求助大神(肖特基二极管电路疑问)

楼主:
图中D3为肖特基二极管,从输入到输出所有电压都对,两个降压芯片将电压降到5.5V,但是P2应该是输入端,不该有电压,可是为什么板子有电压,而且我测试得到,通电时间越久,P2电压越大。。到5V左右。
求问,P2为什么会有电压?

网友A(2016-01-26):
D3我用万用表蜂鸣器档测量,一次有数字,一次没有,应该证明这个二极管没坏吧,还有,当我将这个肖特基二极管换成上面的D2时,P2就没电压了。。。

网友B:
这是反向漏电,有时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反向漏电,有时是测不出来的

这跟肖特基二极管属性有关吗?这么低的电压不可能反向击穿啊。。

网友C:
要从一个完整的电路图来考虑问题,初学者容易陷入从局部来分析问题。上面这个图仅仅是局部的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网友D:
在保证P2没输入的前提下,断开D3,看一下P2的4脚有没电压,如果有可能短路,如果没有试试换一个新的D3试试,我猜你之前的D3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从一个完整的电路图来考虑问题,初学者容易陷入从局部来分析问题。上面这个图仅仅是局部的不能说明任何问 ...

这个电路图不是局部的啊,根据这个图直接把板子做出来的啊,主要是降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在保证P2没输入的前提下,断开D3,看一下P2的4脚有没电压,如果有可能短路,如果没有试试换一个新的D3试试 ...

按照二极管特性,D3只有从P2输入时才会有电压通过啊。上面的5.5V怎么会反向通过,这是我最疑惑的。即便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机床电压低,也不会在5V击穿啊,况且通过万用表测量,D3没有坏的。D3不用断开的,因为P2没输入的啊。我问主管,主管说没事。。。我不知道为什么,用D1那种二极管就可以是P2没电压,而这个却有。而且还说没事。。。。求知啊!!!!!!!

网友E:
奇怪的现象,按说管子漏电的话不会慢慢上升,仔细检查你的实际电路,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搭线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奇怪的现象,按说管子漏电的话不会慢慢上升,仔细检查你的实际电路,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搭线啥的

什么叫搭线?关键主管说没事,让我测测调压芯片的温升。。。

网友A:
到现在还是没人给出我想要的答案,,,

网友C:
这没图没真相的,不好评说什么。或许D3焊反都有可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没图没真相的,不好评说什么。或许D3焊反都有可能呢?

你要实物图?二极管拍出来很难看出负极在哪啊。我可以保证没有焊接反。

网友F:
我猜原因是D3反向漏电流比较大的缘故,附图

也就是说此时的肖特基二极管不是完全关闭的,它不像开关是完全关闭的,在悬空状态或者接大电阻状态(比如接万用表的电压档),仍可以有小电流流出(当然你不接负载和电压表,肯定没电流),就好像你在一个大水坝的底部钻一个小孔,此时虽然水流量很小,但是你用压力表测却还是水底的压力,也就是说你用万用表测电压测的的电压是5.5V,但是这个5.5V却提供不了多大的电流,可能连二极管都点亮不了。你可以接一个电阻接地,然后用万用表的电流档测测电流,或者直接接地测电流。应该会很小。另外附上肖特基二极管我搜的资料。

网友G:
很久以前做项目就遇到过,肖特基二极管特性就是这样,会有反向漏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猜原因是D3反向漏电流比较大的缘故,附图

也就是说此时的肖特基二极管不是完全关闭的,它不像开关是完 ...

很感谢大神的帮助!!!感谢您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很久以前做项目就遇到过,肖特基二极管特性就是这样,会有反向漏电流

恩,我当时只注意到反向击穿电压比较低,没考虑到反向漏电流。

网友H(2020-04-16):
肖特基二极管的漏电流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增大。

网友I:
SS36 时肖特基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漏电流很大,你可以网上搜一下,很多人遇到这样的坑,我曾经也遇到过。在一些特殊应用的地方要注意下,要把这个方向漏电流考虑进去,会影响后级电路。最简单的验证办法是把那个肖特基二极管换成LED测试下,在P2.4 pin上测出来的应该是接近0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