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3 PCB画图问题

楼主:
我电脑安装的是AD13版的,在画PCB的时候,点击出来的元件属性对话框太大,超出了屏幕,请问各位大神怎么破?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2016-01-27):
这是版本问题,并不是安装问题,你可以往上或往下拖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版本问题,并不是安装问题,你可以往上或往下拖动

往下拖可以,但是往上拖不动啊,是不是安装别的版本就没这问题啊

网友C:
屏幕分辨率不够~外接个显示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屏幕分辨率不够~外接个显示器吧~

是嘛!我的显示器分辨率1366*768还不够啊,有没有分辨率小点的AD软件啊?别的版本分辨率也要求这么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嘛!我的显示器分辨率1366*768还不够啊,有没有分辨率小点的AD软件啊?别的版本分辨率也要求这么高吗?

768太小了,就是竖里不够,或者把屏幕旋转90度横过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768太小了,就是竖里不够,或者把屏幕旋转90度横过来用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