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之433MHZ单片机模拟2272解码

楼主(2016-01-26):
在网上找了很多教程 范例程序 好像都会有那么一点点问题 不是接收不到数据 就是接收到错误的数据
不过还好 经过多次实验 终于接收到正确的 数据了  实验成果放送 供需要的人参考
单片机 stc89c58rd+  12mhz晶振

网友A(2016-03-07):
引用 楼主:
模块会收到很多杂波!电平在不停变化 理想情况下 没有收到数据 时为高电平 收到数据为低电平

谢谢楼主,我还想问下,3.3M震荡电阻的模块,我计算的频率32/3.3=9.697KH,周期T=3.3/32=103us,窄脉冲4T=413us,宽脉冲12T=1238us,同步码低电平124T=12788us,你的程序里宽窄脉冲及同步码时间有200us-360us,800us-1100us,10200us - 11000us,我想问下你是怎么算的,我那样的算法不对吧

网友B(2020-03-09):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我还想问下,3.3M震荡电阻的模块,我计算的频率32/3.3=9.697KH,周期T=3.3/32=103us,窄脉冲4T ...

谢谢楼主,我还想问下,3.3M震荡电阻的模块,我计算的频率32/3.3=9.697KH,周期T=3.3/32=103us,窄脉冲4T=413us,宽脉冲12T=1238us,同步码低电平124T=12788us,你的程序里宽窄脉冲及同步码时间有200us-360us,800us-1100us,10200us - 11000us,我想问下你是怎么算的,我那样的算法不对吧
问一下,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网友C(2016-01-27):
屏不错。。。。51黑有你更精彩!!!

楼主:
25元一个 淘了4个 嘿嘿 拆了一个 送人一个

网友D:
51黑有你更精彩!!!,看楼主的程序是一种享受,调理清晰,注释详细.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_nop_()延时函数
#include <absacc.h>                //包含 CBYTE[]
#include <string.h>                // 包含 strlen (char *)函数
#include "ASCII816.h"   //标准ASCII库

#include "12864.h"        //液晶驱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ux=P3^2;

uchar D[3];
uint temp;
uchar flag,flag1;

uint kk[3];
uint ka;
uchar k;
void jiema()//解码
{
        uchar j,i;
        TH0=0;                        //T0作为计时器使用
        TL0=0;                        //T0作为计时器使用
        ET0=0;                        //T0溢出不中断
        while(wux);                //等待低电平
        TR0=1;                        //检测到低电平开启T0计时
        while(!wux)                //等待高电平
        {
                if(TF0==1)                //等待高电平是T0产生溢出
                {
                        TF0=0;                //清除溢出标识
                        flag1=1;        //接收错误标识置1
                        TR0=0;                //关闭T0计时
                        break;                //跳出等待
                }
        }

        if(flag1!=1)                        //如果接收正确
        {
                flag1=0;                        //清除接收正确标识
                TR0=0;                                //关闭计时
                temp=TH0;                        //计时时间 = T0计时时间高8位
                temp=(temp<<8)+TL0;        //计时时间=计时时间左移8位 +  T0计时时间低8位 得到16位计时时间
                TH0=0;                                //清除T0计时时间高8位
                TL0=0;                                //清除T0计时时间低8位
                if ((temp>10200) && (temp<11000))        //如果计时时间在10200us - 11000us之间 则判定为检测到正确的同步码
                {
                        while(wux);                        //等待低电平
                        TR0=1;                                //检测到低电平开启T0计时
                        for(i=0;i<3;i++)        //数据接收 因为需要两位才能判定2262发送的数据是 0还是1 还是悬空码
                                                                //一共发送12位数据 地址1 + 地址2 + 数据 所以需要循环 3次
                        {
                                for(j=8;j>0;j--)        //接收八位数据
                                {
                                        while(!wux);        //等待高电平
                                        TR0=0;                        //检测到高电平后关闭T0计时
                                        temp=TH0;                         //计时时间 = T0计时时间高8位
                                        temp=(temp<<8)+TL0;        //计时时间=计时时间左移8位 +  T0计时时间低8位 得到16位计时时间
                                        TH0=0;
                                        TL0=0;                                //清除T0计时时间
                                        D[i]=D[i]<<1;                //数据左移一位 然后在接收
                                        if ((temp>200) && (temp<360))        //测低电平时间 如果为200us-360us之间 为0
                                        {
                                                D[i]=D[i]|0X00;                                //0
                                        }
                                        else if ((temp>800) && (temp<1100))        //测低电平时间 如果为800us-1100us之间 为1
                                        {
                                                D[i]=D[i]|0X01;                                //1
                                        }
                                        else if ((temp>1100)){return;}        //检测到大于1100us 则认为已经放开按键 防止产生误动作直接跳出
                                        while(wux);                                                //等待低电平后开始计时
                                        TR0=1;                                                        //检测到低电平开始记录下一个码低电平时间
                                }
                        }

                        if(k==0)        //判定一次接收结果
                        {
                                ((uchar *) &ka)[0]=D[0];
                                ((uchar *) &ka)[1]=D[1];
                        }
                        if((k==1)&&(D[1]==((uchar *) &ka)[1])&&(D[0]==((uchar *) &ka)[0]))        //两次接收一致则为接收正确
                        {
                                kk[0]=D[0];
                                kk[1]=D[1];
                                kk[2]=D[2];
                                flag=1;        //开显示
                        }
                        k++;if(k>1)k=0;        //加记录次数
                }
        }
}

void Delay2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39;
        j = 23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InitLCD();                        //初始化显示
        ClearScreen();                //清屏
        SetOnOff(1,0,15);   //开显示,正常显示,亮度7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while(1)
        {
                flag=0;
                if(wux==0)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
                jiema();        //开始解码

                if(flag==1)        //
                {
                        WRITE_STRING816(4,0, D[0]/16/10,0);
                        WRITE_STRING816(4,8, D[0]/16%10,0);
                        WRITE_STRING816(4,16,D[0]%16/10,0);
                        WRITE_STRING816(4,24,D[0]%16%10,0);

                        WRITE_STRING816(4,40,D[1]/16/10,0);
                        WRITE_STRING816(4,48,D[1]/16%10,0);
                        WRITE_STRING816(4,56,D[1]%16/10,0);
                        WRITE_STRING816(4,64,D[1]%16%10,0);

                        WRITE_STRING816(4,80,D[2]/16/10,0);
                        WRITE_STRING816(4,88,D[2]/16%10,0);
                        WRITE_STRING816(4,96,D[2]%16/10,0);
                        WRITE_STRING816(4,104,D[2]%16%10,0);

                        WRITE_STRING816(6,0, kk[0]/16/10,0);
                        WRITE_STRING816(6,8, kk[0]/16%10,0);
                        WRITE_STRING816(6,16,kk[0]%16/10,0);
                        WRITE_STRING816(6,24,kk[0]%16%10,0);

                        WRITE_STRING816(6,40, kk[1]/16/10,0);
                        WRITE_STRING816(6,48, kk[1]/16%10,0);
                        WRITE_STRING816(6,56, kk[1]%16/10,0);
                        WRITE_STRING816(6,64, kk[1]%16%10,0);

                        WRITE_STRING816(6,80,kk[2]/16/10,0);
                        WRITE_STRING816(6,88,kk[2]/16%10,0);
                        WRITE_STRING816(6,96,kk[2]%16/10,0);
                        WRITE_STRING816(6,104,kk[2]%16%10,0);

                        Delay20ms();        //延时
                        flag=0;                        //关显示
                }
        }
}

网友E:
这么好的帖子,必须顶起!

网友A(2016-03-05):
很好的程序,很清晰,

网友A:
楼主您好,我想问下,接收模块在空闲状态就是没有接收数据时,数据口是高电平吗,jiema()里先出现的是while(wux);                //等待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我想问下,接收模块在空闲状态就是没有接收数据时,数据口是高电平吗,jiema()里先出现的是while ...

模块会收到很多杂波!电平在不停变化 理想情况下 没有收到数据 时为高电平 收到数据为低电平

网友F(2016-04-25):
楼主你好,你的12864和普通的一样吗?.H的文件好像不太一样?

网友G: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什么接收模块,超再生还是超外差或者什么?

网友H(2016-06-15):
谢谢分享,看看能不能用的哈

网友I:
老兄 硬件图有没?

网友J(2016-08-05):
我黑币不够了,55555能发我邮箱吗?1250175268@qq.com

网友J:
那个解码显示的东东,是怎么弄出来的,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K:
对新手来说,没有多少价值~

网友L:
找了很久  希望这个有用

网友M(2017-02-16):
老兄,你真棒,帮了我的大忙

网友N:
可以双向传输吗

网友O:
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P:
请问这个电源是什么样的要求

不可能用51的io口直接驱动吧

楼主的原理图里面没有明确的给出vfd供电的情况,麻烦讲一下呢

网友Q(2017-03-31):
我是新手正在学习使用433模块,

网友R(2017-09-13):
怎么用串口输出解码值

网友S(2017-12-22):
感谢分享,正想做一个433遥控接收程序,没有头绪,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T:
感谢分享,买了4套,发现解码不正确,参考一下楼主的

网友U(2018-01-23):
学习了,有模块,一直不会玩

网友V:
正在研究 谢谢!

网友W:
51黑有你更精彩!!!,看楼主的程序是一种享受,调理清晰,注释详细.

网友X: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Y(2018-03-27):
我有一个好习惯,下载了别人的东西就要顶一下。看帖顶帖

网友Z:
学习下楼主的程序

网友AA(2018-05-15):
引用 网友D:
51黑有你更精彩!!!,看楼主的程序是一种享受,调理清晰,注释详细.

老师您好,想请问一下    “ D[ i]=D[ i]<<1;  //数据左移一位 然后在接收”,为什么要左移以为呢?

网友AA:
        老师您好,请问这里D[i]=D[i]<<1;        为什么要左移一位在接受呢

网友AB(2018-07-26):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AC(2018-09-05):
楼主程序的逻辑很不错,易读性挺好,收藏了,有时间试试去~
另外多嘴想问一下楼主有单片机模拟2262编码的程序么?

网友AD(2018-10-10):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E:
433模块的新人

网友AE:
请问硬件怎么做

网友AF:
很好啊的   谢谢

网友AG(2019-06-27):
谢谢楼主分享 刚好在学这个

网友AH(2019-07-27):
很有帮助,谢谢楼主

网友AI(2019-08-28):
现在正在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AJ:
正是想要的。谢谢分享。

网友AK(2019-11-05):
下載研究一下,有沒有原理圖

网友AL:
51  有你更精彩

网友AM(2019-12-09):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B(2020-03-09):
刚买了一对433发射接收板,学习了。

网友B:
解的是2262编码?怎么感觉是ev1572编码?

网友AN(2020-11-06):
代码可读性很好

网友AO(2021-01-17):
一直查了解文一块

网友AP(2021-04-06):
谢谢楼主,学习了.有空也做个实验下

网友AQ(2021-06-08):
多谢楼主的奉献,这才是真正的干货

网友AR:
你这什么屏幕,,,,做些测试显示还可以,,,

网友AS(2021-08-16):
东西不错哦,要做的时候就来找了。

网友AT(2021-12-10):
可读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