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51电子时钟,LCD1602显示,DS1302,DS18B20

楼主(2016-01-27):
单片机:STC89C52RC            时钟芯片:DS1302
测温元件:DS18B20            显示元件:LCD1602
信息保持:STC单片机内部EEPROM
作者:BrightBell             时间:2016年1月初
邮箱:brightbell@qq.com

备注:
1.DS1302没有第二电源,掉电不走时,误差 < 1s/5天
2.时间、背光开关时间、蜂鸣器整点报时时间、LCD背光亮度、
  按键音皆可设置
3.长按KEY0马上开/关LCD背光,长按KEY1进入系统设置界面,
  长按KEY2进入时间设置界面
4.每3秒读取一次DS18B20温度
5.每一小时更新一次EEPROM中的时间信息,重新设置时间后马
  上更新
6.进行一次系统设置后,马上更新EEPROM中的系统设置信息,
  下次启动时会先加载

视频:

部分源文件预览:(完整版可从附件下载)
#ifndef _DS1302_H_
#define _DS1302_H_

void DS1302ByteWrite(unsigned char dat)  //向DS1302写入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mask;
        for(mask=0x01; mask!=0; mask<<=1)  //低位在先
        {
          if((mask&dat) != 0)
                        DS1302IO = 1;
                else
                        DS1302IO = 0;
                DS1302CK = 1;
          DS1302CK = 0;
        }
        DS1302IO = 1;
}

unsigned char DS1302ByteRead(void)  //从DS1302读取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mask;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mask=0x01; mask!=0; mask<<=1)
        {
          if(DS1302IO != 0)
                        dat |= mask;
                DS1302CK = 1;
                DS1302CK = 0;
        }
        return dat;
}

void DS1302SingleWrite(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dat)  //写入DS1302的某一寄存器
{
  DS1302CE = 1;
        DS1302ByteWrite((reg<<1)|0x80);
        DS1302ByteWrite(dat);
        DS1302CE = 0;
}

unsigned char DS1302SingleRead(unsigned char reg)   //读取DS1302的某一寄存器
{
  unsigned char dat;
        DS1302CE = 1;
        DS1302ByteWrite((reg<<1)|0x81);
        dat = DS1302ByteRead();
        DS1302CE = 0;
        return dat;
}

void DS1302BurstWrite(unsigned char *dat) //Brust模式写入时间信息
{
  unsigned char i;
        DS1302CE = 1;
        DS1302ByteWrite(0xBE);
        for(i=0; i<8; i++)
        {
          DS1302ByteWrite(dat[i]);
        }
        DS1302CE = 0;
}

void DS1302BurstRead(unsigned char *dat)    //Brust模式读出时间信息
{
  unsigned char i;
        DS1302CE = 1;
        DS1302ByteWrite(0xBF);
        for(i=0; i<8; i++)
        {
          dat[i] = DS1302ByteRead();
        }
        DS1302CE = 0;
}

//欲写入的是十进制的时间信息,不是BCD码,已进行转换
struct TIME Bcd1302ToDec(struct TIME *time)
{
  struct TIME dectime;
  dectime.year = (time->year >> 4) * 10;
        dectime.year = (time->year & 0x0F) + dectime.year;
        dectime.mon = (time->mon >> 4) * 10;
        dectime.mon = (time->mon & 0x0F) + dectime.mon;
        dectime.day = (time->day >> 4) * 10;
        dectime.day = (time->day & 0x0F) + dectime.day;
  dectime.hour = (time->hour >> 4) * 10;
        dectime.hour = (time->hour & 0x0F) + dectime.hour;
        dectime.min = (time->min >> 4) * 10;
        dectime.min = (time->min & 0x0F) + dectime.min;
        dectime.sec = (time->sec >> 4) * 10;
        dectime.sec = (time->sec & 0x0F) + dectime.sec;

        dectime.week = time->week & 0x0F;

        return dectime;
}

//获取到的是十进制的时间信息,不是BCD码,获取后已进行转换
void GetRealTime(struct TIME *time)  //获取时间信息,并保存在时间结构体中
{
  unsigned char buf[8];
        struct TIME temp;
        DS1302BurstRead(buf);
        temp.year = buf[6];
        temp.mon = buf[4];
        temp.day = buf[3];
        temp.hour = buf[2];
        temp.min = buf[1];
        temp.sec = buf[0];
        temp.week = buf[5];

        *time = Bcd1302ToDec(&temp);  //将BCD码转为十进制
}

struct TIME DecToBcd1302(struct TIME *time)
{
  struct TIME bcdtime;
  bcdtime.year = (time->year / 10 % 10) * 16;
        bcdtime.year = (time->year % 10) + bcdtime.year;
        bcdtime.mon = (time->mon / 10 % 10) * 16;
        bcdtime.mon = (time->mon % 10) + bcdtime.mon;
        bcdtime.day = (time->day / 10 % 10) * 16;
        bcdtime.day = (time->day % 10) + bcdtime.day;
  bcdtime.hour = (time->hour / 10 % 10) * 16;
        bcdtime.hour = (time->hour % 10) + bcdtime.hour;
        bcdtime.min = (time->min / 10 % 10) * 16;
        bcdtime.min = (time->min % 10) + bcdtime.min;
        bcdtime.sec = (time->sec / 10 % 10) * 16;
        bcdtime.sec = (time->sec % 10) + bcdtime.sec;

        bcdtime.week = time->week % 10;

        return bcdtime;
}

void SetRealTime(struct TIME *time)  //通过时间结构体设置时间
{
  unsigned char buf[8];
        struct TIME temp;
        temp = DecToBcd1302(time);
        buf[7] = 0;
        buf[6] = temp.year;
        buf[5] = temp.week;
        buf[4] = temp.mon;
        buf[3] = temp.day;
        buf[2] = temp.hour;
        buf[1] = temp.min;
        buf[0] = temp.sec;
        DS1302BurstWrite(buf);
}

void InitDS1302(void)  //初始化DS1302
{
  unsigned char dat;
        struct TIME eepromtime;
        DS1302CE = 0;
        DS1302CK = 0;
        dat = DS1302SingleRead(0);
        if((dat & 0x80) != 0)  //检测时间在掉电时是否停止过,停1走0,如果停过就从新写入初始化时间
        {
          GetE2promTime(&eepromtime);  //停止过,获取EEPROM里的时间
                DS1302SingleWrite(7, 0x00);  //撤销保护
                SetRealTime(&eepromtime);
        }

        lcdShowStr(0, 0, "20  -  -");
        lcdShowStr(3, 1, ":  :");
}

void lcdShowWeek(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week)
{
  unsigned char str[5];
        lcdShowStr(x-4, y, "week");
        str[0] = week % 10 + '0';
        str[1] = '\0';
        lcdShowStr(x, y, str);
}

void RefreshTime(struct TIME *time)
{
        static unsigned char dayBF = 88;
        if(dayBF != time->day)  //日期发生变化,更新年月日周
        {
                lcdShowNum(2, 0, time->year);
                lcdShowNum(5, 0, time->mon);
                lcdShowNum(8, 0, time->day);
                lcdShowWeek(15,0, time->week);
                dayBF = time->day;
        }
        lcdShowNum(1, 1, time->hour);
        lcdShowNum(4, 1, time->min);
        lcdShowNum(7, 1, time->sec);
}

void HourlyWork(struct TIME *time)  //小时事件
{
  static char hourBF = 88;
        static char lightlevelBF = 3;
  if(time->hour != hourBF)    //时有变
  {
                if(time->hour==lcdlighton)  //判断是否有背光开关
                {
                  lcdlight = 0;
                        if(lightlevelBF != 0)
                    lcdlightlevel = lightlevelBF;
                        else
                                lcdlightlevel = 4;
                }
                else if(time->hour==lcdlightoff)  //判断是否有背光开关
                {
                  lcdlight = 1;
                  lightlevelBF = lcdlightlevel;
                        lcdlightlevel = 0;
                }

                if((time->hour>=ZDBSbegin)&&(time->hour<=ZDBSend))
                {
                        if(hourlybuzz != 0)  //整点报时开
                          flagZD = 1;
                }

                SaveTimeToE2prom(time);  //每小时更新EEPROM里的时间信息

                hourBF = time->hour;  //更新备份值
        }
}

void LedWaterShow()    //流水灯效果
{
  static unsigned char ledshow = 0x01;
        static bit dir = 0;
        ledDB = ledshow;
        if(dir == 0)
        {
          ledshow = ledshow << 1;
                if(ledshow == 0x00)
                {
                        dir = 1;
                        ledshow = 0x40;
                }
        }
        else
        {
          ledshow = ledshow >> 1;
                if(ledshow == 0x00)
                {
                  dir = 0;
                        ledshow = 0x02;
                }
        }
}

/*******************************************************************************
        补偿值计算方法:当X秒后时间慢Y秒,则:实减=X/当前值;应减=实减-Y; 补偿值=X/应减
********************************************************************************/
void TimeBuChang(struct TIME *time)
{
        static char flagBC = 0;
        static unsigned int BCcnt = 0;
        static struct TIME BCtime;
        if(flagBC != 0)
        {
          flagBC = 0;
                SetRealTime(&BCtime);  //写入上一秒时间,相当于减一秒
        }

        BCcnt++;
        if(BCcnt > secBuChang)   //每X秒减1秒
        {
                timemenu = 88;   //禁止时间更新
          BCcnt = 0;
                BCtime = *time;  //备份上一秒时间
                flagBC = 1;
                timemenu = 0;   //开时间更新
        }
}

void UpdateTime()
{
  static unsigned char secBF = 88;
        static unsigned int ds18b20cnt = 0;
  struct TIME buftime;   //从DS1302中读取出来的值
        GetRealTime(&buftime);
        if(buftime.sec != secBF)
        {
                RefreshTime(&buftime);
                secBF = buftime.sec;

                ds18b20cnt++;
                if(ds18b20cnt > GetTempSpace)
                {
                  ds18b20cnt = 0;
                        RefreshTemp();
                }

                HourlyWork(&buftime);
                LedWaterShow();

                TimeBuChang(&buftime);   //时间补偿
        }
}

void RefreshTimeNow()
{
  struct TIME buftime;
        GetRealTime(&buftime);
        lcdShowStr(0, 0, "20  -  -");
        lcdShowStr(3, 1, ":  :");
        lcdShowNum(2, 0, buftime.year);
        lcdShowNum(5, 0, buftime.mon);
        lcdShowNum(8, 0, buftime.day);
        lcdShowNum(1, 1, buftime.hour);
        lcdShowNum(4, 1, buftime.min);
        lcdShowNum(7, 1, buftime.sec);
        lcdShowWeek(15,0, buftime.week);
        if(hourlybuzz != 0)
                lcdShowImage(0, 1, image0, 0);
        else
                lcdShowStr(0, 1, " ");
        lcdShowImage(15, 1, image1, 1);
}

#endif

网盘下载:

网友A(2016-03-07):
下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B(2016-04-12):
看不过来了都

网友B:
电子时钟带有闹铃功能吗?

楼主(2016-05-22):
引用 网友B:
电子时钟带有闹铃功能吗?

没有呢,不打算加进去了,用手机

网友C(2016-08-17):
为什么我在5110上不能同时显示

网友D(2016-10-31):
为什么按键不能调节呢

网友E:
这个是全部的程序么?

网友E(2016-11-30):

楼主  ds18b02的这个程序 仿真的时候可以用吗  在proteus中不显示啊

网友F:
lz这个不错,另外加上自动亮度控制更好

网友F(2017-01-07):
引用 网友E:
楼主  ds18b02的这个程序 仿真的时候可以用吗  在proteus中不显示啊

我去仿真试一下

网友G(2017-04-04):
兄弟,逗我呢,资料里就那么点程序

网友H(2017-06-27):
百度分享的东东失效

本贴分享的附件,无法通过仿真

楼主能提供完整的资料学习一下吗?

谢谢

zg@jslskj.com

网友I(2017-08-11):
下载的附件,程序不全。。。

楼主:
MyClock_V2.0F EEPROM.zip (102.89 KB, 下载次数: 45) 上面分享的文件已失效,这是最终的程序,现在也已经毕业了,再分享一下,这号少登了,谢谢

网友J(2018-06-28):
楼主有能网盘分享一下吗

网友K(2018-12-12):
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时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