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个问题c51库函数里,找不到crol函数怎么办

楼主(2016-01-28):
如题,我想用它做个流水灯实验,菜鸟,没办法,很多都不懂

楼主:
给点建议啊

网友A:
左移符号:<<

网友B:
在C:\Keil\C51\INC有个头文件叫INTRINS.h,包含这个文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Keil\C51\INC有个头文件叫INTRINS.h,包含这个文件就好了

恩恩,谢谢

网友C:
直接用移位符号<<或>>实现移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移位符号实现移位操作

谢谢,帮助

网友E:
用<<然后再记得赋值就ok了

网友F:
加一个头文件#include <intrin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