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频谱显示带峰值保持

楼主(2016-01-28):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1OTA2ODY4NA==.html?from=y1.7-1.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1OTI2MzM3Ng==.html?from=y1.7-1.2
视频怎么总是显示失败啊!不会弄了

雕刻机刻的线路

雕刻机刻的不好焊接,容易短路

雕刻机刻的不好焊接,容易短路

雕刻机刻的线路真心不好焊接啊、容易短路。
代码:
#include <intrins.h>                                                               //头文件
#include "STC12C5A60S2.H"                                                   //STC自己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两个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L15=P1^2;sbit ledL14=P1^3;sbit ledL13=P1^4;             //定义左声道15个LED所接的IO口
sbit ledL12=P1^5;sbit ledL11=P1^6;sbit ledL10=P1^7;
sbit ledL9=P3^0;sbit ledL8=P3^1;sbit ledL7=P3^2;
sbit ledL6=P3^3;sbit ledL5=P3^4;sbit ledL4=P3^5;
sbit ledL3=P3^6;sbit ledL2=P3^7;sbit ledL1=P2^0;

sbit ledR15=P0^0;sbit ledR14=P0^1;sbit ledR13=P0^2;           //定义右声道15个LED所接的IO口
sbit ledR12=P0^3;sbit ledR11=P0^4;sbit ledR10=P0^5;
sbit ledR9=P0^6;sbit ledR8=P0^7;sbit ledR7=P2^7;
sbit ledR6=P2^6;sbit ledR5=P2^5;sbit ledR4=P2^4;
sbit ledR3=P2^3;sbit ledR2=P2^2;sbit ledR1=P2^1;

uint ADC_resultL,ADC_resultR,voL,voR;                                  //定义几个unsigned int型和unsigned char型变量
uchar numL,numR,tt0,tt1,ttL,ttR,biaozhiL,biaozhiR,xuantingL,xuantingR,xialuoL,xialuoR,pfL,pfR;
void delay(uchar z)                                                               //延时程序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void displayL()                                                                    //左声道显示程序
{

         if(pfL==1)
                 ledL1=0;
         else
         {
                 if(numL>=1)ledL1=0;        else ledL1=1;
         }
         if(pfL==2)
                 ledL2=0;
         else
         {
                 if(numL>=2)ledL2=0;        else ledL2=1;
         }
         if(pfL==3)
                 ledL3=0;
         else
         {
                 if(numL>=3)ledL3=0;        else ledL3=1;
         }
         if(pfL==4)
                 ledL4=0;
         else
         {
                 if(numL>=4)ledL4=0;        else ledL4=1;
         }
         if(pfL==5)
                 ledL5=0;
         else
         {
                 if(numL>=5)ledL5=0;        else ledL5=1;
         }
         if(pfL==6)
                 ledL6=0;
         else
         {
                 if(numL>=6)ledL6=0;        else ledL6=1;
         }
         if(pfL==7)
                 ledL7=0;
         else
         {
                 if(numL>=7)ledL7=0;        else ledL7=1;
         }
         if(pfL==8)
                 ledL8=0;
         else
         {
                 if(numL>=8)ledL8=0;        else ledL8=1;
         }
         if(pfL==9)
                 ledL9=0;
         else
         {
                 if(numL>=9)ledL9=0;        else ledL9=1;
         }
         if(pfL==10)
                 ledL10=0;
         else
         {
                 if(numL>=10)ledL10=0;        else ledL10=1;
         }
         if(pfL==11)
                 ledL11=0;
         else
         {
                 if(numL>=11)ledL11=0;        else ledL11=1;
         }
         if(pfL==12)
                 ledL12=0;
         else
         {
                 if(numL>=12)ledL12=0;        else ledL12=1;
         }
         if(pfL==13)
                 ledL13=0;
         else
         {
                 if(numL>=13)ledL13=0;        else ledL13=1;
         }
         if(pfL==14)
                 ledL14=0;
         else
         {
                 if(numL>=14)ledL14=0;        else ledL14=1;
         }
         if(pfL==15)
                 ledL15=0;
         else
         {
                 if(numL>=15)ledL15=0;        else ledL15=1;
         }
}
void displayR()                                                                    //右声道显示程序
{

         if(pfR==1)
                 ledR1=0;
         else
         {
                 if(numR>=1)ledR1=0;        else ledR1=1;
         }
         if(pfR==2)
                 ledR2=0;
         else
         {
                 if(numR>=2)ledR2=0;        else ledR2=1;
         }
         if(pfR==3)
                 ledR3=0;
         else
         {
                 if(numR>=3)ledR3=0;        else ledR3=1;
         }
         if(pfR==4)
                 ledR4=0;
         else
         {
                 if(numR>=4)ledR4=0;        else ledR4=1;
         }
         if(pfR==5)
                 ledR5=0;
         else
         {
                 if(numR>=5)ledR5=0;        else ledR5=1;
         }
         if(pfR==6)
                 ledR6=0;
         else
         {
                 if(numR>=6)ledR6=0;        else ledR6=1;
         }
         if(pfR==7)
                 ledR7=0;
         else
         {
                 if(numR>=7)ledR7=0;        else ledR7=1;
         }
         if(pfR==8)
                 ledR8=0;
         else
         {
                 if(numR>=8)ledR8=0;        else ledR8=1;
         }
         if(pfR==9)
                 ledR9=0;
         else
         {
                 if(numR>=9)ledR9=0;        else ledR9=1;
         }
         if(pfR==10)
                 ledR10=0;
         else
         {
                 if(numR>=10)ledR10=0;        else ledR10=1;
         }
         if(pfR==11)
                 ledR11=0;
         else
         {
                 if(numR>=11)ledR11=0;        else ledR11=1;
         }
         if(pfR==12)
                 ledR12=0;
         else
         {
                 if(numR>=12)ledR12=0;        else ledR12=1;
         }
         if(pfR==13)
                 ledR13=0;
         else
         {
                 if(numR>=13)ledR13=0;        else ledR13=1;
         }
         if(pfR==14)
                 ledR14=0;
         else
         {
                 if(numR>=14)ledR14=0;        else ledR14=1;
         }
         if(pfR==15)
                 ledR15=0;
         else
         {
                 if(numR>=15)ledR15=0;        else ledR15=1;
         }
}
void init()                                                                          //初始化程序
{
         TMOD=0x11;                           //设定定时器0、1工作方式
        EA=1;                                         //开总中断
         TH0=0xb1;                                  //高8位装初值 TH0=(65536-20000)/256;
         TL0=0xe0;                                 //低8位装初值 TL0=(65536-20000)%256;
         ET0=1;                                         //开定时器0
         TR0=1;                                         //启动定时器0
         TH1=0xd8;                                 //高8位装初值TH1=(65536-10000)/256
         TL1=0xf0;                                 //低8位装初值TL1=(65536-10000)%256
         ET1=1;                                         //开定时器1
         TR1=1;                                         //启动定时器1
}
//---------------------------------------------------------------------
//以下选择 ADC 转换速率,只能选择其中一种
                        //            SPEED1 SPEED0  A/D转换所需时间
#define AD_SPEED   0x60 //  0110,0000   1      1   7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  CPU工作频率21MHz时 A/D转换速度约 300KHz
//#define AD_SPEED   0x40 //0100,0000   1      0     14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_SPEED   0x20 //0010,0000   0      1     28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_SPEED   0x00 //0000,0000   0      0     42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
/*---------------------------------------------------------------------
         STC12C5A60S2单片机AD转换函数,直接引用于宏晶科技网站
----------------------------------------------------------------------*/
uint ad_zhuanhuan(uchar channel)
{
     uchar AD_finished=0;            //存储 A/D 转换标志
    ADC_RES = 0;                                        //高八位清零
    ADC_RESL = 0;                                        //低两位清零
    channel &= 0x07;                //0000,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 = AD_SPEED;
     _nop_();
     ADC_CONTR |= channel;           //选择 A/D 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 A/D 电源
    delay(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
    ADC_CONTR |= 0x08;              //0000,1000 令 ADCS = 1, 启动A/D转换,
     AD_finished = 0;
     while (AD_finished ==0 )        //等待A/D转换结束
    {
         AD_finished = (ADC_CONTR & 0x10); //0001,0000 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1,0111 清 ADC_FLAG 位,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RES*256+ADC_RESL);               //返回 A/D 高 8 位转换结果
}

void main()                                                      //主程序
{
         P4SW=0x70;                                           //0x70=0111 0000 ,将P4.4 P4.5 P4.6设置成IO口
        init();
//        ADRJ = AUXR1^2:
//        0: 10 位A/D 转换结果的高8 位放在ADC_RES 寄存器, 低2 位放在ADC_RESL 寄存器
//        1: 10 位A/D 转换结果的最高2 位放在ADC_RES 寄存器的低2 位, 低8 位放在ADC_RESL 寄存器
//        AUXR1 &= ~0x04;               //0000,0100, 令 ADRJ=0
     AUXR1 |= 0x04;                  //0000,0100, 令 ADRJ=1
     ADC_CONTR |= 0x80;              //1000,0000 打开 A/D 转换电源,启动AD转换
         P1ASF = 0x03;                   //0000,0011, 将 P1.0 P1.1 置成模拟口
         while(1)
         {
                 voL= ADC_resultL*5.0;                                  //左声道电平转换结果。语句中5.0=5*1.0其中*1.0是必不可少
                                                                                   //的,不然C语言作整数处理,没有想要的结果产生.
                 if(voL>2000) numL=14;
                 else if(voL>1635) numL=13;
                 else if(voL>1432) numL=12;
                 else if(voL>1270) numL=11;
                 else if(voL>1130) numL=10;
                 else if(voL>1006) numL=9;
                 else if(voL>895) numL=8;
                 else if(voL>797) numL=7;
                 else if(voL>709) numL=6;
                 else if(voL>650) numL=5;
                 else if(voL>400) numL=4;
                 else if(voL>262) numL=3;
                 else if(voL>159) numL=2;
                 else if(voL>70) numL=1;
                 else numL=0;
                 if(pfL<=numL)                           //检测如果漂浮物不高于峰值就让漂浮物置于峰值上面,同时 标志位 置0
                 {
                         pfL=numL+1;
                         biaozhiL=0;                        //标志位 置0
                         xuantingL=10;                   //变量xuantingL   改变此值可以设定左漂浮物悬停时间
                }
                 else                                         //if(pfL>numL) 如果漂浮物高于峰值就把标志位置1
                 {
                         biaozhiL=1;                      //标志位 置1
                 }
                 displayL();                                //显示左声道具体电平值的段

                voR= ADC_resultR*5.0;             //左声道电平转换结果。原理同上边左声道
                if(voR>2000) numR=14;
                 else if(voR>1635) numR=13;
                 else if(voR>1432) numR=12;
                 else if(voR>1270) numR=11;
                 else if(voR>1130) numR=10;
                 else if(voR>1006) numR=9;
                 else if(voR>895) numR=8;
                 else if(voR>797) numR=7;
                 else if(voR>709) numR=6;
                 else if(voR>650) numR=5;
                 else if(voR>400) numR=4;
                 else if(voR>262) numR=3;
                 else if(voR>159) numR=2;
                 else if(voR>70) numR=1;
                 else numR=0;

                 if(pfR<=numR)
                 {
                         pfR=numR+1;
                         biaozhiR=0;
                         xuantingR=10;
                 }
                 else
                 {
                         biaozhiR=1;
                 }
                displayR();                              //显示右声道具体电平值的段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程序
{
       TH0=0xb1;
       TL0=0xe0;
       tt0++;
       if (tt0>=1)                                       //20ms转换一次.
      {
            tt0=0;
            ADC_resultL = ad_zhuanhuan(0); //P1.0 为 A/D 当前通道, 测量结果存ADC_result0
            ADC_resultR = ad_zhuanhuan(1); //P1.1 为 A/D 当前通道, 测量结果存ADC_result7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程序
{
                                                              //再装一次初值
        TH1=0xd8;
         TL1=0xf0;

         tt1++;
         if(tt1>=1)
         {
                 if(biaozhiL)
                 {
                         ttL++;
                         if(ttL>7)                          //改变此值可以设定左漂浮物下降速度
                        {
                                 if(xuantingL==0)
                                         pfL--;
                                 else if(xuantingL>0)
                                         xuantingL--;
                                 ttL=0;
                         }
                 }

                 if(biaozhiR)
                 {
                         ttR++;
                         if(ttR>7)                            //改变此值可以设定右漂浮物下降速度
                        {
                                 if(xuantingR==0)
                                         pfR--;
                                 else if(xuantingR>0)
                                         xuantingR--;
                                 ttR=0;
                         }
                 }
                 tt1=0;
         }
}

网友A:
楼主真牛,好东西啊,有一种想要动手制作的冲动,那几个电容是多大的啊?还有一块8个脚的小芯片那是?

楼主能提供一下电路图吗?不过也没所谓了,从程序中也能看出来,另外楼主所用的头文件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36970-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牛,好东西啊,有一种想要动手制作的冲动,那几个电容是多大的啊?还有一块8个脚的小芯片那是?

...

电容10UF的,八脚的是运放lm358

楼主:
没有原理图,我直接画的,所以就这个了,有需要的我可以直接发pcb原文件!

网友B:
频谱?电平指示吧。没看见傅立叶变换。

网友C(2017-06-09):
楼主能不能发一下pcb源文件啊  想做个一样的

网友C:
PCB  求 想做一个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好东西,正想仿制学习一下,楼主共享PCB文件更好!

网友E(2019-03-05):
楼主,程序编译通不过

网友F:
楼主做的还好,如果做的再多一些LED效果会更好吧!

网友G(2019-05-26):
完美一直在寻找它很长一段时间!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H(2022-03-09):
多年前的的东西,我现在开始学,有借鉴意义。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有原理图,我直接画的,所以就这个了,有需要的我可以直接发pcb原文件!

可以发个PCB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