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机一转,单片机就工作不正常 大神进来,求救

楼主(2016-01-28):
如下图,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电机一转,单片机就工作不正常??

蓝牙用AMS11173.3供电   整个板子是两节手机电池串联加L7805供电。   大神帮帮忙

楼主:
有人说下一个74HC244在单片机和l9110 中间,可以吗??

网友A:
你的电机跟单片机是同一个电源吗?不建议这样,

网友B:
很明显是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跟单片机是同一个电源吗?不建议这样,

必须用两个电源??可我只能用一个电源供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是电流不够

大神,应该用什么电源供电??

网友C:
电机用模型电单独供电~淘宝上去找~

网友D:
单独用块手机电池为电机供电试试

网友E:
应该是电机转动之后产生压降,芯片工作就不正常了。

网友F:
供电系统应加严格的去耦电路。

网友G:
换成1865充电电池,2节串联,再就是你的小车电机是什么样的,要看看,电机功率大就用3节串联。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人说下一个74HC244在单片机和l9110 中间,可以吗??

你加244想做什么。用单片机加L911直接驱动电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供电系统应加严格的去耦电路。

怎样设计?求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成1865充电电池,2节串联,再就是你的小车电机是什么样的,要看看,电机功率大就用3节串联。

n20 6V 减速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加244想做什么。用单片机加L911直接驱动电机就行。

谢谢大神了

网友H:
应该是电动机的实质是电流线圈导致的磁场作用,而这个对电流又有影响,所以电机就对单片机产生影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样设计?求大神指导

用LC,RC去耦隔离电机与单片机电源。

网友I:
可能是你手机电池的过电流能力太小了。你可以换做18650这样的电池试试。

网友J:
加个电容看看,应该是电机启动电流过大,使单片机供电电压不稳

网友K:
供电不足吧,两节电池一节供控制,一节供电机。试试

网友L:
手机电池不建议串联使用,我忘了,原来看过一片文章不建议。你这个问题很明显是电机电流太大了,出在这个问题上:“'整个板子'是两节手机电池串联加L7805供电”,而7805的输出电流其实是很小的,大约是300-500mA,电机用7805出来的5V供电如果电流大了,7805输出电压就会变低,单片机就可能不工作,你可以测试一下开电机时7805电压会降到多少,一个建议换成2940-5V试试,这个是低压差的,大电流1A左右,封装和7805就一个引脚位置不一样。其次建议如果不换7805,直接用串联的电池电压为电机驱动供电(你的驱动是l9110是吧,看不到),不用7805供电,再或者单独在用一个7805或者2940为驱动供电。

网友M:
加个磁珠试试

网友N:
可以使用外部直流稳压电源替换现有电池,看看故障现象是否消失,以区分供电环节引起问题:
1)若故障消失,说明供电有问题;进一步查看启动电流有多大,现有电池是否合适?
2)若故障存在,说明其他环节有问题,需要检查。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可以使用外部直流稳压电源替换现有电池,看看故障现象是否消失,以区分供电环节引起问题:
1)若故障消失 ...

我原来用手机电池也遇到过这种现象,解决方法是去掉手机电池的保护板后再串联使用,或者用2只18650锂电串联使用,不必担心过放的.因为在单支电池电压3.0V时7805稳压电路就无法稳定工作了,这时赶紧及时充电就可以了.使用干簧继电器搭建串联供电并联充电电路(充电时加保护板).

网友P:
电流不够了。。

网友Q:
应该是电机电流太大,电机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R(2017-04-30):
前辈,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 电机启动后 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S:
电流不够是一方面,当时我做小车时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用的是51,电机的磁场影响到了51板的正常工作,最后换了电机才好

网友R:
我是这样解决的,在电机两端加一个 cbb6-1 1.5uf  450v 的电容 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