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ee pro模块可以做个什么出来?

楼主(2016-01-28):
刚学习单片机,什么都不懂,希望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A:
这是一个2.4g的无线数据传输模块,可以做无线温度传感器,无线报警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2.4g的无线数据传输模块,可以做无线温度传感器,无线报警器等等

大神,可以不可以连接到路由器上,增加信号的传输?

网友B(2018-04-02):
无线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