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板焊89c52单片机最小系统板的时候,接地这一块怎么焊,如何接地,难道用一根...

楼主(2016-01-29):
用万用板焊89c52单片机最小系统板的时候,接地这一块怎么焊,如何接地,难道用一根线接到地上吗,很不懂,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只要把接地的都连在一起就可以了不用接大地。电路里的接地是指测电压的参考点。

网友B:
跟电源输入端的地接在一起就行,电源开关控制正极,负极就是地,直接和所有接地的元件相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电源输入端的地接在一起就行,电源开关控制正极,负极就是地,直接和所有接地的元件相接。

太感谢你了,就是说接地就是跟电源的负极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把接地的都连在一起就可以了不用接大地。电路里的接地是指测电压的参考点。

连在一起通到哪?不是要构成闭合回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连在一起通到哪?不是要构成闭合回路吗

连到一起接到电源的负极,这里的地不是市电中的地,市电中的地就是指大地,是防止漏电的,这里的地指的是低电平也就是电源负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到一起接到电源的负极,这里的地不是市电中的地,市电中的地就是指大地,是防止漏电的,这里的地指的是 ...

单片机芯片中有一个引脚叫vcc,有一个叫GND,是不是它们就是是电源的正负极,接地就是连在 一起接到单片机引脚GND那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芯片中有一个引脚叫vcc,有一个叫GND,是不是它们就是是电源的正负极,接地就是连在 一起接到单片机 ...

接地就是连在 一起接到单片机引脚GND那里

网友D:
地就是电源负极

网友E:
所谓的地一般指的是电源的负极

网友F:
只要不是正极输出 或是板上的裸铜一般都是地

网友G:
接地就是指接电源负极

网友H:
好像电源负极把

网友I:
接地就是把所有的地连在一起,作为电源的负极

网友J(2016-02-29):
需要补充一下电子基础知识

网友K:
接电源的负极就行了

网友L:
所有的地接在一起 接电源负极

网友M(2016-12-23):
接电源的负极

网友N:
接地就是接电源的负极

网友O:
只要把接地的跟电源输入端的地接在一起就行

网友P:
应该先学学电工基础,地线接电源的负正极过开关

网友Q:
引用 楼主:
单片机芯片中有一个引脚叫vcc,有一个叫GND,是不是它们就是是电源的正负极,接地就是连在 一起接到单片机 ...

vcc接正极gnd接负极

网友R:
单电源就是负极,双电源接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