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指点 能不能实现P3.1在执行时指令时,P3.2改变为高后能改变P3.1的状态

楼主(2016-01-29):
P3.1、P3.2、P3.3这三端口为输入口,有输入为高无输入为低,允许同时是高;能不能实现P3.1在执行时指令时,P3.2改变为高后能改变P3.1的状态?需要用中断吗?如果需要用中断那P3.3也要具备这样的功能,而且P3.2、P3.3同时为高该如何做?

网友A:
需要实时更改P3.1状态,用中断,写一个更改P3.1状态的函数,在P3.2,P3.3的中断中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实时更改P3.1状态,用中断,写一个更改P3.1状态的函数,在P3.2,P3.3的中断中调用

中断有优先级,可是这个P3.2,P3.3的优先级是一样的怎么处理?

网友B:
这全取决于你拿这三个口要干什么,这个只有你自己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