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部中断配置

楼主(2016-01-29):
此过参考原子的历程,我只是在这里整理了一下。
这里的代码主要分布在固件库的 stm32f10x_exti.h 和 stm32f10x_exti.c文件中?。
STM32F103 的19 个外部中断为:
  线 0~15:对应外部 IO 口的输入中断。
  线 16:连接到 PVD输出。
  线17:连接到 RTC 闹钟事件。
  线 18:连接到USB唤醒事件。?????
GPIO 的管教 GPIOx.0~GPIOx.15(x=A,B,C,D,E, F,G)分别对应中断线0~15。这样每个中断线对应了最多 7 个 IO 口。如下图:

?????配置GPIO 与中断线的映射关系的函数 GPIO_EXTILineConfig()来实现的,如: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GPIO_PinSource2);将中断线2 与 GPIOE 映射起来,。
接下来要初始化中断线上的中断,通过函数EXTI_Init()实现。 ?
然后是设置 NVIC中断优先级?。
最后是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下面我们再总结一下使用 IO口外部中断的一般步骤:
?1)初始化 IO 口为输入。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初始化KEY0-->GPIOA.13,KEY1-->GPIOA.15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2) 开启 AFIO时钟
3) 设置 IO口与中断线的映射关系。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GPIO_PinSource2);?
4) 初始化线上中断,设置触发条件等。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4;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EXTI_Mode_Interrupt;//中断模式, or EXTI_Mode_Even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EXTI_Trigger_Falling;//触发方式。or EXTI_Trigger_Risingand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5) 配置中断分组(NVIC),并使能中断。
  NVIC_InitTypeDef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1位抢占优先级,3 位响应优先级?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2_IRQn; //使能按键外部中断通道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0x02; //抢占优先级2,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 //子优先级二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使能外部中断通道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中断优先级分组初始化???
6)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注意:中断线 0-4 每个中断线对应一个中断函数, 中断线5-9 共用中断函数 EXTI9_5_IRQHandler,中断线 10-15 共用中断函数EXTI15_10_IRQHandler。 ?
下面的例子就是中断13和中断15写在一个中断函数中的例程。?
?void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   //消抖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3) !=RESET)//判断某个线上的中断是否发生
{
LED0=!LED0;
}

    else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5) !=RESET)
{
LED1=!LED1;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清除EXTI13线路挂起位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5); //清除EXTI15线路挂起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