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原理

楼主(2016-01-29):
1.红外遥控的四个重要环节
(1)红外传感器的配套使用红外发射传感器和红外接收传感器配套使用,就组成了一个红外线遥控系统。?

(2)信号的调制与解调。
  红外遥控信号是一连串的二进制脉冲码。

(3)编码与解码

方式一

PPM(脉冲位置编码)方式在脉冲位置编偶方式下,每一位二进制数所占用的时间是一样的,只是传号脉冲的位置有所不同。空号在前、传号在后的表示“1”,传号在前、空号在后的表示“0”。下图是采用脉冲位置编码方式对“0”和“1”进行编码的示意图。?
方式二

   PWM(脉冲宽度编码)方式脉冲宽度编码方式是根据传号脉冲的宽度来区别二进制数的“0”和“1”的。传号脉冲宽的是“1”,传号脉冲窄的是“0”,而每位二进制数之间则用等宽的空号来进行分隔。下图是用脉冲宽度编码方式对“0”和“1”进行编码的示意图。?
?发送端

?接收端

解码的关键是如何识别“0”和“1”!!
    从位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0”、“1”均以0.56ms的低电平开始,不同的是高电平的宽度不同!,“0”为0.56ms,“1”为1.68ms,所以必须根据高电平的宽度区别“0”和“1”。
   如果从0.56ms低电平过后,开始延时,0.56ms以后,若读到的电平为低,说明该位为“0”,反之则为“1”,为了可靠起见,延时必须比0.56ms长些,但又不能超过1.12ms,否则如果该位为“0”,读到的已是下一位的高电平,因此取(1.12ms+0.56ms)/2=0.84ms最为可靠,一般取0.84ms左右均可。根据码的格式,应该等待9ms的起始码和4.5ms的结果码完成后才能读码。
?(4)红外线信号传输协议
    数据传输的格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以确保发送端和接收端之间数据传输的准确无误。
    红外遥控传输协很多,不少大的电气公司,如NEC、Pliilips、Sharp、Sony等,均制定有自己的红外线信号传输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