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的return,exit,break,continue

楼主(2016-01-29):
C语言中的return,exit,break,continue。前两个函数使用的同时通常都会带上程序退出时的状态码,标准C中有EXIT_SUCCESS和EXIT_FAILURE两个宏,位于/usr/include/stdlib.h中。
是这样定义的的:
#define EXIT_FAILURE 1
#define EXIT_SUCCESS 0

一.exit函数的作用及其与_exit()函数的区别。
有库文件中的定义可知:exit是一个库函数,exit(1)表示发生错误后退出程序,exit(0)表示正常退出。
在stdlib.h中exit函数是这样子定义的:void exit(int status);
这个系统调用是用来终止一个进程的,无论在程序中的什么位置,只要执行exit,进程就会从终止进程的运行。
讲到exit这个系统调用,就要提及另外一个系统调用,_exit,_exit()函数位于unistd.h中,相比于exit(),_exit()函数的功能最为简单,直接终止进程的运行,释放其所使用的内存空间,并销毁在内存中的数据结构,而exit()在于在进程退出之前要检查文件的状态,将文件缓冲区中的内容写回文件。
下面我们通过于printf这个操作缓冲区的函数结合来说明上面的情况:1.exit终止进程。
#include
#include

main()
{
printf("output begin/n");
exit(0);
printf("output end/n");
}
执行gcc -o exit1 exit1.c生成exit1,执行,只会打印出output begin.
2. exit将缓冲区内容写回文件。
对应每一个打开的文件,在内存中都有一片缓冲区,每次读文件时,会多读出若干条记录,这样下次读文件时就可以直接从内存的缓冲区中读 取,每次写文件的时候,也仅仅是写入内存中的缓冲区,等满足了一定的条件(达到一定数量,遇到特定字符(如换行符/n和文件结束符EOF)),再将缓冲区 中的内容一次性写入文件,我们知道
void exit(int status);
exit()用来正常终结目前进程的执行,并把参数status返回给父进程,而进程所有的缓冲区数据会自动写回并关闭未关闭的文件。
#include
#include

main()
{
printf("output begin/n");
printf("content in buffer");
exit(0);
}
$ ./exit1
output begin
content in buffer
printf()会根据参数format字符串来转换并格式化数据,然后将结果写出到标准输出设备,直到出现字符串结束('/0')为止。可见,exit将未出现换行符的语句保存到标注输出文件。
3._exit()不会执行清理I/O缓冲的操作。
_exit()用来立刻结束目前进程的执行,并把参数status返回给父进程,并关闭未关闭的文件。此函数调用后不会返回,并且会传递SIGCHLD信号给父进程,父进程可以由wait函数取得子进程结束状态。
#include
#include

main()
{
printf("output begin/n");
printf("content in buffer/n");
_exit(0);
}
$ ./exit2
output begin
实际上因为第二条printf语句没有满 足特定的条件,它们还只是保存在缓冲区内,这时我们用_exit()函数直接将进程关闭,缓冲区中的数据就会丢失,

和exit比较,return主要用于提供函数返回值,continue,break语句则大多数情况下用于循环中。许多朋友可能会将这三条语句与exit搞混,并且对这三个语句区分不清楚。

二.exit和return的区别与联系。

当然,在进程操作中,我们需要来区分一下exit和return。
1.exit()结束当前进程/当前程序/,在整个程序中,只要调用exit就结束(当前进程或者在main时候为整个程序)
2.return()是当前函数返回,当然如果是在主函数main, 自然也就结束当前进程了,如果不是,那就是退回上一层调用。在多个进程时.如果有时要检测上进程是否正常退出的.就要用到上个进程的返回值,依次类推。
进程环境与进程控制(1): 进程的开始与终止
exit可以返回小于256的任何整数。返回的不同数值主要是给调用者作不同处理的。
单独的进程是返回给操作系统的。如果是多进程,是返回给父进程的。父进程里面调用waitpid()等函数得到子进程退出的状态,以便作不同处理。根据相应的返回值来让调用者作出相应的处理.总的说来,exit()就是当前进程把控制权返回给调用该程序的程序,括号里的是返回值,告诉调用程序该程序的运行状态。
进程终止:
C程序的终止分为两种: 正常终止和异常终止.

正常终止分为: return, exit, _exit, _Exit, pthreade_exit
异常中指分为: abort, SIGNAL, 线程响应取消
主要说一下正常终止的前4种, 即exit系列函数。
return函数exit函数区别:

1,exit用于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随时结束程序,exit的参数是返回给OS的。main函数结束时也会隐式地调用 exit函数。exit函数运行时首先会执行由atexit()函数登记的函数,然后会做一些自身的清理工作,同时刷新所有输出流、关闭所有打开的流并且关闭通过标准I/O函数tmpfile()创建的临时文件。exit是结束一个进程,它将删除进程使用的内存空间,同时把错误信息返回父进程,而 return是返回函数值并退出函数
2,return是语言级别的,它表示了调用堆栈的返回;而exit是系统调用级别的,它表示了一个进程的结束。
3.在有返回值的函数中,return语句的作用是提供整个函数的返回值,并结束当前函数返回到调用它的地方。在没有返回值的函数中也可以使用return语句,例如当检查到一个错误时提前结束当前函数的执行并返回。一般程序执行到 main() 的结束就完成了, 如果想在程序结束时做一些事情, 可以尝试着用这个函数.
example:

void test1(void)
{
printf("exit test1/n");
}

void test2(void)
{
printf("exit test2/n");
}

int main()
{
atexit(test1);
atexit(test2);
printf("exit main/n");
return 0;
}

三.break和continue的区别与联系。

break 语句通常用在循环语句和开关语句中。当 break 用于开关语句 switch 中时,可使
程序跳出 switch 而执行 switch 以后的语句;如果没有 break 语句,则将成为一个死循环而
无法退出。
当 break 语句用于 do-while、for、while 循环语句中时,可使程序终止循环而执行循环
后面的语句, 通常 break 语句总是与 if 语句联在一起。即满足条件时便跳出循环。
#include
main()
{
int i=0;
char c;
while(1)
{
c='/0';
while(c!=13&&c!=27)
{
c=getchar();
printf("%c/n",c);
}
if(c=27)
break;
i++;
printf("the no is %d/n",i);
}
printf("End/n");
}
c='/0'是给变量C附初值,当键盘接收到回车或者ESC按键,开始接受字符,并且打印到终端,如果键盘接收到ESC按键,则直接退出while循环。
注意:
1) break 语句对 if-else 的条件语句不起作用。
2) 在多层循环中, 一个 break 语句只向外跳一层。

continue 语句的作用是跳过循环本中剩余的语句而强行执行下一次循环。continue 语
句只用在 for、while、do-while 等循环体中,常与 if 条件语句一起使用,用来加速循环。
main()
{
char c;
while(c!=13)
{
c=getch();
if(c==0X1B)
continue;
printf("%c/n", c);
}
}

continue和break都可以用于C提供的全部三种循环结构。continue会使循环跳出循环体内剩余的语句,转而判断循环条件是否成立,然后选择是否再次进入循环体。break作用是跳出循环,如果break位于循环嵌套中的一个内循环则仅跳出这个内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