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笔者家中的智能电热水瓶

楼主(2016-01-29):
这个电热水瓶之前买的时候没有单片机的,只是个突跳式温控器,电路简单得要命,温度控制很不准确,根本没有达到沸腾!由于这个主要用来给小孩冲奶粉用,所以温度必须控制得准确,自己写了个温控器程序,采用18B20和AT89C2051。对这个电热水瓶进行彻底的改装,对里面的电动出水,加热器进行系统地控制,并且加入缺水报警保护电路。不废话,上图:

来个家中近照:

程序源码详见:http://www.51hei.com/mcu/1655.html

网友A:
LZ 不知道这密封胶在高温下是否会少量溶解于饮用水中?

网友B(2020-02-11):
最近也正好要修我家的那个水瓶,值得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 不知道这密封胶在高温下是否会少量溶解于饮用水中?

这种应该是白色的704硅胶,2-300度都没问题。

网友D(2020-05-31):
楼主拍的是电扇还是电热水瓶

网友E:
楼主简单讲讲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