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提速知识及win7优化

楼主(2016-01-29):
sunny今天干完活无事,又来研究电脑了,呵呵。win7是继vista之后的微软产品,vista由于种种原因失败了,之后微软推出较为成功的产品---win7。也行大家用贯了XP,对win7不习惯,另外主要是win7占用资源比较大,对系统要求稍高。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win7有64位与32之分,那究竟该用哪个呢?这个要看你的电脑配置了。一般来说,现在的电脑配置都比较高,装win7是没什么问题的,装64位的话就要求你的CPU是64位的了,如果是32位的CPU,就应该最好装32位的系统。那么,这个32位和64位是什么概念呢?呵呵,我之前也 不明白,现在学习了单片机编程,我就明白了。32位是指CPU的数据处理总线宽有32根线,也就是每次能传送2的32次方的数据,而64位的CPU,则有64根数据线,每次能传送2的64次方的数据。可以看出,32位的CPU最大寻址范围是2的32次方,大约是4GB,就是说,最大支持4GB的内存;64位的CPU最大的寻址范围是2的64次方,具体是多少?自己算!但并不是说64位的CPU就一定比32位的快,如果你的电脑要真正达到64位的速度,必须满足3个条件:a:你的CPU是64位的,b:你的系统是64位的,c:你使用的软件(如QQ),也必须是64位的。这样才能真正达到64位的速度,否则缺了一个就不是64位了。这个就是为什么用了64位的CPU,速度却感觉比32位的差不多的原因,因为现在64位的软件还少。现在支持DDR2内存的CPU全部都是64位的啦,那么,什么样的配置就可以运行win7呢?官方的最低配置是1G的CPU,1G的内存,10G左右的硬盘就可以了。事实上,按照这个配置运行win7完全是可以的,但是要达到流畅就不是很理想了,这个是因为win7的占用资源是比较大的。win7开机一般占用了大约800多M的内存,而XP只有200多M。但是电脑的速度是跟很多方面有关系的,硬盘、内存、主板、CPU都有关系,当然,很多人认为CPU快就是快了,这个是错误的。下面我就自己画个图来具体讲下电脑速度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图是用系统自带的画图软件画的,比较潦草啊,将就看吧。哈哈。。。

一部电脑基本构成由上面的东西组成(AMD略有差别),CPU和北桥、南桥组成系统的核心,CPU通过地址总线、数据总线、控制总线与北桥进行通讯,我们说的32位,64位指的就是这些总线的线宽,线宽越大,速度越快。这个好比我们的高速公路,路越宽,可以走的车就越多,运输速度就越快。北桥和内存也是通过这些总线来进行通讯,同理,北桥与南桥,南桥与硬盘也是类似。例如CPU要从硬盘读取一条指令进行运行,他们的工作过程是:CPU通过地址总线发出该指令所处的位置信息,北桥收到后,通过南桥的地址总线找到该指令在硬盘的物理地址,之后,CPU通过控制总线通过同样的办法告诉硬盘,我是要读不是写,这个时候硬盘把数据通过3个总线送到了内存。然后,CPU通过同样的办法,通过北桥读到了该指令进行执行!这个过程看似复杂,实际上电脑用了极其短的时间就完成。这个时间又跟电脑的另一个东西有关,就是时钟。什么?电脑也有时钟?呵呵。。这个时钟跟我们生活的时钟是不一样的,这个时钟由电脑的时钟芯片来产生,这个时钟信号的基准是14.318M,啊?才14M多,我们的电脑不是都上G吗?呵呵。。让我细细道来。这个基准时钟通过时钟芯片的倍频,什么是倍频?就是。。。。举个例子,14M经过10倍频后就是140M,懂了?经过时钟芯片的倍频后,分别送到各种组件,什么内存啊,CPU啊,等都需要时钟信号,否则系统就乱了,因为电脑全部是按照时钟的基准来运行的。这个好比我们的赛龙舟,每条船都有一个敲锣的,所有船上的人都要按照敲锣的节奏来划船,否则就乱套了,船肯定划不动。现在我们的CPU都有什么倍频是多少,主频是多少,就是指这个。对,时钟的快慢决定了系统运行指令的快慢,这个好比划船的,敲锣的敲得快,大家就划得快,船就开得快。比如,一个CPU的外频是133M,那么10倍频后,它的主频就是1330M,也就是1.3G,懂了吗?那么,这个1.3G是什么概念呢?厄。。。举个例子,我在玩的单片机也是一种电脑,它的主频是12M,那么12M就是1200000HZ,也就是一秒钟震荡了1200000次,就是一秒钟执行了1200000条指令,好恐怖的数字。哈哈。。这个还是12M的速度,算一下,1G=1024M,那么1.3G的主频1秒钟执行了多少条指令?算一下吧。
除了总线宽度,系统时钟跟速度有关外,还跟CPU的缓存大小,硬盘的转速,硬盘的缓存,内存的频率等有关。这些名词大家可以百度了解一下。所以,大家要买速度快的电脑,各方面都要考虑,不是说单单某两三个方面就可以的。
接下来我来讲win7这个系统,win7的系统达到近4G的空间,其实除了win7的指令多外,还跟系统带的很多高清图片有关。系统的指令多意味着对CPU的执行速度要求高,这个前面我已经讲过。但是指令多系统的功能就多了,事实上,很多功能我们是用不上的,可以去掉,节省我们宝贵的CPU资源,从而提高系统的运行速度。很多人抱怨win7用起来没有xp的好,那是他们的系统配置问题或者是他们不懂得用win7!其实,跟系统配置有关这样的说法是多余的,现在的电脑配置绝对都能运行win7,除非你用的是老爷机。笔者的笔记本CPU主频只有1.8G,内存2G,硬盘就不用说了,现在最少都160G。这样的配置运行win7一点也不卡!呵呵。。要是说内存有2G,其实,我的内存频率只能运行在533M,因为我的主板是940的,现在普遍都达到800M,DDR3的还达到1333M,别跟 我说你的DDR3运行win7还卡?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用win7?因为win7是新型的系统,它的很多功能是xp不能及的,特别是它的故障自我诊断很好,比如你的驱动找不到,xp可能要到处找驱动,但是win7可以自动帮你找!而且,win7的界面也比较漂亮,还有很多功能是xp没有的。如果你的电脑CPU是双核的,主板是G系列的,内存是DDR3的,运行win7可以不做任何优化应该能流畅运行的!而低配置的电脑,如果要运行win7,内存应该至少有2G是比较好的,1G的话也可以,只是运行多任务内存就比较吃紧了。对于单核低主频的如何优化呢?
首先。关闭不必要的动画效果和菜单滑动,右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点击高级系统设置 ,在性能下面点设置,在视觉效果下面点击自定义,除了在窗口和按钮使用视觉样式之外的东西全部去掉,当然全部都不要也可以,只是win7的界面会变成跟xp没什么分别,这样就看不到win7的漂亮了。这样处理后,系统的速度有一定的提升。
其次:关闭没有用到的服务,节省内存。还是右键我的电脑,点击管理,选择下面的服务和应用程序,点击右边的服务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出现一些系统服务的选项,把不用的全部禁掉,比如传真什么的,全部不要,至于哪些可以不要,大家可以上百度,都有相关说明的。
第三,关闭不必要的启动项目,点开始,运行,输入msconfig ,回车弹出一个对话框,点击启动,除了输入法和杀毒软件,其它通通不要。这样做目的是提高开机速度。
最后,用360等软件对系统垃圾进行清理,包括注册表,再利用这些软件对系统进行再一次优化。经过上面的处理后,系统速度上提高了不少,同时开机内存最大只占500M左右。
好了,先说到这里吧,我吃饭去了。

网友A(2016-05-02):
北桥这里内存控制器只有32位,也是约束内存大小的瓶颈。我笔记本装4G内存只能识别3.25G,我以为是CPU的原因,就换成64位的CPU,装64位的WINDOWS 7操作系统,但仍然显示只有3.25G内存,后来查到原来是芯片组不支持大于4G的空间,也就是芯片组内存控制器约束了内存空间大小。945GM的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