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4S单片机TM1650芯片驱动4位共阴数码管驱动程序

楼主:
//使用STC15W404S单片机测试成功驱动TM1650芯片的4位共阴数码管显示电路

//陈永飞于2016.1.18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LK = P3^2;
sbit DIO = P3^3;

#define CLK_H  CLK = 1
#define CLK_L  CLK = 0

#define DIO_H  DIO = 1
#define DIO_L  DIO = 0

void TM1650_Set(uchar add,uchar dat);
uchar Scan_Key(void);

uchar CODE[10]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9显示代码

void main()
{
uchar key;
TM1650_Set(0x48,0x51);//为5级亮度,开显示八段显示方式,后一个字节中高位用于亮度,低位用于七段或八段显示方式和开关显示
                                   //如:0x71为七级亮度,八段显示方式,开显示;0x79为为七级亮度,七段显示方式,开显示
TM1650_Set(0x68,CODE[0]);
TM1650_Set(0x6A,CODE[5]);
TM1650_Set(0x6C,CODE[1]);
TM1650_Set(0x6E,CODE[4]);
while(1) ;
{
key = Scan_Key();
//第一个按键按下
if(key == 0x44)  //此键值和数据手册上对应
{
TM1650_Set(0x6E,CODE[1]);//显示1
}
//第二个按键按下
if(key == 0x4c)
{
TM1650_Set(0x6E,CODE[2]);
}
//第三个按键按下

//TM1650_Set(0x6E,CODE[3]);

}
}
void Delay_us(uint i) //us延时
{
for(;i>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I2CStart(void)//开始信号
{
CLK_H;
DIO_H;
Delay_us(5);
DIO_L;

}

void I2Cask(void) //ACK信号
{
uchar timeout = 1;
CLK_H;
Delay_us(5);
CLK_L;
while((DIO)&&(timeout<=100))
{
  timeout++;
}
Delay_us(5);
CLK_L;
}

void I2CStop(void) //停止信号
{
CLK_H;
DIO_L;
Delay_us(5);
DIO_H;
}

void I2CWrByte(uchar oneByte) //写一个字节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
uchar i;
CLK_L;
Delay_us(1);
for(i=0;i<8;i++)
{
oneByte = oneByte<<1;
DIO = CY;
CLK_L;
Delay_us(5);
CLK_H;
Delay_us(5);
CLK_L;
}
}

uchar Scan_Key(void)  // 按键扫描
{
uchar i;
uchar rekey;
I2CStart();
I2CWrByte(0x49);//读按键命令
I2Cask();
//DIO_H;
for(i=0;i<8;i++)
{
   CLK_H;
   rekey = rekey<<1;
   if(DIO)
   {
   rekey++;
   }
   Delay_us(5);
   CLK_L;
}
I2Cask();
I2CStop();
return(rekey);
}

void TM1650_Set(uchar add,uchar dat) //数码管显示
{
//写显存必须从高地址开始写
I2CStart();
I2CWrByte(add); //第一个显存地址
I2Cask();
I2CWrByte(dat);
I2Cask();
I2CStop();
}

网友A(2018-05-05):
非常好!!!一点就亮!!!
稍后调试一下程序,打算做一个小时钟。

网友A:
对楼主的程序作了点小修改,实际是方便我自己使用而已,修改内容如下:
  • 简单封装了一下,日后直接调用使用;
  • 简单排版了一下,方便阅读;
  • 将“I2C”字眼替换掉,TM1650并不是完完全全的I2C器件,只是指令与I2C类同而已,也不能与I2C器件装在同一线路上的;
  • 增加亮度参数,可以修改亮度;(这次调试过程中,发现亮度1其实已经很亮了)
  • …………

/*--------------------------------------------------------------------------
TM1650.H
四位数码管驱动 TM1650 读写程序
--------------------------------------------------------------------------*/
#ifndef __TM1650_H__
#define __TM1650_H__

sbit CLK = P3^7;
sbit DIO = P3^6;

void Set1650(uchar add,uchar dat);
uchar Scan_Key(void);

uchar BL = 1;          //亮度等级
uchar CODE[10]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9显示代码
                                // 0    1    2    3    4    5    6    7    8    9

void Init1650(){
        Set1650(0x48,(BL*16+0x01));//设定亮度,开显示八段显示方式,后一个字节中高位用于亮度,低位用于七段或八段显示方式和开关显
                                                                //如:0x71为七级亮度,八段显示方式,开显示;0x79为为七级亮度,七段显示方式,开显示
}

void Delay_us(uint i){ //us延时
        for(;i>0;i--){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Start1650(void){//开始信号
        CLK = 1;
        DIO = 1;
        Delay_us(5);
        DIO = 0;
}

void Ask1650(void){ //ACK信号
        uchar timeout = 1;
        CLK = 1;
        Delay_us(5);
        CLK = 0;
        while((DIO)&&(timeout<=100)){
                timeout++;
        }
        Delay_us(5);
        CLK = 0;
}

void Stop1650(void){ //停止信号
        CLK = 1;
        DIO = 0;
        Delay_us(5);
        DIO = 1;
}

void WrByte1650(uchar oneByte){//写一个字节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uchar i;
        CLK = 0;
        Delay_us(1);
        for(i=0;i<8;i++){
                oneByte = oneByte<<1;
                DIO = CY;
                CLK = 0;
                Delay_us(5);
                CLK = 1;
                Delay_us(5);
                CLK = 0;
        }
}

uchar Scan_Key(void){  // 按键扫描
        uchar i;
        uchar rekey;
        Start1650();
        WrByte1650(0x49);//读按键命令
        Ask1650();
        //DIO = 1;
        for(i=0;i<8;i++){
                CLK = 1;
                rekey = rekey<<1;
                if(DIO){
                rekey++;
                }
                Delay_us(5);
                CLK = 0;
        }
        Ask1650();
        Stop1650();
        return(rekey);
}

void Set1650(uchar add,uchar dat){ //数码管显示
                                                                //写显存必须从高地址开始写
        Start1650();
        WrByte1650(add); //第一个显存地址
        Ask1650();
        WrByte1650(dat);
        Ask1650();
        Stop1650();
}

#endif

网友B(2019-12-02):
main函数的while(1)后面有个分号

网友C:
您好,能给一份STC15W404S外围器件电路图吗,我不知道怎么选择外围器件

网友C:
您好,能给一份STC15W404S电路图吗,邮箱1904382840@qq.com,谢谢

网友D(2020-04-18):
正在学习,先谢谢了

网友D:
很好,正在学习

网友E(2020-05-28):
一点就亮,感谢楼主,省了我好多时间

网友F(2020-06-28):
感谢楼主,感谢2楼,正在学习这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的程序作了点小修改,实际是方便我自己使用而已,修改内容如下:
  • 简单封装了一下,日后直接调 ...

  • 您好,我是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您写这部分文件,整个定义成头文件即可,是吧?

网友G(2020-08-19):
    DIO = CY;没有理解什么意思,并在其他位置没有找到CY定义

网友H(2021-03-23):
引用 网友G:
    DIO = CY;没有理解什么意思,并在其他位置没有找到CY定义

    CY在头文件里。特殊功能寄存器PSW里面的CY进位借位标志位。

网友I:
    受益匪浅

网友J(2021-07-09):
    ack信号最后一行CLK_L是不是应该改成CLK_H???

网友K:
引用 网友J:
    ack信号最后一行CLK_L是不是应该改成CLK_H???

    就是CLK_L吧,看时序图,CLK最后是拉低的

网友L(2021-08-26):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的程序作了点小修改,实际是方便我自己使用而已,修改内容如下:
  • 简单封装了一下,日后直接调 ...

  • 非常感谢

网友M(2021-10-08):
    大神。用stc 15w408as驱动tm1640怎么写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对楼主的程序作了点小修改,实际是方便我自己使用而已,修改内容如下:
  • 简单封装了一下,日后直接调 ...

  • 这是真的牛,看了老哥的代码,井井有条,封装的还好,只要稍稍阅读说明书就可以对数码管进行准确的调用。

网友O(2021-12-16):
    STC15W404S单片机TM1650芯片驱动4位共阴数码管驱动程序 ,详细的备注有吗

网友P:
感谢各位教导,稍微再次修改了一下,做了一个计秒累加的动态扫描显示,稍微调整可以广泛使用,以表回馈论坛坛友!

网友Q(2022-07-13):
    你好,我对这个I2Cask()函数有疑问,tm1650的官方手册是传输完成后的第一个时钟周期即应答ACK,而该函数进入后,延迟了一个时钟周期应答。并且在DIO拉低后,clk应该给一个上升沿,而该函数在DIO拉低后没有产生上升沿。

    屏幕截图 2022-07-13

网友R(2023-09-13):
    受益匪浅!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S(2023-10-24):
    将“I2C”字眼替换掉,更严谨

网友T(2023-12-23):
引用 网友S:
    将“I2C”字眼替换掉,更严谨

    不一定用Ⅰ2C的专用管肺脚来驱动的,普通脚就可以驱动了,对吧?

网友U(2024-02-03):
    非常感谢。已经下载。测试很好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H:
    CY在头文件里。特殊功能寄存器PSW里面的CY进位借位标志位。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如果使用的单片机中没有这个寄存器怎么办呢?,我想使用
    DIO = (oneByte & 0x80) ? 1 : 0;
    但是在使用中好像不可以...

网友U:
    BL*16+0x01这句没看懂

网友U:
引用 网友Q:
    你好,我对这个I2Cask()函数有疑问,tm1650的官方手册是传输完成后的第一个时钟周期即应答ACK,而该函数进 ...

    同问

网友W:
    刚刚写出1650的代码,第9位ack完全可以不予理睬,单片机只要象征性的把时钟端在8位数据

    传送完后做一个上升沿再下降的波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