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51数码管显示芯片的51单片机驱动

楼主(2016-01-29):
  /*****************************************************************************

*版权信息:深圳天微电子有限公司
*文 件 名:TM1651-V1.0
*当前版本:V1.0
*MCU 型号:STC12C5608AD
*开发环境:Keil uVision4
*晶震频率:11.0592MHZ
*完成日期:2013-07-19
*程序功能:数码管驱动和按键:驱动7段4位LED共阳数码管显示,当对应按键按下时显示1~7,原理图请参考TM1651规格书;
*免责声明:1.此程序为TM1651驱动共阳LED数码管和按键演示程序,仅作参考之用。
            2.如有直接使用本例程程序造成经济损失的,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
#include <reg52.h>//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包含_nop_()指令头文件

#define 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宏定义

/********************定义控制端口**********************/
sbit CLK=P3^3; //定义CLK
sbit DIO=P3^2; //定义DIO

/********************定义数据*************************/
unsigned char code 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阳数码管0~9字型码
unsigned char code TAB[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数码管不显示

/********************延时函数,延时nms******************/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while(n--)
   for(i=0;i<550;i++);
}

/********************Start函数*************************/
void I2CStart()
{
DIO=1;
CLK=1;
nop;
DIO=1;
nop;
DIO=0;
nop;
CLK=0;
}

/********************Stop函数*************************/
void I2CStop()
{
    CLK=0;
nop;
nop;
DIO=0;
nop;
nop;
CLK=1;
nop;
nop;
nop;
DIO=1;
nop;
CLK=0;
DIO=0;
}

/***************发送8bit数据,从低位开始**************/
void I2CWritebyte(unsigned char one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0;
if(oneByte&0x01)
  DIO=1;
else
  DIO=0;
nop;
    CLK=1;
    oneByte=oneByte>>1;
  }
  //8位数据传送完
CLK=0;//判断芯片发过来的ACK应答信号
nop;
while(DIO==1);
nop;
CLK=1;
nop;
}

/***************读按键程序**************/
unsigned char read_key()
{
unsigned char rekey,i;
I2CStart();
I2CWritebyte(0x42); //写读键指令0x42
DIO=1;
for(i=0;i<8;i++)
{
CLK=0;
nop;
nop;
rekey=rekey>>1;   //先读低位
nop;
nop;
CLK=1;
if(DIO)
  rekey=rekey|0x80;
else
  rekey=rekey|0x00;
nop;
}
CLK=0;  //判断芯片发过来的ACK应答信号
nop;
nop;
while(DIO==1);
nop;
nop;
CLK=1;
nop;
nop;
I2CStop();

return rekey;
}

/************显示函数,地址自加一************/
void disp0(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I2CStart();
I2CWritebyte(0x40);  //数据命令设置:地址自动加1,写数据到显示寄存器
I2CStop();

I2CStart();
I2CWritebyte(0xc0);  //地址命令设置:初始地址为00H
for(i=0;i<4;i++)  //发送4字节数据到显存
{
I2CWritebyte(*p);
p++;
}
I2CStop();

I2CStart();
I2CWritebyte(0x8C); //显示控制命令:开显示,脉冲宽度为11/16.
I2CStop();

}

/************显示函数,固定地址写数据************/
void disp(unsigned char add, unsigned char value)
{
I2CStart();
I2CWritebyte(0x44); //数据命令设置:固定地址,写数据到显示寄存器
I2CStop();

I2CStart();
I2CWritebyte(add);//地址命令设置:写入add对应地址

I2CWritebyte(CODE[value]);//给add地址写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itebyte(0x8C);//显示控制命令:开显示,脉冲宽度为11/16.
I2CStop();

}

/************按键处理函数,按键数据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void key_process()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read_key();  //读取按键返回值
if(temp!=0xff)
{
  disp0(TAB);  //清屏
  switch(temp)
  {
    case 0xf7 : disp(0xc0,1);break;  //K1与SG1对应按键按下,显示1
case 0xf6 : disp(0xc1,2);break;  //K1与SG2对应按键按下,显示2
case 0xf5 : disp(0xc2,3);break;  //K1与SG3对应按键按下,显示3
case 0xf4 : disp(0xc3,4);break;  //K1与SG4对应按键按下,显示4
case 0xf3 : disp(0xc0,5);break;  //K1与SG5对应按键按下,显示5
case 0xf2 : disp(0xc1,6);break;  //K1与SG6对应按键按下,显示6
case 0xf1 : disp(0xc2,7);break;  //K1与SG7对应按键按下,显示7
default   : break;
  }
}
}

void main()
{

disp0(CODE);      //上电数码管显示0~3
delay_nms(1);
while(1)     //按键后显示按键内容
{
key_process();
delay_nms(100);
}
}

网友A(2025-06-18):
大佬们,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也是TM1651显示芯片,但是用的触摸按键板,按键就不是TM1651手册的按键了,所以怎么写才能让LED亮

网友B(2023-08-17):
这个芯片驱动数码管和按键,作用很大,如果把封装做小一点就好了,对于一些小板子,这个就用不了。

网友C:
逻辑很正确,要慢慢研究吸收好的代码

网友D:
1651 不如 1650实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共阳数码管,应该是共阴数码管吧

网友F(2022-06-07):
引用 网友G:
tm1652的驱动程序有吗?

有!前两天刚写的!

网友G:
tm1652的驱动程序有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只有用这个编码才可以正常显示的!

嗯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不是共阳数码管吧,是共阴数码管吧

只有用这个编码才可以正常显示的!

网友H(2021-06-28):
这不是共阳数码管吧,是共阴数码管吧

网友I(2020-10-18):
代码经过实验,正确驱动TM1651,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J(2019-07-29):
代码已经测试可以使用

网友K(2018-10-16):
这个可以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