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管理我的电脑看论坛里面有些图显示不出来具体见下图

楼主:
请问这是要安装个什么软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可否发下这个软件,最好带安装教程,我看论坛有些图片时就这样的情况,具体键下面发的图

网友A(2016-01-29):
就是有的图我看不到,看到的就是上面的那种,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B:
网站与浏览器不兼容问题。Windows自带看图软件就能打开,前提是标准的 png 文件。

网友C: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浏览器

网友C:
我这边用谷歌浏览器360浏览器都能正常访问

网友D:
找到原因了 这不是论坛的问题 是图片在别的服务器上,你把网址贴出来我叫人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找到原因了 这不是论坛的问题 是图片在别的服务器上,你把网址贴出来我叫人处理.

http://www.51hei.com/bbs/dpj-40127-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用谷歌浏览器360浏览器都能正常访问

我用谷歌浏览器试了下还是这样的,可能是我电脑那个flash的软件安装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找到原因了 这不是论坛的问题 是图片在别的服务器上,你把网址贴出来我叫人处理.

我发那个链接发给你发不出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找到原因了 这不是论坛的问题 是图片在别的服务器上,你把网址贴出来我叫人处理.

直接发帖子标题给你吧是下面这个
[开源造车]51单片机两轮自平衡小车原理图设计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