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VRV多联机V3系列屏蔽坏的压缩机方法

楼主(2016-01-29):
大金VRV多联机V3系列屏蔽坏的压缩机方法如下
1号键进入监控模式
2号键按5次再按3号键后会读出多少台室内机,数量会用二进制LED显示出来
2号键按8次再按3号键后会讯出多少台室外机联在一起
2号键按12次再按3号键会显示出故障代码,用LED显示出来
2号键按19次再按3号键是锁定频压缩机
2号键按21次再按3号键是抽真空模式
2号键按28次再按3号键是功率模块检查
2号键按42次再按3号键是锁定变频压缩机
2号键按39次再按3号键是锁定外机辅1号机(整机)
2号键按40次再按3号键是锁定外机辅2号机(整机)
压力传感器所测电压与压力表所测压力关系
R22系统时
PH = (VH - 0.5)        MPa    高压压力
PL = (VL - 0.5) X 0.3  MPa    低压压力
R410系统时
PH = (VH - 0.69) MPa    高压压力
PL = (VL - 0.28) MPa    低压压力

网友A(2020-12-01):
然后屏蔽后怎样恢复呢

网友B(2016-07-25):
请问   如果室外机有两台都是16p的都是一个变频两个定频的  其中子机有一个定频压缩机电流是其他定频压缩机的两倍   能不能单独屏蔽这一台定频压缩机呢   然后屏蔽后怎样恢复呢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