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系列单片机开发环境应用快速入门

楼主(2016-01-29):
最近ST在国内大力推广他的8位高性价比单片机STM8S系列,感觉性能上还是非常不错的,网上稍微看了点资料,打算有机会还是学习一下,先入门为以后做好技术积累。好了,长话短说。手上拿到一套ST最近做活动赠送的三合一学习套件,上面包括STM32F小板、ST LINK小板、STM8S小板,做工很精致,相信很多朋友也收到了。既然当初去申请了,人家也送了,总得把用起来吧,放着吃灰尘是很可惜的^_^ 。

好,步入正题,刚开始在论坛上逛了一圈,感觉STM8S的资料实在太少,都是官方的应用资料,没有什么入门介绍,连需要安装什么软件都搞不清楚。偶的电脑光驱坏了,所以也读不出光盘里有什么东西,所以只能到处瞎摸,还是ourdev论坛好,嘿嘿,仔细看了几个帖子,总算明白大概是什么样的开发环境了。用C语言开发STM8S,需要安装两个软件:1、STVD IDE开发环境;2、COSMIC for STM8 C编译器。
STVD可以到官网下载,下载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43003-1.html
COSMIC 需要申请LICENSE,比较繁琐,刚好坛子有人传了一个免安装无限制版本的,偶就赶紧下载了,大家可以去下载,仅做为个人学习使用。
下载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43001-1.html

    软件下载后,只需安装STVD。从上面地址下载的COSMIC不用安装,只要解压到硬盘即可。后面建立工程的时候设置好路径即可。

下面一步一步开始啦~
一、安装好STVD后,桌面上建立了两个快捷图标,ST Visual Develop就是STVD了。ST Visual Programmer是编程软件,可以配合ST LINK对STM8S进行编程烧录。

二、双击运行ST Visual Develop,启动STVD开发环境。执行 File \ New Workspace,在New Workspace窗口里选择Create workspace and projects,点击“确定”建立工作组和工程

三、在Workspace filename里输入Workspace名称,由于最终我们要测试一个现成的LED程序,所以偶写了led,随你喜欢了,呵呵。在Workspace里设置好文件当前要存放的路径。然后点“OK”确定。

四、在Project filename里输入工程的名称,在Project location里设置好工程的存放路径。因为我们是要用C语言来开发的,所以在Toolchain里要选择 STM8 Cosmic 编译器;在Toolchain root里就要填写你刚才下载解压后的那个无限制的Cosmic的存放路径就可以了。都填好后,点“OK”。

怕大家搞不清楚上面的那个Toolchain root的存放路径,特截图一张。我是放在那里的,你看你放哪里就填哪里的路径。

五、在MCU Selection里,需要选择实际的MCU型号了,ST送的套件板上的芯片型号是STM8S207SBT6C,而下列的型号中却是STM8S207S8,没对上号,不知道是不是STVD弄错了。反正偶选下面的STM8S207S8是可以用的,先用着咯,呵呵。双击型号后,点“OK”。

六、下面工程就建立好了,呵呵,自动生成main.c 、stm8_interrupt_vector.c 、mods0.h。试试compile、build,一切顺利,因为现在main.c只有一个主程序,所以还是可以编译通过的,没有什么错误提示,如下下图:

好了,以上就是使用STVD建立工程的详细步骤了。

由于上面的main.c没什么实质的程序运行,所以下面我们要运行一个ADC电压采集,并把采集值赋给定时器,实现定时器PWM的变化输出,驱动LED亮度发生变化的程序,这个程序我是从一个论坛上下载的,应该也是这个套件板的光盘里的内容。

我先把这个程序工程里的3个文件(main.c 、 tm8_interrupt_vector.c 、 STM8S207R.h)传上来,其实这个工程也是可以直接运行的,但为了让我们上面辛苦建立的工程发挥下作用,所以还是继续沿用上面的工程,然后把我上传的3个文件名里的main.c 、 tm8_interrupt_vector.c 里的内容复制到我们刚才建立好的工程对应的文件里;并把STM8S207R.h这个文件复制到我们工程目录下,并添加到工程里,这个头文件是必须的。
大家先下载这3个文件:
/*============================================================================*/
/* PROJECT:   LED Control by timer OC                                         */
/* MODULE:    main.c                                                          */
/* COMPILER:  STM8 Cosmic C Compiler                                          */
/* DATE:      Feb 2009                                                        */
/*----------------------------------------------------------------------------*/
/* DESCRIPTION:   Demonstration firmware for STM8 Mini Kit                    */
/*                Control LED blink, on/off/, brightness.                     */
/*============================================================================*/
/******************************************************************************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8s207r.h"          /* Registers and memory mapping file. */

/******************************************************************************/
/* Macro definitions
/******************************************************************************/

/******************************************************************************/
/* RAM SEGMENT variables                                                      */
/******************************************************************************/
/* Global variable used to store the ADC result. */
unsigned int AD_Value;

/******************************************************************************/
/* Function definitions                                                       */
/******************************************************************************/
/* -------------------------------------------------------------------------- */
/* ROUTINE NAME: LED_Control                                                   */
/* INPUT/OUTPUT: Note duration (4bit MSB information) / None.                 */
/* DESCRIPTION: 1) Sample AIN voltage and store in AD_Value.                  */
/*              2) Polling wait routine for note duration(based on 3ms delay).*/
/*                 duration: Quaver (2), crotchet (4) or minim (8) selection. */
/* ---------------------------------------------------------------------------*/
void LED_Control(unsigned char duration)
{
    int i = 0;
    unsigned char uc = 0;
    unsigned long Temp;

    /* Sample AIN voltage in ADC single mode */
    ADC_CR1 |= 0x01;         /* First set ADON to power on the ADC module.    */
    i = 6;                   /* Wait >7us to ensure the ADC power on finished.*/
    while(i--);
    ADC_CR1 |= 0x01;         /* Set ADON again to start AD convert.           */
    while(!(ADC_CSR & 0x80));/* Waiting for AD convert finished (EOP=1).      */

    /* Store ADC value to AD_Value */
    AD_Value = ((((unsigned int)ADC_DRH)<<2)+ADC_DRL);

    /* The new duty cycle value is written in CCR. */
    TIM2_CCR2H=0x00;
    TIM2_CCR2L=(unsigned char)(AD_Value>>2);

    if (AD_Value>0x10)
    {
      Temp=(unsigned char)(AD_Value>>8);

      if ((TIM3_ARRH>Temp+0x05)||(TIM3_ARRH<Temp-0x05))
      {
        TIM3_ARRH  = Temp;
        TIM3_ARRL  = (unsigned char)(AD_Value&0xff);
        TIM3_CCR1H = (unsigned char)(AD_Value>>9);
        TIM3_CCR1L = (unsigned char)((AD_Value>>1)&0xff);
      }
}
    /* Delay time = duration * Y */
    while ( uc < duration )  /* The following loop is run "duration" times. */
    {
      while ( i < 1200 )     /* This loop "Y" waits approximately 4.3ms.      */
      {
        i++;
      }
      i = 0;
      uc++;
    }
}

/* -------------------------------------------------------------------------- */
/* ROUTINE NAME: GPIO_Init                                                    */
/* INPUT/OUTPUT: None.                                                        */
/* DESCRIPTION:  Initialize GPIOs.                                            */
/* IN:           None.                                                        */
/* OUT:          None.                                                        */
/* -------------------------------------------------------------------------- */
void GPIO_Init(void)
{
    /* LED IO Configuration        */
    /* LD3: PD3             */
    /* LD2: PD1             */
    /* LD1: PD0             */
    PD_DDR |= 0x0D;              /* Output.                  */
    PD_CR1 |= 0x0D;              /* PushPull.                */
    PD_CR2  = 0x00;              /* Output speed up to 2MHz. */

    /* PD7 external interrupt */
    EXTI_CR1  = 0x00;
    EXTI_CR2  = 0x00;
    PD_DDR   &=~0x80;
    PD_CR2   |= 0x80;
}

/* -------------------------------------------------------------------------- */
/* ROUTINE NAME: CLK_Init                                                     */
/* INPUT/OUTPUT: None.                                                        */
/* DESCRIPTION:  Initialize the clock source                                  */
/* -------------------------------------------------------------------------- */
void CLK_Init(void)
{
    /* Configure HSI prescaler*/
    CLK_CKDIVR &= ~0x10;          /* 01: fHSI= fHSI RC output/2. */

    /* Configure CPU clock prescaler */
    CLK_CKDIVR |= 0x01;           /* 001: fCPU=fMASTER/2. */
}

/* -------------------------------------------------------------------------- */
/* ROUTINE NAME: ADC_Init                                                     */
/* INPUT/OUTPUT: None.                                                        */
/* DESCRIPTION:  Initialize the AD converter.                                 */
/* -------------------------------------------------------------------------- */
void ADC_Init(void)
{
    ADC_CR2  = 0x00;
    ADC_CR1  = 0x00;
    ADC_CSR  = 0x03;
    ADC_TDRL = 0x20;
}

/* -------------------------------------------------------------------------- */
/* ROUTINE NAME: TIM_Init                                                     */
/* INPUT/OUTPUT: None.                                                        */
/* DESCRIPTION:  Initialize the TIM2 TIM3.                                    */
/* -------------------------------------------------------------------------- */
void TIM_Init(void)
{
    /* TIM2 CC2 control LED Brightness */
    TIM2_CCMR2 |= 0x70;           /* Output mode PWM2.                      */
    TIM2_CCER1 |= 0x30;           /* CC polarity low,enable PWM output      */
    TIM2_ARRH   = 0x00;
    TIM2_ARRL   = 0xff;           /* Freq control register: ARR             */
    TIM2_CCR2   = 0x00;           /* Dutycycle control register: CCR        */

    TIM2_PSCR   = 0x00;           /* Configure TIM2 prescaler =1            */
    TIM2_CR1   |= 0x01;

    /* TIM3 CC1 control LED Blinking */
    TIM3_CCMR1 |= 0x78;           /* Output mode PWM2.                      */
    TIM3_CCER1 |= 0x03;           /* CC polarity low,enable PWM output      */
    TIM3_ARRH   = 0x03;
    TIM3_ARRL   = 0xff;           /* Freq control register: ARR             */
    TIM3_CCR1H  = 0x02;           /* Dutycycle control register: CCR        */
    TIM3_CCR1L  = 0x00;

    TIM3_PSCR  |= 0x0d;           /* Configure TIM3 prescaler = 8192        */
    TIM3_CR1   |= 0x81;
}

/* -------------------------------------------------------------------------- */
/* ROUTINE: main                                                              */
/*          main entry                                                        */
/* -------------------------------------------------------------------------- */
void main ( void )
{
    unsigned int j;

    _asm("sim");                 /* Disable interrupts */

    CLK_Init();

    GPIO_Init();

    TIM_Init();

    ADC_Init();

    _asm("rim");

    while ( 1 )
    {
      LED_Control(0x08);
    }
}
/*---------------------------- End of file -----------------------------------*/

然后编译程序,成功!

嘿嘿,下面要把实验板连接到电脑调试了。
不过在连机调试前,要先设置下Debug instrument的Target Settings…,实验板配套的是ST LINK,所以就选ST LINK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差点忘了,那就是STM8S小板需要接独立的外部电源,DC9~12V,插座是内正外负,别搞错正负极了。
接上电源,板上的D4电源指示灯应该亮起,用USB连接线把ST LINK连接到电脑的USB。

然后点击DEBUG按钮,进入仿真调试界面

中间有一个确定窗口需要确定下就可以了。

进入仿真界面后,执行RUN按钮运行程序,这时候实验板进入全速运行的状态,可以看到实验板上的LD2发光二极管以一定的频率在闪烁,LD1微亮,这时候顺时针旋转板上的那个电位器,可以发现LD2的闪烁频率变慢,同时LD1的亮度增强。逆时针旋转电位器则反之。

OK,至此STM8S的基础入门到此结束,由于工作繁忙,更深入的了解学习请大家多多探讨,这样才能进步得更快。谢谢~

本工程里的这个ST公司写的测试程序里有详细的英文注释,看看基本都能看懂。中断函数需要在tm8_interrupt_vector.c里写,大家注意下就可以了。现在没有用到什么ST的函数库,所以感觉像在用C语言开发AVR,差别不大。

网友A(2017-06-28):
小白到此一游,以后会用到的,谢谢分享

网友B(2017-08-17):
想学习STM8,先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C(2018-05-26):
stm8很厉害,但入门难度比较大

网友D:
谢谢分享,正好用到,感谢~

网友E(2019-07-13):
谢谢分享,另外B站上正点原子视频,推荐新手去入门

网友F:
谢谢分享,正好用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