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 从批处理程序调用另一个批处理程序

楼主(2016-01-30):
call有几种用法
第一种用法,也就是最常用的一种,调用另一个批处理,在被调用的批处理执行完后在执行call下面的命令。如:
@echo off
call a.bat
dir c:\
pause
如果在被调用的批处理里面有参数,调用的时候需要在后面加上参数。
如:
a.bat内容:
@echo off
echo %0 %1
b.bat内容:
@echo off
call a.bat hello
dir c:\
pause
那么,在执行b.bat的时候,会将hello赋值给%1,而%0代表a.bat自己。
(在批处理中,可以使用%*代表所有参数%1-%9代表9个参数,%0代表批处理自己,其扩展用法见call /?,在讲for的时候也会讲到)
在这里讲下goto :eof的用法,如:
a.bat内容:
@echo off
echo %0 %1
goto :eof
b.bat内容:
@echo off
call a.bat hello
dir c:\
pause
这里,在显示完hello后,会执行dir c:\并暂停,如果将goto :eof改成exit,在显示完hello后就会自动退出。因为goto :eof后会转到a.bat结尾,即只退出a.bat然后会继续执行dir;由于call a.bat,在执行a.batb.bat是一个CMD窗口,exit的话就会直接退出这个窗口,这就是goto :eofexit区别。
call的第二种用法,调用一个命令,如:call ping 127.1,这和直接ping 127.1看似是一样的,但还是有区别的。主要用法就是call set,在后面讲延迟环境变量的时候慢慢体会。
call的第三种用法,调用一个应用程序,call notepad.execall可以这么用,但一般在调用应用程序的时候会使用start,很少用call
call的第四种用法,调用本批处理中的一个标签。如:
@echo off
call :no1
start notepad.exe
exit
:no1
start calc
ping /n 2 127.1>nul
在这里会先打开计算器,然后打开记事本。在call标签的时候要加上“:”。
这与goto有什么区别呢?在看一个例子:
@echo off
goto :no1
start notepad.exe
exit
:no1
start calc
ping /n 2 127.1>nul
这里只会打开计算器,并不打开记事本。
因为,goto :no1是转到标签:no1处运行,运行完就退出,而call是调用:no1,运行完继续执行call下面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