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处理FOR命令详解

楼主(2016-01-30):
对所有的批处理初学者来说,for的应用是最难理解以及掌握的。本文由浅入深,为大家专门讲解for的用法,希望大家喜欢。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for不是一个简单的命令,它的用法比较复杂,它还可以带四个参数(/L /D /R /F),其中:/L和/F参数是最经常用到的。当然,它本身也可以不带参数,下面我们通过具体的例子来讲解for的运用。
一、不带参数的for:

@echo off
for %%i in (1 2 3 4 5) do echo %%i
pause

将以上代码保存为批处理文件(如何保存?),然后运行,可以发现屏幕上显示1 2 3 4 5(每字一行)
是不是明白了一些?它的整个运行机制我们可以这样看:for不停的从括号中拿出5个“东西”来(以空格做间隔),并将这5个“东西”依次传给临时变量%%i,同时把这个变量echo出来....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for的基本用法是:
for 变量 in (目标) do 干什么?
变量常用%%i 来表示,当然也可以换成%%j;目标就是待处理的对象集合,比如这里的1 2 3 4 5;这里的干什么的内容为:批处理命令。
【相关习题:】将你的名字用for命令分三行显示出来!!!
二、带参数 /L 的for (这里的 参数/L 可以理解为 "list" 的意思,代表一个数列)
先看测试代码: 复制内容到剪贴板
代码:

@echo off
for /l %%i in (1 1 5) do echo %%i
pause

显示结果也为:1 2 3 4 5(每字一行)
它的意思和上面的意思差不多,但是括号中的对象却不需要 写成 1 2 3 4 5 的形式了,而是:1 1 5,因为它启用了参数 /L ,就是告诉for,这个括号里的对象是个数列,怎样的数列?就是以 1 开始,步长 为1 ,结束值为5的一个等差数列,再举个实例:复制内容到剪贴板
代码:
::显示 从 10 - 20 的所有偶数:

@echo off
for /l %%i in (10 2 20) do echo %%i
pause

【相关习题:】显示 1~20 间能被5整 除的整数
三、带参数 /f 的for(这里的参数/F可以理解为“file”的意思,代码处理对象为文本串)
参考教程:for 命令 /f 参数 通俗讲解
四、for的 /D 和/R 参数(这两个参数个人比较少用)
1>/D参数(常用来查询 当前目录 或者 指定目录的文件夹)
基本用法:FOR /D %variable IN (set) DO command [command-parameters]
如:查询F盘根目录下的文件夹 复制内容到剪贴板
代码:

@echo off
for /d %%i in (f:\*) do echo %%i
pause>nul

如果省略 括号中的 "f:\",则会直接查询 批处理 所在目录的文件夹
假设 本批处理文件 保存在:F:\test下
运行以下批处理代码,将会查询 F:\test下的文件夹 复制内容到剪贴板
代码:
@echo off
for /d %%i in (*) do echo %%i
pause>nul2>

/r参数
基本用法:FOR /R [[drive:]path] %variable IN (set) DO command [command-parameters]
检查以 [drive:]path 为根的目录树中,所有符合(set)的文件或者文件夹。如果在 /R 后没有指定目录,则使用当前
目录。如果集仅为一个单点(.)字符,则枚举该目录树。
用法示例:
枚举F:盘下所有的 文件 复制内容到剪贴板
代码:

@echo off
for /r f:\ %%i in (*) do echo %%i
pause>nul

枚举F:盘下所有的 .bat文件(包括子目录),则: 复制内容到剪贴板
代码:

@echo off
for /r f:\ %%i in (*.bat) do echo %%i
pause>nul

如果省略以上代码中的F:\,则会列举当前目录 所有符合(set)的文件
如:列举批处理所在目录的 所有 批处理文件(包括子目录) 复制内容到剪贴板
代码:

@echo off
for /r %%i in (*.bat) do echo %%i
pause>nul

for 命令 /f 参数 通俗讲解
for /f 参数最为复杂,难懂和常用.
在刚学时确实费了我不少脑筋,下面就我个人的理解,给新手们通俗的讲讲,也好让新手少走些弯路.
格式:
::例一: 复制内容到剪贴板
代码:

for /f "skip=1 tokens=1,2* delims= " %%a in (a.txt) do echo %%a %%b %%c
pause

先从引号内的东西讲起,很多新手对这些难以理解,因为 for /? 翻译的简直是一塌糊涂.
skip=
tokens=
delims=
这三项是用的最多的,根据需要.可以不用,可以一起使用,也可以只使用一个或两个.
但是不管使用几个都要用引号将它们扩起来.当然不使用时,自然就不需要引号了.
skip=
for循环文本内容是以行为单位,从上至下进行的,skip=1意识就是跳过文本的第一行,即不循环第一行
那么skip=2 自然就是跳过前两行了,依次类推.........
delims=
先讲这句
delims=后面的字符的意识是,将文本每一行的内容以delims=后面的字符分割成若干列.
假设a.txt某一行的内容是 111,222.333 444/555
我们用下面的语句
::例二: 复制内容到剪贴板
代码:

for /f "tokens=1-5 delims=,./ " %%a in (a.txt) do echo %%a %%b %%c %%d %%e
pause

显示结果是 111 222 333 444 555
解释:
意识就是把111,222.333 444/555以,./和空格(不分先后)分成了5列.注意代码中/和"后面有个空格,
使用中要注意空格要放到最后,如"delims=,. /" 这样就不行了.
那如果我们不使用逗号来分割会如何呢?如: "delims=./ "那么就会分割成111,222 333 444 555
看出区别了吗?delims=后面可以是多个字符,可以是空格,也可以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代表什么呢?就是不以任何东西为分割符,也是整行的内容了.
因为for默认是以,;和空格作分割符的,
所以一般要取得整行内容通常会用"delims="这样的形式来取消for的默认分割符.
tokens=
tokens=1-5
1-5很好理解就1至5,前面我们用delims=后面的字符为分割符,将文本内容分成了多列,那么你需要的是哪些列呢?
用tokens=可以很好帮你提取到.
还是以例二为例:
通过dilims=,./ 将文本分成了111 222 333 444 555 五列.
注意代码中前面有个%%a 这里的%%a就是代表第一列,第二列就是%%b,第三列就是%%c 依此类推.....
那么我们如果把echo %%a %%b %%c %%d %%e 改为 echo %%e %%d %%c %%b %%a 会如何呢?
当然.会显示 555 444 333 222 111
如果是:echo %%b %%d 又会显示什么呢? 不用我说了吧!
若是第一个%%a把它改为%%i也是一样,那么第二列就是%%j...%%k...依此类推....
明白了?就是按英文字母的顺序依此类推的.
这里我们用的是tokens=1-5但是在例一中,我们用的是tokens=1,2* 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差不多-号代表从几至几而逗号代表单一的,如 tokens=1,5就是代表第一列和第五列,而不是1至5列.
*号代表剩下的所有的列.如:tokens=1,2*代表%%a为第一列,%%b为第二列,%%c代表后面所有的列.
for /f 不但可以循环文本内容还可以循环字符窜,如:
::例三: 复制内容到剪贴板
代码:

for /f "tokens=1-3 delims=,./ " %%a in ("111,222.333 444/555") do echo %%a %%b %%c
pause

只要将()里的字符串用引号扩起来,for就会把它当字符串来循环,而不是文本.

这次的for语句系列教程,打算按照for语句的5种句式逐一展开,在讲解 for /f 的时候,会穿插讲解批处理中一个最为关键、也是新手最容易犯错的概念:变量延迟,大纲如下: 引用:
一 前言
二 for语句的基本用法
三 for /f (含变量延迟)
四 for /r
五 for /d
六 for /l
一、前言
在批处理中,for是最为强大的命令语句,它的出现,使得解析文本内容、遍历文件路径、数值递增/递减等操作成为可能;配合if、call、goto等流程控制语句,更是可以实现脚本复杂的自动化、智能化操作;合理使用for语句,还能使代码大为简化,免除各位编写大量重复语句之苦。而能否熟练使用 for语句,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批处理水平高低最主要的标准。
二、for语句的基本用法
正如色彩缤纷的七彩光芒是由红绿蓝三原色构成的一样,最复杂的for语句,也有其基本形态,它的模样是这样的:
在cmd窗口中: 复制内容到剪贴板
代码:
for %I in (command1) do command2在批处理文件中: 复制内容到剪贴板
代码:
for %%I in (command1) do command2之所以要区分cmd窗口和批处理文件两种环境,是因为在这两种环境下,命令语句表现出来的行为虽然基本一样,但是在细节上还是稍有不同,最明显的一个差异就是:在cmd窗口中,for之后的形式变量I必须使用单百分号引用,即%I;而在批处理文件中,引用形式变量I必须使用双百分号,即%%I。为了方便起见,若不是特别强调,以下的讲解都以批处理文件环境为例。
我们先来看一下for语句的基本要素都有些什么: 引用:
  1、for、in和do是for语句的关键字,它们三个缺一不可;
2、%%I是for语句中对形式变量的引用,就算它在do后的语句中没有参与语句的执行,也是必须出现的;
3、in之后,do之前的括号不能省略;
4、command1表示字符串或变量,command2表示字符串、变量或命令语句;现在,你可能已经会写一个简单的for语句了,比如:
[example1] 复制内容到剪贴板
代码:

@echo off
for %%I in (www.51hei.com) do echo %%I
pause

保存为批处理文件并执行,将会在弹出的批处理窗口中看到这样的信息: 引用:
www.51hei.com
请按任意键继续...很快地,你会觉得这个for语句是如此的简单,简单到你丝毫感受不出它的强大:这个for语句,和我直接用echo语句没什么两样啊!
是的,演示代码永远都只是演示而已,就像大多数高级语言的教科书一样,在引导新手学习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地告诉大家如何编写一个能显示 hello world! 的窗口,从这些演示代码中,你看不到它们具有多少实用性,你只是感到有点好奇:咦,居然弹出了一个窗口?片刻之后,你就会觉得索然无味。
那好吧,为了让大家对for更加感兴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for语句的一些注意事项,之后,再让大家看看更为强大的for语句实例。
引用:
1、 for语句的形式变量I,可以换成26个字母中的任意一个,这些字母会区分大小写,也就是说,%%I和%%i会被认为不是同一个变量;形式变量I还可以换成其他的字符,但是,为了不与批处理中的%0~%9这10个形式变量发生冲突,请不要随意把%%I替换为%%0 ~%%9中的任意一个;
2、in和do之间的command1表示的字符串或变量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每一个字符串或变量,我们称之为一个元素,每个元素之间,用空格键、跳格键、逗号或等号分隔;
3、for语句依次提取command1中的每一个元素,把它的值赋予形式变量I,带到do后的command2中参与命令的执行;并且每次只提取一个元素,然后执行一次do后的命令语句,而无论这个元素是否被带到command2中参与了command2的运行;当执行完一次do后的语句之后,再提取command1中的下一个元素,再执行一次command2,如此循环,直到command1中的所有元素都已经被提取完毕,该for语句才宣告执行结束;其中,第3点是最为关键的,它描述了for语句的执行过程,是for语句的精髓所在,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一条,才能深刻理解更为复杂的for流程。
有了以上的基础,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修改了example1的部分内容,结果将大不一样:
[example2] 复制内容到剪贴板
代码:

@echo off
for %%I in (www,51hei,com) do echo %%I
pause

和example1的执行结果相比,example2发生了如下变化:
1、显示结果分成了3行(不算最后一行中文提示);
2、每一行都从逗号处被切分;
如果把 bbs*bathome*cn 这个字符串中的点号换为空格、跳格或等号,执行结果将和example2的执行结果别无二致。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example2代码中for语句的执行过程:
首先,for语句以逗号为分隔符,把 bbs,bathome,cn 这个字符串切分成三个元素:bbs、bathome和cn,由此决定了do后的语句将会被执行3次;
然后,第一次执行过程是这样的:先把 bbs 这个字符串作为形式变量I的值,带入do后的语句中加以执行,也就是执行 echo %%I 语句,此时的I值为bbs,因此,第一次执行的结果,将会在屏幕上显示bbs这个字符串;第二次执行和第一次执行的过程是一样的,只不过此时I的值已经被替换为command1中的第二个元素了,也就是 bathome 这个字符串;如此循环,当第三次echo执行完毕之后,整条for语句才算执行完毕,此时,将执行下一条语句,也就是pause命令。
其实,这个例子只比上一个例子多了一点花样,有趣了那么一点点:一条for语句的执行结果居然被分成了3行!
为了让大家见识一下for的真正威力,本人绞尽脑汁,翻帖无数,不得要领,万般无奈之下,只好亮出了尘封在箱底多年的一段代码:检测当前硬盘都有哪些分区^_^
[example3] 复制内容到剪贴板
代码:

@echo off
set str=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echo 当前硬盘的分区有:
for %%i in (%str%) do if exist %%i: echo %%i:
pause

这段代码能检测硬盘都有哪些分区,包括U盘和移动硬盘的分区,但是,当光驱中有盘的时候,也会被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