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ID卡程序(AVR与em4095)

楼主(2016-01-30):
/*
在提取出同步时钟信号后,就可以通过检测出两个上升沿(或下降沿)的时间间隔来提取数据了。
两个上升沿(或下降沿)的时间间隔总共有t=T’,t=1.5T’,t=2T’三种情况。
如果检测到两个上升沿之间的间隔t=T’时,则收到一个与前一个逻辑值相同的数据,
在b上升沿之后t=T’时间的的c处检测到上升沿,得到与前一个逻辑值con_receive相同的数据1。
将此数据存放入存储器中,并同时将当前逻辑值1赋给状态位con_receive;
如果检测到两个上升沿之间的时间间隔t=1.5T’时,两种情况:当前一个数据值con_receive为1时,
得到两个数据00,并将逻辑值0赋给con_receive;当前一个数据为0时,得到一个数据1,
并将逻辑值1赋给con_receive。如图3,在c上升沿之后t=1.5T’时间的d处检测到上升沿,
由于在c上升沿得到的逻辑值为1,则得到数据00,con_receive的值也相应变为0;
又经过T’时间后到达e上升沿,得到与前一个逻辑值相同的数据0;
又经过t=1.5T’时间到达f上升沿,由于前一个数据的逻辑值为0,
则得到数据1,con_receive也相应变为1;如果检测到两个上升沿之间的时间间隔t=2T’时,
得到两个数据01,并将逻辑值1赋给con_receive。如图3,在f上升沿之后的t=2T’时间的g处检测到上升沿,
得到两个数据01;
但是这个程序是,在周期中间的下降沿才是1,上升沿是0.
*/
//采用外部晶振8.000Mhz
#include <mega16.h>

#define RXB8 1
#define TXB8 0
#define UPE 2
#define OVR 3
#define FE 4
#define UDRE 5
#define RXC 7
#define FRAMING_ERROR (1<<FE)
#define PARITY_ERROR (1<<UPE)
#define DATA_OVERRUN (1<<OVR)
#define DATA_REGISTER_EMPTY (1<<UDRE)
#define RX_COMPLETE (1<<RXC)
// USART Transmitter buffer
#define TX_BUFFER_SIZE 8
char tx_buffer[TX_BUFFER_SIZE];
#if TX_BUFFER_SIZE<256
unsigned char tx_wr_index,tx_rd_index,tx_counter;
#else
unsigned int tx_wr_index,tx_rd_index,tx_counter;
#endif
// USART Transmitt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USART_TXC] void usart_tx_isr(void)
{
if (tx_counter)
   {
   --tx_counter;
   UDR=tx_buffer[tx_rd_index];
   if (++tx_rd_index == TX_BUFFER_SIZE) tx_rd_index=0;
   };
}
#ifndef _DEBUG_TERMINAL_IO_
//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Transmitter buffer
#define _ALTERNATE_PUTCHAR_
#pragma used+
void putchar(char c)
{
while (tx_counter == TX_BUFFER_SIZE);
#asm("cli")
if (tx_counter || ((UCSRA & DATA_REGISTER_EMPTY)==0))
   {
   tx_buffer[tx_wr_index]=c;
   if (++tx_wr_index == TX_BUFFER_SIZE) tx_wr_index=0;
   ++tx_counter;
   }
else
   UDR=c;
#asm("sei")
}
#pragma used-
#endif
// Standard Input/Output functions
#include <stdio.h>
/////////////////////////////////////////////////////////////////
unsigned char global_flag=0;
#define MAXCARDCHAR   10
#define _WHICH_EXT0 0
#define _CARD_DATA 0
#define _set(c,b) (c)|=1<<(b)
#define _clr(c,b) (c)&=(~(1<<(b)))
#define _flag(c,b) ((c)&(1<<(b)))//==(1<<(b)))
#define _EXTFALL      MCUCR=0x02
#define _EXTRIS       MCUCR=0x03
#define _TCONT_OFF    TCCR0=0x00
#define _TCONT_ON     TCCR0=0x03

bit f_cyc=0; //0表示下降沿空跳,1表示周期中间;
bit f_pr=1; //这个是记录前一次的状态值。
unsigned int t_value=0,header_data=0,Lcardbytein[10];
unsigned char data_head=0,header_data_count=0,cyc=0,c_count=0,data=0;
unsigned char rbit=0,one_cyc=0,cardbytein[15],parity=0;
unsigned char TH1=0,TL1=0;
void all_parameter_init(void);
void all_parameter_init(void){
            header_data_count=0;
            TCCR1B=0x00;
            rbit=0;
            cyc=0;
            data=0;
            header_data=0;
            t_value=0;
            GICR|=0x40;

}
// External Interrupt 0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ext_int0_isr(void)
{
/*
GICR&=0xbf;
TCCR1B=0x02;
   t_value=TCNT1;
   TCNT1H=0x00;TCNT1L=0x00;    //定时值清零;
Lcardbytein[data++]=t_value;
if(data>=150){
while(1);
}

t_value=0;
GICR|=0x40;
*/
GICR&=0xbf;
if(TCCR1B==0x00){
        TCNT1H=0x00;TCNT1L=0x00;
        TCCR1B=0x02;
        t_value=0;
        GICR|=0x40;
        header_data=0;
        data=0;
        header_data|=0x0001;
        f_pr=1;
        header_data_count=1;
        parity=0;
        return;
}
else{
t_value=TCNT1;
TCNT1H=0x00;TCNT1L=0x00;
header_data<<=1;                  //这里先移,数据是0x03fe

     if(header_data_count<9){      //处理数据头
        if(t_value>999){           //表示数据为三个:101
            header_data_count=1;
            header_data=0;
            header_data|=0x0001;
            f_pr=1;
            goto end;
        }
        else if(t_value>730){
            if(f_pr==1){             //数据0
               header_data_count=0;
               header_data=0;
               f_pr=0;
            }
            else{                   //数据1
               header_data_count=1;
               header_data=0;
               header_data|=0x0001;
               f_pr=1;
            }
            goto end;
        }
        else if(t_value>480){
           if(f_pr==1){           //数据1
              header_data|=0x0001;
              header_data_count++;
              f_pr=1;
              f_cyc=1;
           }
           else{                   //数据0
               header_data_count=0;
               header_data=0;
               f_pr=0;
           }
            goto end;
        }
        else{
            header_data_count=0;
            TCCR1B=0x00;
            goto end;
        }
     }
     else{                       //数据头处理过了,这里是数据
        rbit<<=1;
        if(t_value>1180){
            all_parameter_init();
            return;
        }
        if(t_value<480){
            all_parameter_init();
            return;
        }
        if(t_value>999){
           if(f_pr){
                rbit&=0xfe;
                rbit<<=1;
                rbit|=0x01;
                cyc+=2;
                f_pr=1;
                f_cyc=1;
                goto data_dw;
           }
           else{
                all_parameter_init();
                return;
           }

        }
        else if(t_value>730){
           if(f_pr){
              rbit&=0xfe;
              f_pr=0;
              cyc++;
           }
           else{
              rbit&=0xfe;
              rbit<<=1;
              rbit|=0x01;
              cyc+=2;
              f_pr=1;
           }
           goto data_dw;
        }
        else if(t_value>480){
           if(f_pr){
              rbit|=0x01;
              cyc++;
           }
           else{
              rbit&=0xfe;
              cyc++;
           }
        }
data_dw:

        if(cyc>=5){
           if(cyc==6){//cyc有可能在之前增加的时候超过5; 这里是取校验位
             cardbytein[data]=(rbit>>1);
           }
           else{
             cardbytein[data]=rbit;
           }
           parity=(((cardbytein[data]&0x10)>>4)+((cardbytein[data]&0x08)>>3)+((cardbytein[data]&0x04)>>2)+((cardbytein[data]&0x02)>>1));
           if((parity&0x01)==(cardbytein[data]&0x01)){//cyc有可能在之前增加的时候超过5; 不取校验位
                if(cyc==6){
                        cyc=1;
                        cardbytein[data]=(rbit>>2);
                        if(rbit&0x01){rbit=0x01;}
                        else rbit=0x00;
                }
                else{
                        cardbytein[data]=rbit>>1;
                        rbit=0x00;
                        cyc=0;
                }
               data++;
           }
           else{
                all_parameter_init();
                return;
           }

           if(data>9){//测试
                _set(global_flag,_CARD_DATA);
                return;
           }
        }

     }
end:
t_value=0;
GICR|=0x40;
}

}
// Timer 1 overflow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TIM1_OVF]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if(_flag(global_flag,_CARD_DATA)){
PORTA^=0X01;
}
TCNT1H=0x00;
TCNT1L=0x00;
TCCR1B=0X00;
// Place your code here
}
// Declare your global variables here
void main(void)
{
// Declare your local variables here
// Input/Output Ports initialization
// Port A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A=0x00;
DDRA=0xff;
// Port B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B=0x00;
DDRB=0x00;
// Port C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C=0x00;
DDRC=0x00;
// Port D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D=0x04;
DDRD=0x00;
// Timer/Counter 0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0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h
// OC0 output: Disconnected
TCCR0=0x00;
TCNT0=0x00;
OCR0=0x00;
// Timer/Counter 1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1000.000 kHz
// Mode: Normal top=FFFFh
// OC1A output: Discon.
// OC1B output: Discon.
// Noise Canceler: Off
// Input Capture on Falling Edge
// Timer 1 Overflow Interrupt: On
// Input Capture Interrupt: Off
// Compare A Match Interrupt: Off
// Compare B Match Interrupt: Off
TCCR1A=0x00;
TCCR1B=0x00;//TCCR1B=0x02;
TCNT1H=0x00;
TCNT1L=0x00;
ICR1H=0x00;
ICR1L=0x00;
OCR1AH=0x00;
OCR1AL=0x00;
OCR1BH=0x00;
OCR1BL=0x00;
// Timer/Counter 2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2 Stopped
// Mode: Normal top=FFh
// OC2 output: Disconnected
ASSR=0x00;
TCCR2=0x00;
TCNT2=0x00;
OCR2=0x00;
/*
// External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INT0: On
// INT0 Mode: Any change
// INT1: Off
// INT2: Off
GICR|=0x40;
MCUCR=0x01;
MCUCSR=0x00;
GIFR=0x40;
*/
// External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INT0: On
// INT0 Mode: Falling Edge
// INT1: Off
// INT2: Off
GICR|=0x40;
MCUCR=0x02;
MCUCSR=0x00;
GIFR=0x40;
// Timer(s)/Counter(s)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TIMSK=0x04;
// USART initialization
// Communication Parameters: 8 Data, 1 Stop, No Parity
// USART Receiver: Off
// USART Transmitter: On
// USART Mode: Asynchronous
// USART Baud rate: 9600
UCSRA=0x00;
UCSRB=0x48;
UCSRC=0x86;
UBRRH=0x00;
UBRRL=0x33;
// Analog Comparator initialization
// Analog Comparator: Off
// Analog Comparator Input Capture by Timer/Counter 1: Off
ACSR=0x80;
SFIOR=0x00;
// Global enable interrupts
#asm("sei")
putchar('d');
while (1)
      {
      // Place your code here
         if(_flag(global_flag,_CARD_DATA)){
                UCSRA=0x00;
                UCSRB=0x48;
                UCSRC=0x86;
                UBRRH=0x00;
                UBRRL=0x33;
             for(data=0;data<10;data++){
                 putchar(cardbytein[data]);
             }
             _clr(global_flag,_CARD_DATA);
             all_parameter_init();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