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片内EEPROM运用方法
#

楼主(2016-01-30):
/*=============================================================================
访问PIC16F877A片内EEPROM,运行程序:
        Begin Test    -> LED0亮,
        EEPROM Test OK-> LED7亮,
        Write&Read OK -> LED0/2/4/6亮。
=============================================================================*/
///////////////////////////////////////////////////////////////////////////////
// MPLAB IDE V7.11 + CCS C3.18
// Access 16F877A internal EEPROM for MCD2-demo
//
// by LW7807@163.com
// 2005/06/22
///////////////////////////////////////////////////////////////////////////////
#include <16F877A.h>                            // PIC16F877 header file
#use delay(clock=4000000)                       // for 4Mhz crystal
#fuses XT, NOWDT, NOPROTECT, NOLVP              // for debug mode
#define EEPROM_SIZE       256
////////////////////////////////////////////////////////////// eeprom_test()
//
int8 eeprom_test(void)
{
        int16 i;
        // write 0x55 test
        for(i=0; i<EEPROM_SIZE; ++i)
                {
                write_eeprom(i, 0x55);
                }
        for(i=0; i<EEPROM_SIZE; ++i)
                {
                if(0x55 != read_eeprom(i)) return 0;
                }
        // write 0xaa test
        for(i=0; i<EEPROM_SIZE; ++i)
                {
                write_eeprom(i, 0xaa);
                }
        for(i=0; i<EEPROM_SIZE; ++i)
                {
                if(0xaa != read_eeprom(i)) return 0;
                }
        // write 0
        for(i=0; i<EEPROM_SIZE; ++i)
                {
                write_eeprom(i, 0x00);
                }
        return 0xff;
}//end eeprom_test()
/*===========================================================================*/
void main(void)
{
        // begin test
        output_high(PIN_C0);
        // test internal eeprom
        if(0 != eeprom_test())
                {
                output_high(PIN_C7);
                delay_ms(1000);
                }
        // write 24c02
        write_eeprom(0, 0x55);
        // read 24c02
        output_c(read_eeprom(0));
}//end main()

网友A(2020-04-09):
请问编译后提示EEPROM space 占用为0,是怎么回事,程序里有用到EEPROM_READ(address);和EEPROM_WRITE(address ,data1);两个函数,应该已经利用到了EEPROM的内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