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头文件

楼主(2016-01-30):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pi标志
#define DDR_SPI DDRB
#define DD_MOSI 5
#define DD_SCK 7
#define DD_SS 4
//--------------------------------NRF24L01接口定义--------------------------------
//------------------------------------------------------------------------------
//#define NRF24L01_MISO          PB6  //输入0
#define   Hign_24L01_MISO    PORTB|=(1 << PB6)
#define   Low_24L01_MISO     PORTB &= ~(1 << PB6)
#define   Read_24L01_MISO    PINB & (1 << PB6)

//#define NRF24L01_MOSI         PB5       //输出1
#define   Hign_24L01_MOSI    PORTB |= (1 << PB5)
#define   Low_24L01_MOSI     PORTB &= ~(1 << PB5)
#define   Read_24L01_MOSI    PINB & (1 << PB5)

//#define NRF24L01_SCK    PB7      //输出1
#define   Hign_24L01_SCK    PORTB |= (1 << PB7)
#define   Low_24L01_SCK     PORTB &= ~(1 << PB7)
#define   Read_24L01_SCK    PINB & (1 << PB7);

//#define NRF24L01_CSN       PB4       //输出1
#define   Low_24L01_CSN     PORTB &= ~(1 << PB4)
#define   Hign_24L01_CSN    PORTB |= (1 << PB4)

//#define NRF24L01_CE         PB2       //输出1
#define   Hign_24L01_CE    PORTB |= (1 << PB3)
#define   Low_24L01_CE     PORTB &= ~(1 << PB3)
#define   Read_24L01_CE    PINB & (1 << PB3)

//char sta,count,tf;
/

/
/
void spi_init()
{
DDR_SPI = (1<<DD_MOSI)|(1<<DD_SCK)|(1<<DD_SS)|(1 << PB3);//设置MOSI,SCK,SS.CE 为OUTPUT,其它为INPUT
SPCR=(1<<SPE)|(1<<MSTR)|(1<<SPR0);//使能SPI接口,主机模式,MSB低位在前,模式0,16分频,SPI时钟1MHZ
SPSR=0;
}

uchar SPI_RW(uchar date)
{
SPDR=date;
    while(!(SPSR&(1<<SPIF)));
    return SPDR;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Low_24L01_CSN;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Hign_24L01_CSN;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Low_24L01_CSN;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Hign_24L01_CSN;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ites)
{
uint status1,uchar_ctr;

Low_24L01_CSN;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1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bite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Hign_24L01_CSN;

return(status1);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ites)
{
uchar status1,uchar_ctr;

Low_24L01_CSN;             //SPI使能
status1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bites; uchar_ctr++) //
SPI_RW(*pBuf++);
Hign_24L01_CSN;           //关闭SPI
return(status1);        //
}

void SetRX_Mode(void)
{
Low_24L01_CE;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0);        //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Hign_24L01_CE;
Delay(200);//注意不能太小
}

uchar nRF24L01_RxPacket(uchar* rx_buf)
{
    uchar sta,flag=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sta&0x40)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RX_DR==1?
{
     Low_24L01_CE;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flag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flag);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char * tx_buf)
{
Low_24L01_CE;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Hign_24L01_CE;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Delay(150);
}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spi_init();
  Low_24L01_CE;    // chip enable
  Hign_24L01_CSN;   // Spi disable
  Low_24L01_SCK;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

主函数(发送)

//外部8MHZ晶振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RF24L01.H"
#include"LCD1602.H"
uchar TX_BUF[32]={0x53,0x75,0x63,0x63,0x65,0x73,0x66,0x75,0x6c,0x21};//successful!
void main()
{
   lcd_init();
  init_NRF24L01();
  LCD_write_str(0,0,"fa song shu ju:");
  delay_ms(10);
  while(1)
  {
    nRF24L01_TxPacket(TX_BUF);
    delay_ms(50);
sta=SPI_Read(STATUS);
//while(sta&0x20)
//{
     for(i=0;i<10;i++)
       {
       LCD_write_char(1,i,TX_BUF[i]);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
   delay_ms(500);
   }
}

主函数(接收)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RF24L01.H"
#include"LCD1602.H"
#define  mclk   8000000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_rx:12
uchar RX_BUF[32];

uchar rdata,flag=0;

void main()
{
  uchar i;
  lcd_init();
  init_NRF24L01();
  LCD_write_str(0,0,"jie shou shu ju:");
  delay_ms(10);

  while(1)
  {
    SetRX_Mode();
if(nRF24L01_RxPacket(RX_BUF))   //判断是否收到数据
      {
         for(i=0;i<10;i++)
           {
          LCD_write_char(1,i,RX_BUF[i]);
        delay_ms(1);
     }
       }
delay_ms(5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