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画异形焊盘

楼主:
用PROTEL久 了,其实就那么一回事,PRTOEL99其实什么异型封装都可以画出。
1.用AUTOCAD画出元件封装的外框,注意一定要闭合,保存格式为AUTOCAD 2000/LT2000 DXF(*DXF),注意画的时候格式设为MM.
2.导入PROTELL99,注意导入时为单位公制。先建PCB板文件,然后导入。
3.多边形覆铜,把GRID SIZE 和 TRACK WIDTH设置一样大或把TRACK设置得更大一些也行,把design RULE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尽量设置小一点,一定要设置,不可为0哦。
4.打散覆铜,TOOL/CONVERT/UNGROUP COMPONENT(撤消元件组合),选中覆铜。
5.删掉不用的铜,EDIT/SECELT/CONNECTED COPPER,选中不要的铜,然后点CLEAR ,清除掉OK.
6,选中所要的铜,然后点复制
7.新建PCBLIB文件,点PASTAE SPECIAL,在屏幕中心一点。
你想要的异型焊盘是不是出来了。

网友A(2017-02-13):
不错的文件,值得分享

网友B(2023-07-25):
第四条怎么不一样,我的菜单上没有

网友C:
同问,我遇到的和板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