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器研发笔记

楼主(2016-01-30):
1.测量范围: 0~3V;

2.10 位转换时间≥2.44us;

3. 当使用 A/D 转换器时,模拟输入管脚的信号电平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大于 V3A,否则,读出的 A/D 值无效。如果在应用中未使用 A/D 转换器,则A/D 输入管脚用作可承受 5V 电压的数字 I/O 口。

4.为了降低噪声和出错几率,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应该隔离,模拟电源+3.3V和数字电源+3.3V之间,以及模拟地VssA和数字地Vss之间均用 10uH的电感进行隔离。

5.A/D模块的寄存器功能框图:

6. ADC 时钟分频数 CLKDIV 计算如下:
CLKDIV=Fpclk/FADC-1;

7. 硬件触发转换:如果 ADCR 的 BURST 位为 0 且 START 字段的值包含在 010-111 之内, 当所选管脚( P0.16
或 P0.22)或定时器匹配信号( MAT0.1、 MAT0.3、 MAT1.0 或者 MAT1.1)发生跳变时 A/D转换器启动一次转换。也可选择在 4 个匹配信号中任何一个的指定边沿转换,或者在 2 个捕获/匹配管脚中任何一个的指定边沿转换。将所选端口的管脚状态或所选的匹配信号与ADCR 位 27 相异或所得的结果用作边沿检测逻辑。

8.时钟产生:
时钟分频器(通过它可以得到 4.5MHz 的转换时钟)在 A/D 转换器空闲时保持复位状态,在 ADCR 的 START 字段被写入 01 (立即启动转换)或所选边沿出现在选择的信号上时可立刻启动采样时钟。

9.中断:
当 DONE 位为 1 时, AD 转换模块向向量中断控制器( VIC)发出中断请求,如果 VIC中 VICIntEnable 的 Bit8( A/D 转换中断使能位)使能,则会产生中断。读取 ADDR 将清零DONE 位。

当 A/D 转换器用来测量 Ain 脚的电压时,可以不理会管脚在管脚选择寄存器中的设置,但是通过禁能管脚的数字接收器来选择 Ain 功能可以提高转换精度。
    当管脚用作 A/D 转换器输入时,不论管脚选择何种功能,它都仍可用作 A/D 输入, A/D输入可随时被读取,管脚的电压变化都从 A/D 的读取值中反映出来。但是,只有选择模拟输入功能,才能读出有效的模拟值。也只有这种情况下,管脚和 A/D 模块之间的接口电路才有效。其它情况下,执行数字功能所必需的数字逻辑部分将有效,从而影响 A/D 转换器的正确操作。

===============================================
也是蛮拼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