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研发笔记

楼主(2016-01-30):
1.CAP0.3~CAP0.0,CAP1.3~CAP1.0:捕获信号 捕获管脚的跳变可配置为将定时器值装入一个捕获寄存器,并可选择产生一个中断。可选择多个管脚用作捕获功能,当有多个管脚被选择用作一个TIMER0/1 通道的捕获输入时,使用编号最小的管脚。

2.定时/计数器的触发信号可以选择其它时钟源来代替 pclk,由计数控制器决定。

3.MAT0.3~MAT0.0,MAT1.3~MAT1.0:外部匹配输出 0/1 当匹配寄存器 0/1( MR3:0)等于定时器计数器( TC)时,该输出可翻转,变为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或不变。外部匹配寄存器( EMR)控制该输出的功能。可选择多个管脚并行用作匹配输出功能。

4.若需要使用捕获或者匹配功能,需要进行正确的管脚连接设置。

PINSEL0 = (PINSEL0 & (~(0x03 << 24))) | (0x02 << 24); // 不会影响其它管脚功能

详细分析:
p0.12对应的位为25:24 MAT1.0应将其设置为1:0;
为防止对其他管脚的影响,采用“读取-修改-回写”的方式;
首先要将PINSEL0读取,并先将25:24进行清零操作0:0,然后再写入新的1:0;

5.IR:中断寄存器:如果有中断产生, IR 中的对应位会置位,否则为 0。向对应的 IR 位写入 1 会复位中断,写入 0 无效。

6.计数控制寄存器(CTCR)用来选择定时器或计数器模式,计数器模式下选择计数的管脚和边沿。当选择工作在计数器模式时,在每个 pclk 时钟的上升沿对 CAP 输入(由 CTCR 位 3:2选择)进行采样。比较完 CAP 输入的 2 次连续采样结果后,可以识别下面四个事件中的一个: 上升沿、 下降沿、 任一边沿或选择的 CAP 输入的电平无变化。 只要识别到的事件与 CTCR寄存器中位 1:0 选择的事件相对应时,定时器计数器寄存器加 1。计数器的外部时钟源的操作受到一些限制。 由于 pclk 时钟的 2 个连续的上升沿用来识别CAP 选择输入的一个边沿,所以 CAP 输入的频率不能大于 1/2 个 pclk 时钟。因此,这种情况下同一 CAP 输入的高/低电平持续时间不能小于 1/fpclk。注意:如果在 TnCTCR 中选择计数器模式用于某个特定的 CAPn 输入,则捕获控制寄存器(TnCCR)中对应该输入的 3 位必须编程设为 000。但是,可在相同的定时器中选择其它 3 个 CAPn 输入用于捕获和/或中断。

7.基本定时器的寄存器功能框图:

8.定时器比较匹配寄存器功能框图:

9. 定时器的铺货寄存器功能框图:

10.定时器基本操作方法:
★计算定时器的时钟频率,设置 PR 寄存器进行分频操作;
设置比较匹配通道的初值及其工作模式,若是使用捕获功能,则设置捕获方式;
若使用定时器的相关中断,则设置 VIC,使能中断;
设置 TCR,启动定时器。
如前所述,定时计数器时钟频率计算如下:
Fpclk计数时钟频率=Fpclk/(N+1)

其中, N 为 PR 的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