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的一般控制技术

楼主(2016-01-30):
l        空间分离:地点位置控制、自然地形隔离、方位角控制、电场矢量方向控制。
l        静电屏蔽的两个要点:完善的屏蔽体和良好的接地。常采用高导电性的材料作为屏蔽材料,如铜板、铜箔、铝板、铝箔、钢板或金属镀层、导电涂层。
l        解决机箱缝隙电磁泄漏的方式是在缝隙处用电磁密封衬垫。适当的设计开口尺寸和辐射源到开口的距离能够改善屏蔽效能。
u      通风口可使用穿孔金属板,空的直径足够小,就能达到所要求的屏蔽效能。对通风量要求较高时,使用截止波通风板(蜂窝板)。如对屏蔽要求不高,且环境较好时,可以使用铝箔制成的蜂窝板。如果对屏蔽要求较高,或环境恶劣,则使用铜制或钢制蜂窝板。
l        屏蔽机箱上不允许有导线直接通过。当有导线通过时,一定要使用适当的滤波器或对导线进行适当的屏蔽。
u      板级屏蔽的一般做法是在印刷线路板的辐射元件或敏感元件上安装金属罩。一种新的屏蔽技术是采用了薄金属或金属化塑料底板。还有一种类似的电磁屏蔽方法采用了带导电橡胶层的塑料罩。
l        频率管理法:频率管制、滤波、频率调制、数字传输、广电转换。
u      信号选择滤波器和电磁干扰滤波器。电磁干扰滤波器又分为信号线EMI滤波器、电源EMI滤波器、印刷电路板EMI滤波器、反射EMI滤波器、隔离EMI滤波器等。
u      在导线上使用信号滤波器时解决高频电磁干扰辐射和接受很有效的方法。
l        电气隔离法:变压器隔离、光电隔离、继电器隔离、DC/DC变换。
u      在设备的电源入口处安装一个低通滤波器,这个滤波器只允许设备的较低工作频率(40、50、60HZ)通过,对较高频率的有很大损耗,又称电源线滤波器。
l        电源线上的干扰电路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在火线领先回路中,其干扰称为差模干扰。另一种是在火线、零线与大地的回路中,称为共模干扰。通常,频率在200HZ以下时,差模干扰为主要成分,频率在1HZ上时,共模干扰成分占主要成分。电源滤波器对两种干扰都有抑制作用,但由于电路结构不同,对差模和共模的抑制效果不一样,所以滤波器的技术指标中有差模插入损耗和共模输入损耗之分。
l        传输通道抑制:滤波、屏蔽、搭接、接地、布线。
l        设计PCB时,高频信号之间的布线尽量少平行,有条件的要插入地线。
l        时间分割:时间共用准则、雷达脉冲同步、主动时间分割、被动时间分割。
u      让电子设备工作在干扰源的时间间隙里,从而避免了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