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记忆MAX232的引脚定义

楼主(2016-01-30):
查资料时,发现许多朋友经常搞混MAX232的引脚定义

搞不清楚那个引脚接EIA-232、那个引脚接TTL

这是因为引脚定义的基准不理解导致的

其实,MAX232的所有的发送Tx和接收Rx都是以TTL端为基准考虑的

引脚11和引脚10分别是T2IN和T1IN

这就是要发送的TTL信号的输入口,TTL电平需要经黑盒子转换为EIA-232电平

引脚12和引脚9分别是R2OUT和R1OUT

这就是要接收的TTL信号的输出口,EIA-232电平电平已经黑盒子的变换为TTL电平

引脚14和引脚7分别是T2OUT和T1OUT

这就是要发送的TTL信号的输出口,TTL电平电平已经黑盒子的变换为EIA-232电平

引脚13和引脚8分别是R2IN和R1IN

这就是要接收的TTL信号的输入口,EIA-232电平需要经黑盒子转换为TTL电平

图一:MAX232的引脚定义

图二:MAX232的逻辑图

上图出自:http://www.51hei.com/chip/158.html

2脚是MAX232内部电路将5V电压转换为+8.5V电压的输出端

外接电容的正极

仅为EIA-232提供正电平

不直接与EIA-232接口连接

为了实现PC机与单片机之间的串行通信,我们首先要清楚了解整个系统所采用的原理图。原理图就象一根红线贯穿于整个系统设计,通过此图我们就能很清楚的看到系统所涉及的内容,然后鉴于此,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依次对所牵涉的内容作详细的论述。下面对原理图作一点说明:从MAX232芯片中的两路发送接收中任选一路作为接口,要注意其发送与接收引脚对应,否则可能对器件或计算机串口造成永久性损坏。如选他T1IN接单片机的发送端TXD,则PC机、的RS—232的接收端RD一定要对应接T1OUT引脚。同时,R1OUT接单片机的接受端RXD引脚,则PC机的RS—232的发送端TD一定要对应接R1IN引脚。

网友A(2020-12-03):
谢谢分享这个资料,感觉很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