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教程-新人登场Mega2560

楼主:
Hi,大家好!在以前的学习中,我们一直使用的是Arduino UNO的电路板。今天呢,隆重给大家推荐一位Arduino家族的新成员!她的代号是Mega2560!论起辈分儿,Arduino Mega2560可是Arduino UNO的老大哥呢!
好!既然Arduino Mega2560是新面孔,而且还是Arduino UNO的老大哥,那必须要先介绍一下!之所以称之为Arduino UNO的老大哥,顾名思义,必然是性能和配置都要比Arduino UNO更强劲!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详细输入的了解,我们可以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了解。Arduino Mega2560有五十四路数字输入/输出引脚,十六路模拟输入引脚,这要比Arduino UNO多很多,增强了Mega2560的可扩展性。除此之外,还配有一个16MHz的晶体振荡器,具体什么是晶体振荡器不用深抠,翻译成人话就是有一个更牛逼的处理器。Arduino Mega2560应用在很多3D打印机和机器人项目当中。因为性能和整体配置都要比Arduino UNO强大很多,所以其应用领域也相应要广泛的多。
虽然Arduino Mega2560整体性能都提高了很多,但很多还是考虑到了与Arduino UNO的向下兼容性,电路板的布局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也是为什么我将之称为Arduino UNO的老大哥的原因之一。不管配置参数说的怎么样的天花乱坠,最终我们还是要落到实践当中。当然,还是要在合适的场合使用合适的电路板。这次我们就先简单体验一下Arduino Mega2560,让我们对其先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硬件方面
图片来源:Arduino电路硬件
具体如下:
  • Arduino Mega2560(1块)
  • 面包板(1块)
  • 220Ω电阻(3个)
  • LED神灯(3盏)
  • 面包线(若干)
这次的新面孔当然是Arduino Mega2560啦!
软件方面Arduino官方提供的IDE
连接电路
图片来源:Arduino电路连接
连接方式和Arduino UNO基本没有差别,面包板的使用之前也有提到过,这里也不再多说。
下面是最后一步!
添加几行代码首先,还是新建一个项目窗口。

图片来源:Arduino官方IDE
向其中添加几行代码:

// 定义最小数字针脚号为2
const int lowestPin = 2;
// 定义最大数字针脚号为5
const int highestPin = 5;
// 对Arduino电路板或相关状态进行初始化方法
void setup() {
  // 初始化针脚号2到5的类型为输出类型
  for (int thisPin = lowestPin; thisPin <= highestPin; thisPin++) {
    pinMode(thisPin, OUTPUT);
  }
}
// 系统调用,无限循环方法
void loop() {
  // 遍历数字针脚号上的所有LED神灯,
  // 此处为2,3,4,5四盏神灯。
  for (int thisPin = lowestPin; thisPin <= highestPin; thisPin++) {
    // 逐渐点亮当前此神灯,
    // 亮度范围为0~255
    for (int brightness = 0; brightness < 255; brightness++) {
      // 设置LED神灯亮度
      analogWrite(thisPin, brightness);
      // 延迟两毫秒
      delay(2);
    }
    // 逐渐熄灭当前神灯,
    // 亮度范围为255~0
    for (int brightness = 255; brightness >= 0; brightness--) {
      // 设置LED神灯亮度
      analogWrite(thisPin, brightness);
      // 延迟两毫秒
      delay(2);
    }
    // 每盏LED神灯之间切换延迟执行100毫秒
    delay(100);
  }
}

好,代码就这些!没有什么新鲜内容,目的还是想借此熟悉一下Arduino Mega2560电路板。

图片来源:Arduino官方IDE的文件编辑菜单选项
点击上图中标有向右指向的箭头图标,将编写完成的代码烧入Arduino电路板。不出意外,四盏神灯立刻开始,挨个儿一闪一闪眨眼睛啦!如果出现错误,检查一下当前选择的电路板类型是否是Mega2560。具体操作方法是,点击顶部菜单,依次为Tools->Board->Arduino/Genuino Mega or Mega2560。如果不是,选中这个选项,然后再次点击上图中向右指向的箭头,将代码烧入Arduino电路板。
总结这次我们的学习重点应该在Arduino Mega2560上,做实验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熟悉电路板而已!嗯,了解了Arduino Mega2560,以后就扩展了应用领域。
下期预告下一次,我们将学习一些动态校准数据的小技巧。思路就是先设定两个数据范围的边界值,然后在一定的时间内,根据读入的数据,逐渐缩小数据的取值范围,具体如何操作,我们下期分解!详见:Arduino教程-数值校准:http://www.51hei.com/bbs/dpj-43095-1.html

网友A(2019-01-22):
跟着老师进行学习

网友B(2019-03-05):
初学Mega2560的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