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乐频谱的问题 能加上继电器,做成大型户外频谱(220V灯)呢?

楼主(2016-01-30):
看到有大侠制作成功的音乐频谱,很是漂亮,能不能加上继电器,做成大型户外频谱(220V灯)呢?

网友A:
能啊,不过要隔离驱动,还是不推荐使用继电器。

网友B:
220V的灯最后还是用的LED的比较好。因为你做成频谱控制频率很高。普通的白炽灯肯定不行,日光灯和辉光灯这么高频率闪烁很快就坏了。可以用功率大的LED,220V整成直流。然后控制就别用继电器了,继电器反应速度比较慢,可以用晶闸管代替普通三极管开关。

网友C:
继电器怕是响应不过来吧,固态继电器似乎可以。另外白炽灯或者节能灯的话,闪不了几次就会坏了吧

网友D:
可以使用晶闸管或者IGBT。小功率的IGBT价格和继电器差不多,响应频率更高。

网友E:
直接用点阵屏就可以了,用灯泡很快就坏了。

网友F(2017-01-01):
可以使用晶闸管或者IGBT

网友F:
继电器不安全

网友G:
应该用固态继电器,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