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insock的udp通信

楼主(2016-01-31):
基于vc6.0发送单接收自回环
/****************服务器************/
#include<winsock2.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pragma comment (lib,"ws2_32.lib")
#define DEFAULT_PORT 5050
#define BUFFER_LENGTH 1024
void main()
{
  int iPort =DEFAULT_PORT;
  WSADATA wsaData;
  SOCKET sSocket;
  //客户地址长度
  int iLen;
  //发送的数据长度
  int iSend;
  //接收的数据长度
  int iRecv;
  //要发送给客户的信息
  char send_buf[] = "Hello,I am a server";
  //接收数据的缓冲区
  char recv_buf[BUFFER_LENGTH] ;
  //本地地址和客户地址
  struct sockaddr_in ser,cli;
  WSAStartup(MAKEWORD(1,1),&wsaData) ;////加载socket库
  sSocket = socket(AF_INET,SOCK_DGRAM,0);///创建socket
  ser.sin_family = AF_INET;
  ser.sin_port = htons(iPort);//端口号
  ser.sin_addr.s_addr = htonl(INADDR_LOOPBACK);//(INADDR_ANY);////从固定的网卡绑定ip地址
  int nbind = bind(sSocket,(SOCKADDR *)&ser,sizeof(SOCKADDR)); ///绑定要侦听的地址
if (SOCKET_ERROR==nbind)
{
closesocket(sSocket);
}

  iLen=sizeof (cli);
  memset(recv_buf,0,sizeof(recv_buf));
  while(1)
  {
   iRecv=recvfrom(sSocket,recv_buf,BUFFER_LENGTH,0,(SOCKADDR *)&cli,&iLen);
  if(iRecv == SOCKET_ERROR)
    {
      printf("recvfrom() Failed: %d \n",WSAGetLastError());
      return;
    }
  else if(iRecv == 0)
            break;
  else
         {
           printf("recvfrom(): %s \n",recv_buf);
           printf("Accepted client ip:[%s],port:[%d] \n",inet_ntoa(cli.sin_addr),ntohs(cli.sin_port));////将一个IP转换成一个互联网标准点分格式的字符串将一个无符号短整形数从网络字节顺序转换为主机字节顺序
         }

  }
  closesocket(sSocket);
  WSACleanup();
}
/**********客户端************/
#include<winsock2.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pragma comment (lib,"ws2_32.lib")
#define DEFAULT_PORT 5050
#define BUFFER_LENGTH 1024
void main()
{
  int iPort =DEFAULT_PORT;
  WSADATA wsaData;
  SOCKET sSocket;
  //客户地址长度
  int iLen,nbind;
  //发送的数据长度
  int iSend;
  //接收的数据长度
  int iRecv;
  //要发送给客户的信息
  char send_buf[] = "Hello,I am a server";
  //接收数据的缓冲区
  char recv_buf[BUFFER_LENGTH] ;
  //本地地址和客户地址
  struct sockaddr_in ser;
  WSAStartup(MAKEWORD(1,1),&wsaData);
  sSocket = socket(AF_INET,SOCK_DGRAM,0);
  ser.sin_family = AF_INET;
  ser.sin_port = htons(iPort);//端口号
  ser.sin_addr.s_addr = htonl(INADDR_LOOPBACK);//(INADDR_ANY);////从固定的网卡绑定ip地址
while(1)
  {
iSend = sendto(sSocket,send_buf,sizeof(send_buf),0,(SOCKADDR *)&ser,sizeof(ser));
   if(iSend = 0)
           break;
      else
{
printf("sendto() succeeded! \n");
printf("------------------------------\n");
}
}
  closesocket(sSocket);
  WSAClean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