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C串口的编程 mscomm控件与SerialPort类

楼主(2016-01-31):
    MFC制作上位机,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串口的编程,一般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使用ActiveX控件,例如mscomm串口控件,还有一个是用SerialPort类或者一些其他的串口类,这两个的区别是使用SerialPort类不需要注册控件,在其他没有安装控件的电脑上也能够用。
一·使用mscomm串口控件
使用mscomm串口控件的方法网上一大堆,大致说一些方法和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是使用VC6.0在WIN7上来编写就会有个问题会通常说添加控件的方法为选中项目à“工程”à“添加到工程”à“Components and Controls”à“Microsoft Communications Control”这样添加会出错,提示为不支持此接口,这是因为此软件在Win7上面不兼容,解决办法是直接在工程界面上右击à“插入ActiveX控件”然后选择相关的控件,然后给用建立类向导,给控件添加变量名,控件相关的类会自动添加,然后就可以用了。这个控件类在但是这个在VS2008以上版本也是一样的,对于有多种类的控件就不一样了。
然后右击控件添加事件,这是事件就是收到串口数据的处理函数,接下来就初始化串口就可。
二·使用SerialPort
         SerialPort类是开源的,使用起来也方便,下面是复制的其他人的教程:
1       建立程序框架工程
1、在VC6.0开发环境中,新建基于对话框的MFC应用程序名为exp,并添加主要控件,更改控件ID。
2、用Class Wizard为相应控件添加变量。主要添加的变量为显示类型的,如编辑框、组合框等。
3.添加类文件。下载或者拷贝类文件serialport.h和serialport.cpp复制到工程所在的文件夹下,然后点击VC6.0菜单Project->Add to Project->Files…,选择serialport.h和serialport.cpp点击OK,就把类文件加入了当前工程。
4.在FileView中打开expDlg.h,将头文件说明,即加入#include "SerialPort.h",这样就加入了CSerialPort类。通过CSerialPort类完成串口操作。
5. 在主对话框头文件expDlg.h中定义CserialPort类对象,如果只操作一个类对象,就只定义一个类对象。
public:
         CSerialPort m_SerialPort; //CSerailPort类对象
         BOOL  m_bSerialPortOpened; //标志串口是否打开
         若要操作多个串口则要为每个串口定义一个类对象,这个可以通过数组方式来定义,这里定义的类对象为m_SerialPort,再定义一个布尔变量用来标志串口是否打开,如上。
2       添加消息响应(添加3处地方)
2.1   在头文件expDlg.h中添加消息响应函数的声明
在CSerialPort类中有多个串口事件可以响应,在一般串口编程中,只需要处理WM_COMM_RXCHAR消息就可以了,该类所有的消息均需要人工添加消息处理函数。将处理函数名定义为OnComm(),首先在expDlg.h中添加串口字符接收消息WM_COMM_RXCHAR(串口接收缓冲区内有一个字符)的响应函数声明:
protected:
         HICON m_hIcon;
         // Generated message map functions
         //{{AFX_MSG(CExp2Dlg)
…… ……
         afx_msg LONG OnComm(WPARAM ch, LPARAM port); //只需添加这一行
         //}}AFX_MSG
2.2   在expDlg.cpp文件中进行WM_COMM_RXCHAR消息映射:
BEGIN_MESSAGE_MAP(CExp2Dlg, CDialog)
         //{{AFX_MSG_MAP(CExp2Dlg)
…… ……
         ON_MESSAGE(WM_COMM_RXCHAR, OnComm) //只需添加这一行
         //}}AFX_MSG_MAP
END_MESSAGE_MAP()
2.3   接收数据  的消息处理函数。手动输入:接着在expDlg.cpp文件中手动输入函数OnComm()的实现(注意:这里不添加按钮,而是直接  手动输入  整个函数体!!!)。
并在其中完成对接收到的字符的处理,将接收到的字符显示在接收编辑框中:
LONG CExp2Dlg::OnComm(WPARAM ch, LPARAM port)
{
         m_strEditReceiveMsg += ch;
         UpdateData(FALSE);  //将接收到的字符显示在接收编辑框中
         return 0;
}
3       串口操作函数
3.1   打开串口和关闭串口(必须先打开串口,才能发送数据,否则发生内存地址写的错误!)
为按钮添加单击响应函数,分别为“打开串口”按钮添加OnButtonOpen(),为“关闭串口”按钮添加OnButtonClose(),并在OnButtonOpen()中进行初始设置:
void CExp2Dlg::OnButtonOpen()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int nPort=1; //选择串口COM1
         if(ChuankouDX.InitPort(this, nPort, 9600,'N',8,1,EV_RXFLAG | EV_RXCHAR,512))
         {
                   ChuankouDX.StartMonitoring();
                   m_bSerialPortOpened=TRUE;
         }
         else
         {
                   AfxMessageBox("没有发现此串口或被占用");
                   m_bSerialPortOpened=FALSE;
         }}
void CExp2Dlg::OnButtonClose()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ChuankouDX.ClosePort();//关闭串口
    m_bSerialPortOpened=FALSE;
3.2   发送数据
为“发送”按钮添加OnButtonSend()。
void CExp2Dlg::OnButtonSend()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if(!m_bSerialPortOpened)
         return; //检查串口是否打开
         char buf[100];
         memset(&buf, 0, sizeof(buf));
         GetDlgItemText(IDC_send, buf, sizeof(buf));
         if (strcmp("NOT FOUND", buf) == 0)
                   return;
         ChuankouDX.WriteToPort(buf);       //发送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