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MFC如何设置对话框背景颜色

楼主(2016-01-31):
VC/MFC如何设置对话框背景颜色
方法一:调用CWinApp类的成员函数SetDialogBkColor来实现。  (这个函数已经废弃)
1

void SetDialogBkColor(COLORREF clrCtlBk = RGB(192, 192, 192), COLORREF clrCtlText = RGB(0, 0, 0));

其中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指定了背景颜色,第二个参数指定了文本颜色。
在InitInstance()中添加如下代码:
1

SetDialogBkColor(RGB(0,0,255),RGB(255,0,0));

值得注意的是:在调用DoModal()之前必须先调用SetDialogBkColor。
这种方法经过笔者验证,并不能改变对话框背景
方法二:重载OnPaint(),即WM_PAINT消息
1

2

3

4

CRect   rect;
CPaintDC   dc(this);
GetClientRect(rect);
dc.FillSolidRect(rect,RGB(0,255,0));   //设置为绿色背景

方法三:重载OnCtlColor   (CDC*   pDC,   CWnd*   pWnd,   UINT   nCtlColor),即WM_CTLCOLOR消息
.h头文件添加 CBrush  m_brush;
.cpp源文件添加 m_brush.CreateSolidBrush(RGB(255,0,0));
1

2

3

4

5

6

7

OnCtlColor(CDC*   pDC,   CWnd*   pWnd,   UINT   nCtlColor)
{
/*  下行代码要注释掉
     HBRUSH   hbr   =   CDialog::OnCtlColor(pDC,   pWnd,   nCtlColor);
*/
return   m_brush;   //返加红色刷子
}

方法四:还是重载OnCtlColor   (CDC*   pDC,   CWnd*   pWnd,   UINT   nCtlColor), 即WM_CTLCOLOR消息
.h头文件添加 CBrush m_brush;
.cpp源文件添加 m_brush.CreateSolidBrush(RGB(255,0,0));
1

2

3

4

5

6

7

8

OnCtlColor(CDC* pDC, CWnd* pWnd, UINT nCtlColor)
  {
  HBRUSH   hbr   =   CDialog::OnCtlColor(pDC,   pWnd,   nCtlColor);
  //在这加一条是否为对话框的判断语句
     if(nCtlColor   ==CTLCOLOR_DLG)
        return   m_brush;   //返加红色刷子
  return   hbr;
  }

可以根据不同的控件类型返回不同的画刷,来实现不同控件颜色的设置
1

2

3

4

5

6

7

CTLCOLOR_BTN                按钮控件
CTLCOLOR_DLG                对话框
CTLCOLOR_EDIT               编辑框
CTLCOLOR_LISTBOX            列表控件
CTLCOLOR_MSGBOX             消息控件
CTLCOLOR_SCROLLBAR          滚动条控件
CTLCOLOR_STATIC             静态控件

1

这里大家要注意,OnCtlColor能改变Static等子控件的颜色,对于Button必须设置其属性Owner Draw为True,才能改变Button按钮背景色(CButton 文本的字体颜色并不能通过SetBkColor来改变,需要自己重绘CButton,在DrawItem中进行实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HBRUSH CXXXDlg::OnCtlColor(CDC* pDC, CWnd* pWnd, UINT nCtlColor)
{
HBRUSH hbr = CDialog::OnCtlColor(pDC, pWnd, nCtlColor);
// TODO:  在此更改 DC 的任何属性
if(nCtlColor==CTLCOLOR_BTN)          //更改按钮颜色
{
  //pDC->SetBkMode(TRANSPARENT);
  pDC->SetTextColor(RGB(0,0,0));
  pDC->SetBkColor(RGB(121,121,255));
  HBRUSH b=CreateSolidBrush(RGB(121,121,255));
  return b;
}
else if(nCtlColor==CTLCOLOR_SCROLLBAR)  //
{
  //pDC->SetBkMode(TRANSPARENT);
  pDC->SetTextColor(RGB(0,0,0));
  pDC->SetBkColor(RGB(233,233,220));
  HBRUSH b=CreateSolidBrush(RGB(233,233,220));
  return b;
}
else if(nCtlColor==CTLCOLOR_EDIT)   //更改编辑框
{
  //pDC->SetBkMode(TRANSPARENT);
  pDC->SetTextColor(RGB(0,0,0));
  pDC->SetBkColor(RGB(165,254,236));
  HBRUSH b=CreateSolidBrush(RGB(165,254,236));
  return b;
}
else if(nCtlColor==CTLCOLOR_STATIC)  //更改静态文本
{
  pDC->SetTextColor(RGB(0,0,0));
  pDC->SetBkColor(RGB(166,254,1));
  HBRUSH b=CreateSolidBrush(RGB(166,254,1));
  return b;
}
else if(nCtlColor==CTLCOLOR_DLG)   //更改对话框背景色
{
  pDC->SetTextColor(RGB(0,0,0));
  pDC->SetBkColor(RGB(166,254,1));
  HBRUSH b=CreateSolidBrush(RGB(166,254,1));
  return b;
}
// TODO:  如果默认的不是所需画笔,则返回另一个画笔
return h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