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驱动的安装

楼主(2016-01-31):
我买的单片机光盘里好像没有USB转串口驱动程序咋办?

网友A:
别人的也没有吗,下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B:
板上什么芯片装什么驱动程序,注意有的新系统的USB驱动程序已经不支持某些旧的USB芯片,解决办法:安装回旧的驱动程序,使用的时候选择旧版驱动程序及可识别使用。

网友C:
看看你的usb转串口用的是什么芯片,下载一个相应的驱动就行了,

网友D:
这个是我用的usb转串口驱动

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210 可兼容win7.zip

网友E:
看看USB转串口用的是啥芯片,然后按照芯片型号去百度。

网友F:
直接可以驱动的好像.

网友G(2016-03-06):
网上下载一个

网友H(2017-01-08):
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