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串口波特率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6-01-31):
D4~D0为波特率设置:

波特率
指数值
小数部分
2400
6
59
4800
7
59
9600
8
59
14400
8
216
19200
9
59
28800
9
216
38400
10
59
57600
10
216
76800
11
59
115200
11
216
230400
12
216

本次实验将会学习如果使用串口实现与PC机的通讯。试验中需要PC机与开发板之间使用USB-RS232线连接。

本次实验所学习到的寄存器:

CLKCONCMD:时钟频率控制寄存器。
D7
D6
D5~D3
D2~D0
32KHZ时间振荡器选择
系统时钟选择
定时器输出标记
系统主时钟选择
D7位为32KHZ时间振荡器选择,,0为32KRC震荡,1为32K晶振。默认为1。
D6位为系统时钟选择。0为32M晶振,1为16M RC震荡。当D7位为0时D6必须为1。
D5~D3为定时器输出标记。000为32MHZ,001为16MHZ,010为8MHZ,011为4MHZ,100为2MHZ,101为 1MHZ,110为500KHZ,111为250KHZ。默认为001。需要注意的是:当D6为1时,定时器频率最高可采用频率为16MHZ。
D2~D0:系统主时钟选择:000为32MHZ,001为16MHZ,010为8MHZ,011为4MHZ,100为2MHZ,101为1MHZ,110为500KHZ,111为250KHZ。当D6为1时,系统主时钟最高可采用频率为16MHZ。

CLKCONSTA:时间频率状态寄存器。

D7
D6
D5~D3
D2~D0
当前32KHZ时间振荡器
当前系统时钟
当前定时器输出标记
当前系统主时钟
D7位为当前32KHZ时间振荡器频率。0为32KRC震荡,1为32K晶振。
D6位为当前系统时钟选择。0为32M晶振,1为16M RC震荡。
D5~D3为当前定时器输出标记。000为32MHZ,001为16MHZ,010为8MHZ,011为4MHZ,100为2MHZ,101为 1MHZ,110为500KHZ,111为250KHZ。
D2~D0为当前系统主时钟。000为32MHZ,001为16MHZ,010为8MHZ,011为4MHZ,100为2MHZ,101为1MHZ,110为500KHZ,111为250KHZ。

U0CSR:USART0控制与状态;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模式选择
接收器使能
SPI主/从模式
帧错误状态
奇偶错误状态
接受状态
传送状态
收发主动状态
D7为工作模式选择,0为SPI模式,1为USART模式
D6为UART接收器使能,0为禁用接收器,1为接收器使能。
D5为SPI主/从模式选择,0为SPI主模式,1为SPI从模式。
D4为帧错误检测状态,0为无错误,1为出现出错。
D3为奇偶错误检测,0为无错误出现,1为出现奇偶校验错误。
D2为字节接收状态,0为没有收到字节,1为准备好接收字节。
D1为字节传送状态,0为字节没有被传送,1为写到数据缓冲区的字节已经被发送。
D0为USART接收/传送主动状态,0为USART空闲,1为USART忙碌。

U0GCR:USART0通用控制寄存器;
D7
D6
D5
D4~D0
SPI时钟极性
SPI时钟相位
传送位顺序
波特率指数值
D7为SPI时钟极性:0为负时钟极性,1为正时钟极性;
D6为SPI时钟相位:
D5为传送为顺序:0为最低有效位先传送,1为最高有效位先传送。
D4~D0为波特率设置:
波特率
指数值
小数部分
2400
6
59
4800
7
59
9600
8
59
14400
8
216
19200
9
59
28800
9
216
38400
10
59
57600
10
216
76800
11
59
115200
11
216
230400
12
216

U0BAUD:波特率控制小数部分。(取值参考上表)

源代码:

#include <ioCC2530.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控制灯的端口
#define RLED  P1_0
#define GLED  P1_1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void initUARTSEND(void);
void UartTX_Send_String(char *Data,int len);

char Txdata[25]="FEIBIT  Electronics";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
    for(i=0;i<n;i++);
    for(i=0;i<n;i++);
    for(i=0;i<n;i++);
    for(i=0;i<n;i++);
    for(i=0;i<n;i++);
}

void initUARTSEND(void)
{

    CLKCONCMD &= ~0x40;                          //设置系统时钟源为32MHZ晶振
    while(CLKCONSTA & 0x40);                     //等待晶振稳定
    CLKCONCMD &= ~0x47;                          //设置系统主时钟频率为32MHZ

    PERCFG = 0x00;                //位置1 P0口
    P0SEL = 0x3c;                //P0_2,P0_3,P0_4,P0_5用作串口
    P2DIR &= ~0XC0;                             //P0优先作为UART0

    U0CSR |= 0x80;                //UART方式
    U0GCR |= 9;
    U0BAUD |= 59;                //波特率设为19200
    UTX0IF = 0;                                 //UART0 TX中断标志初始置位0
}

void UartTX_Send_String(char *Data,int len)
{
  int j;
  for(j=0;j<len;j++)
  {
    U0DBUF = *Data++;
    while(UTX0IF == 0);
    UTX0IF = 0;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P1DIR = 0x03;                 //P1控制LED
    RLED = 1;
    GLED = 0;                //关LED
    initUARTSEND();
    UartTX_Send_String(Txdata,25);            //FEIBIT Electronics
        for(i=0;i<30;i++)Txdata[i]=' ';
        strcpy(Txdata," www.51hei.com ");       //将UART0 TX test赋给Txdata;
    while(1)
    {
           UartTX_Send_String(Txdata,sizeof(" www.51hei.com ")); //串口发送数据
            Delay(50000);                                                       //延时
            GLED=!GLED;                                           //标志发送状态
            Delay(50000);
            Delay(50000);
    }
}

实验总结:
波特率的设置方法:

波特率由U0GCR中的低5位和U0BAUD决定,例如:
U0GCR |= 9;
U0BAUD |= 59;

以上代码将波特率设为19200。

网友A(2017-11-21):
我下了proteus8.6,没看到stm32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