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中的CPU315-2DP的MPI通讯

楼主(2016-01-31):
CPU315-2DP与上位计算机通讯,想在PLC端用通过MPI口,在上位机PC上利用RS232串口,如何能够实现PC与PLC的通讯,在上位机上通过VC编程做上位机软件。如何实现这样的PC与PLC的通讯,在PLC上不用再加模块了吧?用CPU自带的MPI口可以吗?请高手指点,上位机PC上可以直接读写PLC中的数据段或I/O 吗?有这样使用的给个参考,谢谢!

楼主:
如果在上位机PC上利用RS232串口建立与PLC之间的通信,必须使用PC/MPI设配器,通过SIAMTIC管理器中选择菜单Options(选项)/Set PG/PC Interface(设定PG/PC接口),选定PC Adapter(MPI),单击“属性”按钮,在下拉式菜单中选择“COM1”,在设置PC接口参数中,MPI的通信参数选择默认值,不要修改。
在上位机上通过VC编程做上位机软件,需要调用PRODAVE函数包中的通讯函数,利用prodave MPI/IE中的函数field_read_ex6来读取PLC中输入端口的值。
当上位监控计算机需要与PLC之间采用MPI(Muti-Point-Interface)通信,本身PLC上带有MPI接口,无需另外加模块,用CPU自带MPI接口(X1端口)。为
解决PC与SIEMENS PLC之间的通讯,西门子公司的PRODAVE函数包提供有一系列已经测试的DLL(动态链接库)或LIB(库)功能函数,为程序开发者建立与S7-200、S7-300 系列PLC通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PRODAVE的函数可分为基本函数、数据处理函数和电话服务函数(TeleService Functions)。基本函数用于建立、断开和激活PC与PLC的连接,以及读、写PLC中的各种数据。数据处理函数用于PC中用户数据的转换和处理。电话服务函数用于PC通过电话线与PLC建立连接。另外,当利用MPI通讯口进行通讯时,首先要将PC Adapter的两端分别插在计算机的串行口和PLC CPU模块的MPI口通讯口上,PC适配器的波特率可根据情况设为187.5 kbps或者更高。

楼主:
PLC端用通过MPI口,在上位机PC上利用RS232串口,可以使用串口的PC适配器电缆。
上位机上通过VC编程做上位机软件,可以直接调用西门子的PRODAVE函数包中的通讯函数。函数打包为DLL文件,会VC编程的,调用DLL函数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函数的说明和VC的编程实例PRODAVE的安装包中都有,照着做就行了。

网友A(2018-11-12):
适配器又距离限制,不便扩展;
不过PC是可以直接与PLC进行MPI通讯的,
附件中有个方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