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逻辑分析仪SignalTap II 设计范例

楼主(2016-01-31):
嵌入式逻辑分析仪—SigbalTap II,脱离软件仿真,嵌入式逻辑分析仪,多通道数据测试,在没有外置logic的时候。还是比较爽的事情
本例中用正弦波、三角波、锯齿波、方波波形数据为参考,简要讲解SignalTap II
(1)新建工程,引脚配置:,RTL图如下
(2)新建SignalTap II 文件
(3) 设置待测信号名
(4)在node双击添加需要观察的数字信号;不要调入系统时钟,因为本例打算用系统时钟来做逻辑分析仪的采样时钟
(5)添加系统采样时钟(类似示波器的采样)
(6)设置采样深度:因为占用ESB/M9K,采样深度最好小于9K,这里设置为2K
(7)设置采样其实触发位置
(8)触发方式: (此处我也不是很清楚,大概模式吧)
(9)设置触发输入:选择触发信号以及触发方式,flag为触发使能信号,实际工程中没用,只是signaltap ii的使能信号;高电平触发
(10)save  and yes,再次编译,和本工程捆绑在一起download to device,当然也可以在Settings设置
关于PIN,如果你懒得设置,可以不分配out的信号,但是clk和rst_n必须分析,因为那是系统的驱动信号
测试ok 后,取消上述bmp中的enable SignalTap II Logic Analyzer ,精简成本设计
(11)设置handware setup,链接device
(12)download sof文件(当然也可以在Q II直接download)
(13)进程—Anturon Analysis,自动分析
(14) 观察输出信号,设置为模拟信号,如下,方便观察
(15)为什么那么帅。。。。
(16)实际测试到一段时间后,会出现bug,可能长时间采样倒是逻辑边沿不能对齐吧,毕竟没那么完美
(17) OK ,byeb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