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控时钟和时钟使能的理解

楼主(2016-01-31):
最后的DEMO直观的描述了使能时钟的使用,可以一看

门控时钟
时钟使能电路是同步设计的重要基本电路,在很多设计中,虽然内部不同模块的处理速度不同,但是由于这些时钟是同源的,可以将它们转化为单一的时钟电路处理。在FPGA的设计中,分频时钟和源时钟的skew不容易控制,难以保证分频时钟和源时钟同相。故此推荐采用使用时钟使能的方法,通过使用时钟使能可以避免时钟“满天飞”的情况,进而避免了不必要的亚稳态发生,在降低设计复杂度的同时也提高了设计的可靠性。
门控时钟 Verilog示例代码:
input wr_n; //写使能信号,低有效
input cs_n; //片选信号,低有效
input[7:0] db; //输入数据总线

output db_r; //锁存输出

reg db_r; //输入数据寄存器
wire d_clk; //门控时钟信号

assign d_clk = wr_n || cs_n;

always @ (posedge d_clk) //门控时钟上升沿
db_r <= db; //锁存输入数据

RTL Viewer:

组合逻辑中多用门控时钟,一般驱动门控时钟的逻辑都是只包含一个与门(或门)。如果有其它的附加逻辑,容易因竞争产生不希望的毛刺。

使能时钟

Verilog示例代码:
input clk; //50MHz时钟信号
input wr_n; //写使能信号,低有效
input cs_n; //片选信号,低有效
input[7:0] db; //数据总线

output db_r;
reg db_r; //输入数据寄存器
wire en; //使能信号

assign en = ~wr_n && ~cs_n;

always @ (posedge clk) //全局时钟上升沿
if(en) //使能锁存输入
db_r <= db; //锁存输入数据

RTL Viewer:

使能时钟这要是用于时序逻辑中,比门控时钟要来的稳定。
上面只是一个举例,实际上它们实现的功能上还是有一点差别的。门控时钟一例中是能够比较准确的在wr_n的上升沿锁存数据的。而使能时钟一例中在wr_n有效期间的每个时钟周期都会锁存输入数据,最后写入结束后锁存寄存器里的数据是wr_n上升前的0-T(T=1/clk)时间内锁存的数据。因为是个例子,也就不详细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某系统中,前级数据输入位宽为8,而后级的数据输出位宽32,我们需要将8bit的数据转换成32bit的数据,因此后级处理的时钟频率为前级的1/4,若不使用时钟时能,则就要将前级时钟进行4分频来作为后级处理的时钟,这种设计方法会引入新的时钟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采用了时钟时能的方法来减少设计的复杂度。

module gray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7:0] data_in,

output reg [31:0] data_out,

output reg clk1x_en
);

reg [1:0] cnt;
reg [31:0] shift_reg;

always @ (posedge clk,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
<= 2'b0;
        cnt
<= cnt +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lk1x_en
<= 1'b0;
    else if(cnt ==2'b01)
        clk1x_en <= 1'b1;
    else
        clk1x_en
<= 1'b0;
end

always @ (posedge clk,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shift_reg
<= 32'b0;
        shift_reg
<= {shift_reg[23:0],data_in};
end

always @ (posedge clk,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data_out
<= 32'b0;
    else if(clk1x_en==1'b1)//仅在clk1x_en为1时才将shift_reg的值赋给data_out
        data_out<=shift_reg;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