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 EDID解读

楼主(2016-01-31):
现在的显示设备比如显示器,电视等都HDMI接口,那通常每个HDMI接口都保留有一份EDID数据,这个数据可以存在程序里面由系统启动过程中来初始化,更常见的做法是每个HDMI口会有一个EEPROM来保存这份数据,这个EEPROM也只是有256bytes大小。外接设备如DVD播放器在HDMI热插拔的时候就会通过HDMI的DDC通道来读取EDID数据。EDID里面主要是定义了这显示设备所支持的图像分辨率,支持的声音格式,声音通道,及3D等等,其目的是告诉外接设备我所支持的特性,让外接设备输出一个我所支持的timing,否则外接设备输出的timing并不支持的话那就没有图像,声音的显示了。
EDID包含两个部分,基本的EDID只有128个字节,还有128字节的扩展EDID,扩展部分不是必须有的。那通常电视都有扩展EDID。那EDID的详细定义在规范里面都可以找到,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00H-07H)这8个字节是固定的,其必须等于0x00FFFFFFFFFFFFFF00;
(08H-08H)生产商的ID或者名字;
(0AH-0BH)产品ID;
(0CH-0FH)序列号;
(10H-11H)生产时间;
(12H-13H)版本号,比如1.3那就是01,03;
(14H)视频输入信号类型,数字还是模拟
(15H)横向图像的最大宽度
(16H)竖向图像的最大宽度
(17H)显示Gamma的版本,比如2.20
(18H)DPMS和支持的属性,比如显示类型是RGB
(19H-22H)色度信息
(23H)支持的基本timing表1,比如640x480@60HZ(IBM,VGA), 800x600@60HZ(VESA)
(24H)支持的基本timing表2,比如1024x768@60HZ(VESA)
(25H)生产商保留的timing信息
(26H-35H)支持的标准timing表
(36H-47H)timing的详细信息描述1,这个段是一个timing的更详细的描述,比如横向,竖向图像大小,刷新模式是隔行还是逐行等
(48H-59H)timing的详细信息描述2
(5AH-6BH)timing的详细信息描述3
(6CH-7DH)timing的详细信息描述4,这四个段用来描述不同timing的详细信息,描述1必须有,其它的可以为空
(7EH)扩展EDID的标志位,如果为0则不存在扩展EDID,如果为1则后面还存在扩展EDID段
(7FH)CheckSum
扩展EDID主要包含几个部分:
1.图像和声音模式,如模拟还是数字,
2.颜色模式,如YCbCr(4:4:4),YCbCr(4:2:2)
3.简短的timing描述,这里指定了一些在段1里面没有描述的timing信息。比如640x480p@60HZ 4:3等
4.声音的简短描述,比如PCM(2通道,32KHZ,44.1HZ,48HZ,16bit,20bit,24bit)
AC-3,Dolby Digital+(6通道,32KHZ,44.1KHZ,48KHZ,最大比特率640kbps)
喇叭(左右声道)
5.VSDB:生产商特别信息,比如包含了CEC物理地址,3D信息,deep color信息等
6.CheckSum

二。CheckSum计算方法
Checksum的计算原则是前127个字节的和为0,所以比如第一块的checksum=256-(byte0+byte1+...+byt127)%256

三。VSDB详解
VSDB是EDID里面一个比较难懂的块,通常的EDID编辑工具都没有提供编辑这个块的选项,但现在通常电视的EDID里面都有这个信息。
下图是这个VSDB的基本结构

(00H)这个字节的后5位表示这个VSDB的长度,但不包括本身。这个长度必须大于或者等于5
(01H-03H)24位的标志符,必须等于0x000C03
(04H-05H)这两个字节标志这个HDMI口的CEC物理地址,比如1口是0x1000,2口是0x2000
(06H)bit7 SUPPORT_AI标志位,如果为1表示这个设备支持ACP,ISRC1,ISRC2,不支持则应当置为0
bit3~bit6标志是否支持deep color模式,支持哪些模式。比如DC_36bit表示输出的每个像素由36位表示,颜色的精度更高。如果DC_YCBCR444置为1,那么其它3项也必须为1
bit0标志是否支持DVI dual link模式。
(07H):MAX_TMDS_CLOCK,表示支持的最大TMDS率,等于MAX_TMDS_CLOCK*5MHZ。如果支持的比率大于165M,或者支持deep color,或者支持DVI DUAL LINK那么这个字节不能为0
(08H)bit6,bit7图像和声音的延时标志,如果为1,那么(09H~12H)分别标志逐行,隔行的图像,声音延时信息。如果为0,那就不存在这个信息
bit5:附加HDMI图像格式,也就是除了之前定义的timing外,其它支持的格式。
包含了4个部分
1个字节3D_PRESENT表示是否支持3D信息
1个字节表示附加图像格式信息和3D格式信息的长度
第三部分详细说明了支持那些附加的HDMI格式,第四部分支持哪些3D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