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洗衣机进水排水原理是什么呀

楼主(2016-01-31):
求51单片机控制洗衣机进水排水原理

网友A:
我对洗衣机操作的理解是:设置→?...→打开进水电磁阀→水检测→?...→打开排水电磁阀→水检测→?....。

网友B:
有定时控制的也有液位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对洗衣机操作的理解是:设置→?...→打开进水电磁阀→水检测→?...→打开排水电磁阀→水检测→?....。

根据我们平常看到的洗衣机,可以推断出,一开始,洗衣机都是要手动启动第一次的,当第一次启动后就进入到了一个次数循环里,大概是洗两次,脱水一次这个的。那么就是单片机检测洗衣机的“开始”按钮,如果没有检测到有信号,那就继续检测;当检测到有信号时,就调用一段程序控制打开进水电磁阀,并通过一个压力传感器或水位传感器来检测水位,水位到达一定程度后就是调用程序控制电机转动,带动螺旋桨进行“洗衣”了,因为“洗衣”程序是一个通过定时计数器进行控制的,所以到定时计数器到达预设值时就跳出“洗衣”程序,然后打开排水电磁阀,检测到水排完后就进入到“脱水”程序(一般都会有的),脱水完成后再重复一次就进入到最后的脱水程序,完成最后脱水后,程序跳出,洗衣机断电。如有不对,望指正,谢谢。

网友D:
利用定时器控制啊,不同的时间段输出不同的信号,可以驱动对应的继电器或电机驱动来控制实现不通过的功能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