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我的是哪里错了?

楼主(2016-01-31):
本人想按一下开关第一个led 亮  按第二开关 6和8亮。

#include<reg52.h>
sbit LED1 = P1^0;
sbit SW1 = P3^5;
unsigned char x,y;
unsigned char b;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for(x = z;x > 0;x--)
  for(y =120;y > 0;y--);
}
void main()
{
   while(1)
   {
         if(SW1 ==0)
         {
          delay(5);
          if(SW1 == 0)
       b++;
         }
        if(b ==1)
    {
          P1 = 0XFE;
    }
    if(b ==2)
         {
          P1 = 0X5F;
         }
   }
}

网友A:
LED1和SW1确定了,接下来你想要执行的任务,小生眼拙实在看不出来,有请楼下大神帮忙解答。

楼主:
但我用实验板测试,实现不了这样的功能~我吐血了~

楼主:
求大神帮忙求大神帮忙

网友B:
当b等于2之后需要将b清零,要不然它会基于累加等于3以上的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b等于2之后需要将b清零,要不然它会基于累加等于3以上的数

但是我那程序,我一通电 ,led 6和8就亮啊

楼主:
但是我那程序,我一通电 ,led 6和8就亮啊~~

网友B:
没按按键也亮吗

网友C:
接按键的单片机引脚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D:
把程序改成这样就行了。
void main()
{

   while(1)
   {
     if(SW1 ==0)
     {
         delay(5);
         if(SW1 == 0)
                       b++;
     }
        if(b==3)
        {
                b=1;
        }
     if(b ==1)
     {
          P0 = 0XFE;
                 delay(3000);
     }

    if(b ==2)
    {
      P0 = 0X5F;
                delay(3000);
    }

        if(b ==3)
        {
                P0 = 0XfF;
                delay(30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