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每次都想用按键来实现智能车功能的切换,但是每次都实现不了,究竟错在哪里

楼主(2016-01-31):
为什么我每次都想用按键来实现智能车功能的切换,但是每次都实现不了,我都改了N遍了,但还是不行,找不出代码错在哪里,希望大家能帮帮我,以下的程序是实现蓝牙遥控和红外避障功能的切换,按下按键1实现蓝牙遥控功能,按键2 则是想红外避障功能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a1=P1^0;
sbit a2=P1^1;
sbit a3=P1^2;
sbit a4=P1^3;

sbit y=P3^4;
sbit z=P3^5;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uchar a;//接收蓝牙模块发送的数据

void delayxms(uint z)//调节电机转速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qian()
{
a1=1;
a2=0;
a3=1;
a4=0;
}
void hou()
{        a1=0;
        a2=1;
        a3=0;
        a4=1;

}
void zuo()
{
    a1=0;
        a2=0;
        a3=1;
        a4=0;
}
void you()
{

           a1=1;
        a2=0;
        a3=0;
        a4=0;
}
void ting()
{
    a1=0;
        a2=0;
        a3=0;
        a4=0;
}

void lanya()
{
    TMOD=0x20;//定时器1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
    TH1=0xFd; //11.0592M晶振,9600波特率
    TL1=0xFd;
    SCON=0x50;//串口方式1 SM0 SM1 01 允许接收
    PCON=0x00;//SMOD=0 16分频
    TR1=1;//打开定时器1
        ES=1;//打开串口中断
    EA=1;//开总中断
    //以上跟串口通信初始化有关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xms(10);
          if(key1==0)
          {

                         lanya();

                   if(a=='A')
                   qian();
                   else if(a=='B')
                   hou();
                   else if(a=='C')
                   zuo();
                   else if(a=='D')
                   you();
                   else
                   ting();

                   while (!key1) ;

      }
   }
   if(key2==0)
   {
         delayxms(10);

         if(key2==0)
         {

           qian();
           while((z==0)&&(y==1))
           {
                 you();
           }
           while((z==1)&&(y==0))
           {
                zuo();
           }

          }
            while (!key2);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中断子函数
{
        RI=0;//清0
        a=SBUF;
}

网友A:
你的单个程序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单个程序好用吗?

还可以,但是一并起来就不行了

网友A:
你用的是那款手机蓝牙APP,只能控制前后左右吗?我在论坛里上传了一个手机蓝牙的APP,你下载。也是单字符的协议,手机发送0,1,2,3,4,5,6,7,8. 单片机收到就执行你下位机

网友A:
应该设定个标志位,

网友A:
给你个我用的蓝牙小车程序,手机APP在论坛里。
/************************************************
//蓝牙控制小车 加舵机 加避障 可以调速 正确的程序
        单片机: STC12C5608AD
//        晶振  :           11.0592M晶振
        作者  :苏义江
        时间  :2016-1-8
***************************************************/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T2MOD=0xc9;
sbit in1  =P1^0; //电机1端口
sbit in2  =P1^1;
sbit ina  =P1^2;  //电机PWM-A

sbit in3  =P1^3;//电机2端口
sbit in4  =P1^4;
sbit inb  =P1^5;//电机PWM-B

sbit bz_l =P2^0;  //避障左
sbit bz_z =P2^1;  //避障右
sbit bz_r =P2^2;  //避障右

sbit moto_pwm =P3^4;//PWM输出脚控制舵机
sbit yan      =P3^5;//头灯光

sbit landeng =P3^2;//蓝前大灯
sbit hondeng =P3^3;//红前大灯
sbit yinyue  =P3^7;//音乐端口

sbit wela    =P1^6;//位码
sbit dula    =P1^7;//段码
uchar code tabl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uchar code table1[]={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disbuff[4] ={ 0,0,0,0,};//数码管全显示 0
uint tt = 0;//变量定义
uint num=0;//变量定义

uchar pwm_lefr=0;//定义 定时器自加1变量
//uchar pwm_lefr1=0;//定义 定时器自加1变量
uchar duojiguizhong=14;//舵机归中1.5ms
uchar duojiguizhong1=14;//舵机归中1.5ms
uchar tmp,w,sudu; //变量w 定义PWM值

void init() ;
void delay1(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1;y--);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000;y++);

}

/*void xianshi(uchar num)//显示
{
  uchar gw,sw,bw,qianw;
        qianw=num/1000%100;
   bw=num%1000/100;
   sw=num%100/10;
   gw=num%10;

   P2=0xfe;
   wela=1;
   _nop_();_nop_();
   wela=0;
   P2=table[qianw];
    dula=1;
   _nop_();_nop_();
   dula=0;
   delay1(2);

   P2=0xfd;
   wela=1;
   _nop_();
   _nop_();
   wela=0;
   P2=table[bw];
    dula=1;
   _nop_();
   _nop_();
   dula=0;
   delay1(2);

        P2=0xfb;
   wela=1;
   _nop_();_nop_();
     wela=0;
   P2=table[sw];
   dula=1;
   _nop_();_nop_();
   dula=0;
   delay1(2);
                P2=0xf7;
   wela=1;
   _nop_();_nop_();
     wela=0;
   P2=table[gw];
   dula=1;
   _nop_();_nop_();
   dula=0;
   delay1(2); //显示个 十 百 千

}  */

void pwmmaic()//产生PWM
{
        if(pwm_lefr<=duojiguizhong)
                moto_pwm=1;
                else
                moto_pwm=0;
                if(pwm_lefr>=200)
                pwm_lefr=0;
}

void duoji_kz()//舵机控制
{
        yan=0;
        duojiguizhong=9;

        delay(800);
        yan=0;
        duojiguizhong=16;

        delay(800);
        yan=0;
        duojiguizhong=24;

        delay(800);
        yan=0;
        duojiguizhong=16;

        delay(800);
        yan=0;
        delay(1500);
        yan=1;
}
void lankong()        //蓝色LED
{
        landeng=0;
        delay1(80);
        landeng=1;
        delay1(80);
}
void hongkong()        //红色LED
{
        hondeng=0;
        delay1(80);
        hondeng=1;
        delay1(80);
}
void qianjin()
{
        in1=1;in2=0;in3=0;in4=1;
        w=40;
        yan=0;landeng=0;hondeng=0;yinyue=0;
}
void houtui()
{
        in1=0;in2=1;in3=1;in4=0;
        w=40;
        yan=1;hondeng=0;yinyue=0;
}
void zuozhuan()
{
        in3=1;in4=0;
        w=40;
        lankong();yinyue=1;
}
void youzhuan()
{
        in1=0;in2=1;
        w=40;
        hongkong();yinyue=1;
}
void tingzhi()
{
        in1=0;in2=0;in3=0 ;in4=0;
        hongkong();lankong();yinyue=1;
}
void zhuanquan()
{
        in1=1;in2=0;in3=1;in4=0;
        w=40;
        lankong();yinyue=1;
}
void bizhang()        //避障
{
         if(bz_l==1&&bz_z==1)
         qianjin();
          if(bz_l==0&&bz_z==1)
         zuozhuan();
          if(bz_l==1&&bz_z==0)
         youzhuan();
          if(bz_l==0&&bz_z==0)
          {
                 tingzhi();
                delay(100);
                 zuozhuan();
                 delay(400);
                 qianjin();
                 }
        /*
    if(bz_l==1&&bz_z==1&&bz_r==1)
         qianjin();
        if(bz_l==0&&bz_z==1&&bz_r==1)
         zuozhuan();
         if(bz_l==0&&bz_z==0&&bz_r==1)
         zuozhuan();
         if(bz_l==1&&bz_z==1&&bz_r==0)
         youzhuan();
         if(bz_l==1&&bz_z==0&&bz_r==0)
         youzhuan();
         if(bz_l==1&&bz_z==0&&bz_r==1)
         {
                 tingzhi();
                delay(100);
                houtui();
                delay(500);
                zuozhuan();
                delay(200);
                qianjin();
         }
         if(bz_l==0&&bz_z==0&&bz_r==0)
         {
                 tingzhi();
                delay(100);
                houtui();
                delay(500);
                zuozhuan();
                delay(200);
                qianjin();
         }         */
}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                                                                       //关中断
    SCON =0x50; //串口模式1,允许接收
    TMOD =0x20;//定时器1为模式2 8-bit自动装载方式用于产生波特率
    PCON=0x00;//波特率不倍增
        TH1=0xfd;//波特率9600  11.0592M
        TL1=0xfd;
        TH0=0xfd;
        TH0=0xae;
        EA=1;
        ES=1;
        ET0=1; //        T0中断允许
        TR0=1; //        启动T0定时器
        TR1=1; //        启动T1定时器
        duojiguizhong=16;
        duojiguizhong1=16;
}
void ctrl() //接收处理函数
{
   switch(tmp)
   {
            case 1:qianjin(); break;
     case 2: houtui();break;
     case 3:zuozhuan(); break;
     case 4:youzhuan();break;
         case 0:tingzhi(); break;
         case 7:duoji_kz();break;        //舵机         C
         case 8: bizhang(); break;        //避障        D

   /*case 1:duoji_kz();qianjin(); break;
     case 2:duoji_kz(); houtui();break;
     case 3:zuozhuan(); break;
     case 4:youzhuan();break;
         case 0:tingzhi(); break;  */
   }
}
void tiaosu () //调速
{
        switch(sudu)
        {
                case 5: zhuanquan();        break;         //A
                case 6: w=75; break;         //B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xianshi( num ); //显示函数
        ctrl();
        tiaosu();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fd;
    TL0=0xae;
        tt++;
        pwm_lefr++;
//        pwm_lefr1++;
        pwmmaic();
        if(tt<w)
        {
                ina=1;
                inb=1;
        }
        else
        {
                ina=0;
                inb=0;
        }
        if(tt==100)
        {tt=0;

        num++;
        if(num==9999)num=0;
        }
}
void ckzd() interrupt 4
{
        ES=0;
        RI=0;
        tmp=SBUF;
        sudu=SBUF;
        ES=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我用的蓝牙小车程序,手机APP在论坛里。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a1=P1^0;//电机控制口
sbit a2=P1^1;
sbit a3=P1^2;
sbit a4=P1^3;

uchar a;//接收蓝牙模块发送的数据

void delayxms(uint z)//调节电机转速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qingj()//前进
{
        a1=1;
        a2=0;
        a3=1;
        a4=0;
}

void hout()//后退
{
        a1=0;
        a2=1;
        a3=0;
        a4=1;
}

void youz()//右转
{
        a1=0;
        a2=0;
        a3=1;
        a4=0;
        delayxms(9);
        a1=0;
        a2=0;
        a3=0;
        a4=0;
        delayxms(1);
}

void zuoz()//左转
{
        a1=1;
        a2=0;
        a3=0;
        a4=0;
        delayxms(9);
        a1=0;
        a2=0;
        a3=0;
        a4=0;
        delayxms(1);
}

void tingz()//停止
{
        a1=0;
        a2=0;
        a3=0;
        a4=0;
}

void main()
{
        TMOD=0x20;//定时器1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
    TH1=0xFd; //11.0592M晶振,9600波特率
    TL1=0xFd;
    SCON=0x50;//串口方式1 SM0 SM1 01 允许接收
    PCON=0x00;//SMOD=0 16分频
    TR1=1;//打开定时器1
        ES=1;//打开串口中断
    EA=1;//开总中断
    //以上跟串口通信初始化有关
        while(1)
        {
                if(a=='A') qingj();//前进

                else if(a=='B') hout();//后退

                else if(a=='C') zuoz();//左转

                else if(a=='D') youz();//右转

                else tingz();//停止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中断子函数
{
        RI=0;//清0
        a=SBUF;
}
这是我蓝牙小车的程序

网友A:
你直接用蓝牙控制。把超声波的程序放在 比如else if(a=='D') chaoshengb();//超声波。哦你要加返回语句:break; if(a=='A') qingj();breakl//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