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15F2K60S2 接线怎么接?

楼主(2016-01-31):
stc15F2K60S2 接线怎么接,跟stc89c52rc一样吗?

网友A:
到STC官网去有的是资料免费下载,可以去看看。

网友B:
jib基本都和51单片机一样,多了一组io口

网友C:
不一样15系列的单片机跟传统的完全不一样了,12系列的就还兼容

网友D:
当然一样啊

网友E:
I/O 口的接线一样,只是芯片引脚的排列不同

网友F:
15系列完全不一样,官方有PDF下

网友G:
建议找stc官方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