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常用伪指令

楼主:
3.2.3 MPASM 的伪指令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详细介绍了中档PIC 单片机的35 条指令,源程序的编写主要就是
用这些基本的指令实现你的控制任务。但为了增加源程序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我们引入了
伪指令的概念。伪指令本身不会产生可执行的汇编指令,但它们可以帮组“管理”你编写的
程序,其实用性和必要性绝不亚于35 条正真的汇编指令。我们在此着重介绍最常用的几种
伪指令。
  #include 或include
#include 伪指令的作用是把另外一个文件的内容全部包含复制到本伪指令所在的位置。
被包含复制的文件可以是任何形式的文本文件,当然文件中的内容和语法结构必须是
MPASM 能够识别的。最经常被“include”的是针对PIC 单片机内部特殊功能寄存器定义的
包含头文件, 在MPLAB 安装后它们全部放在路径“ C:\Program Files\MPLAB
IDE\MCHIP_Tools”下,每一个型号的PIC 单片机都有一个对应的预定义包含头文件,扩展
名是“.inc”。除了一些符号预定义文件,你也可以把现有的其它程序文件作为一个代码模块
直接“包含”进来作为自己程序的一部分。见例3-01。
#include <p16f877a.inc> ;把预定义的PIC16F877A 寄存器符号包含到此处
#include ”math.asm” ;把现有的程序文件包含进来作为自己代码的一部分
例3-01
请注意被包含文件的引用方式。一种是<>尖括号引用,这种引用意味着让编译器去默
认的路径下寻找该文件,MPASM 默认的寄存器预定义文件存放路径即为上面提及的
MPLAB 安装后的目录;另一种是””双引号引用,这种引用方式的意思是指示编译器从引号
中指定的全程文件路径下寻找该文件。例3-01 中”math.asm”没有指定路径,即意味着在
当前项目路径下寻找math.asm 文件。如果编译器找不到被包含的文件,将会有错误信息告
知。
请在你的源程序中尽量用MPLAB 标准头文件定义的寄存器符号。一来这些被定义的寄
存器符号和芯片数据手册上的描述一一对应,理解起来即直观又容易;二来如果用你自己定
义符号就缺乏一个大家能一起交流的标准平台,其他人要解读你的代码时将费时费力。故例
3-01 中的首行#include 包含引用伪指令可以说是PIC 单片机程序编写时的标准必备。
  list
list 伪指令可以设定程序编译时的一些信息,例如所选单片机的型号,编译时选择的缺
省数制等。例如:
list p=16f877a, r=DEC ;单片机型号为PIC16F877A,无特别指明的数字为十进制数
例3-02
如果程序开发时使用项目管理的模式,则所有list 伪指令可以描述的参数项都可以在项
目的设定选项中通过对话框的形式设定并保存。在此只需对list 伪指令稍作了解即可。
  __config
此伪指令的重要作用是把芯片的配置字设定在源程序中,请参阅2.5 节的详细说明。建
议大家尽量用此伪指令把芯片的配置字写在程序中。
  __idlocs
PIC 单片机中有一处非常特殊的标记单元。它独立于任何其它存储器,唯一的作用就是
作为一个标记。此标记值无法用软件读到,读取和写入的方法只有通过编程器实现。此标记
值没有读保护,你可以利用它存放程序的版本或日期等信息。如果需要,则可以用伪指令
__idloc 在程序中定义具体的值。
__idloc 0x1234 ;设定芯片的标记值为0x1234,注意前面有两个下划线符
例3-03
和__config 伪指令定义的配置字一样,用__idloc 定义的芯片标记值在最后也会存放在
HEX 文件中,这就要求编程器能够解析它。
  errorlevel
errorlevel 的用途是控制编译信息的输出显示。编译器在编译你的源程序时会提供很多
信息,有些信息是你必须要处理的,例如错误信息(Error),只要有错误信息存在,你的程
序将永远无法完成编译;有些可能只需要关注,例如警告信息(Warning);也有一些可能你
根本就不感兴趣,它们只是一些提示信息(Message)而已。注意出现警告和提示信息时将
不会中止编译器的编译工作,你的程序将被编译并最终产生HEX 文件。图3-14 中显示了一
个程序编译后的各种信息实例,其中既有错误信息,也有警告和提示信息。我们可以用
errorlevel 伪指令来控制输出信息的级别,或刻意关闭/打开一些提示信息。
编译信息的输出显示级别有三种,分别是0、1 和2。级别0 代表显示所有信息,包括
各种错误、警告和提示信息,如图3-14 所示;级别1 代表显示错误和警告信息,忽略提示
信息;级别3 代表只显示错误信息而忽略警告和提示信息。在任何一个大的级别上还可以对
某些信息单独设定显示或关闭。每个信息都有一个识别标号,见图3-14 中信息项“[]”中的
数字,打开或关闭某类信息只需在errorlevel 伪指令中引用信息识别标号,并在其前面用“+”
或“-”号,即代表打开或关闭这一类信息,例如:
errorlevel 0, -302, -305 ;显示所有信息,但不需要302 和305 这两类提示信息
errorlevel 1, +305 ;显示错误和警告信息,但同时还要关注305 类的提示信息
图3-14
例3-04
  #define / #undefine
#define 的作用是定义常数符号,即用一个符号变量替换另一个符号串或变量。被替换
的可以是任意字母数字组成的符号但替换者本身不能是一个纯数字。例如:
#define DELAY_TIME 1000 ;定义常数符号,即用DELAY_TIME 符号代替1000
#define KEY1 PORTB,7 ;用KEY1 符号代替端口PORTB 的第7 引脚
例3-05
用#define 伪指令定义符号后,可使程序中的变量或指令变得更具实际意义,也使程序
变得更易维护。指令“btfss PORTB,7”和“btfss KEY1”在事先用了例3-05 中的#define 后
编译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明显地后者看起来更容易理解,一看就知道这是在测试编号为
KEY1 的一个按键。而且如果你的硬件设计改动了KEY1 所接的单片机引脚,只要改动这一
处#define 重新定义引脚位置,程序的其它部分无需任何修改,再编译一次即可得到更新后
的软件代码。一个好的编程习惯是事先把一些代表实际意义的变量、单片机的输入输出引脚
在硬件电路中的实际功能等用#define 伪指令定义成简单直观的符号名字,然后在程序中直
接用其符号名字而不用简单机械的数字形式。替换的工作由编译器在编译时自动完成。它会
先扫描你的源程序代码,把事先#define 的符号名改回成被替换的字符串,然后再继续编译
生产机器码。
  equ
equ 顾名思义是“等于”的意思,其作用和#define 伪指令有点类似,也是用一个符号名
字替换其它数字变量,但它只能替换立即数。如果要替换一个符号名字,则此符号名必须事
先用#define 或equ 伪指令已经定义替换了一个立即数。例如:
#define MyCount 0x70 ;定义MyCount 符号替换立即数0x70
w_temp equ 0x20 ;符号名w_temp 等于0x20
count1 equ MyCount ;符号名count1 等同于MyCount
;如果MyCount 没有事先定义则会产生一个错误
例3-06
在绝对定位的编程模式中equ 被经常用于定义用户自己的变量,即用一个符号名代替一
个固定的存储单元地址,上例3-06 中的w_temp 定义即属于此类。用equ 方式定义的符号在
汇编后可以生成相关的调试信息,可以通过各种变量观察的方式显示此符号所代表的内存地
址处的数据内容,但用#define 方式定义的符号则不能产生调试信息。要注意equ 伪指令本
身并没有限定所定义的一定是一个变量地址,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和数字替换而已,其意
义必须和具体的指令结合才能确定,如下例3-07 中对符号w_temp 的理解。
w_temp equ 0x20 ;符号名w_temp 等于0x20
movlw 0x55 ;W=0x55
movwf w_temp ;把W 的值送给变量w_temp, (0x20 单元内容=0x55)
movf w_temp, w ;把w_temp 单元内容送W, (W=0x55)
movwf FSR ;把W 的内容送FSR, (FSR=0x55)
movlw w_temp ;把w_temp 所代表的立即数即地址值送给W, (W=0x20)
movwf FSR ;让FSR 指针指向w_temp, (FSR=0x20 而不是0x55)
例3-07
  cblock / endc
用equ 伪指令可以给一个符号变量分配一个地址。但在一个程序设计过程中往往需要定
义很多变量,你当然可以给每一个变量逐个用equ 的方法分配一个地址空间。但如果变量很
多,这样做就显得非常麻烦,你必须自己安排每个变量的地址,小心不能出现地址重叠;若
要在已定义分配好的变量间插入新的变量,那就必须重新逐个安排随后变量的地址等等。
cblock/endc 伪指令可以轻松解决有很多变量定义的场合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把它叫作变
量块连续定义。具体用法如下:
cblock 伪指令声明变量块的起始地址,endc 伪指令声明变量块定义结束,cblock/endc
中间可以插入任意多的变量声明。其地址编排由编译器自动计算:第一个变量地址分配从起
始地址开始,然后按所声明变量保留的字节数自动分配后面变量的地址,变量所需保留的字
节数用“:”加后面的数字表示,如果只有一个字节“:1”可以省略不写。以例3-08 来说明:
cblock 0x20 ;变量定义起始地址为0x20
w_temp ;w_temp 地址为0x20,占一个字节
status_temp ;status_temp 地址为0x21,占一个字节
buffer:8 ;buffer 的起始地址为0x22,并保留8 个字节单元
var1 ;var1 的地址为0x2a,占一个字节
var2 ;var2 的地址为0x2b,占一个字节
endc ;结束变量连续定义
例3-08
用cblock 方式定义的变量和用equ 方式定义的变量一样在汇编后可以生成相关的调试
信息,可以通过各种变量观察的方式显示此符号所代表的内存地址和其中的数据内容,所以
实际编程时一般无需关心计算每个变量的具体地址。程序员要注意的用这种方式连续定义很
多变量时不要让变量块跨越所处bank 的边界。你可以在cblock 中随意插入新定义的变量,
或通过改变起始地址的方式使变量块整个挪到其它内存地址处,地址的更新由编译器代劳。
  org
org 用以定义程序代码的起始地址,通过此伪指令你可以把程序定位到任何可用的程序
空间,它实现的是程序代码绝对定位,如例3-09:
org 0x0000 ;定义复位入口地址,以下指令从地址0x0000 开始
goto main ;
org 0x0004 ;定义中断入口地址,以下指令从地址0x0004 开始
movwf w_temp ;保存w
;... ;其它中断服务代码
org 0x0800 ;定义page1 的起始地址,以下指令代码放在page1
Sub1 return
例3-09
只要你认为代码需要确定放在某一特定地址处,在程序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用org 伪指令
重新定义存放的起始地址,且地址顺序可以任意编排。但要注意的是若干个确定起始地址的
代码块不能相互重叠,否则编译器会报错,无法得到正确结果。若用可重定位方式开发指令
代码时一般不能用org 伪指令绝对定位代码。
  dt
dt 的作用是定义表格数据。在第一章介绍基本汇编指令时已经提到,PIC 单片机实现表
格定义的最基本指令是“retlw xx”,表格中的每一个字节数据都以指令“retlw”的形式出现。
若表格较大,就需要很多“retlw”指令,比较麻烦,可读性也差。这时我们可以用此“dt”
伪指令替代“retlw”实现很多数据的表格定义。如例3-10:
Table addwf PCL,f ;PC 相对寻址查表
dt 0 ;retlw 0
dt 1, 2, ’3’ ;retlw 1
;retlw 2
;retlw 0x33 (’3’的ASCII 码)
dt ”ABC” ;retlw ’A’
;retlw ’B’
;retlw ’C’
例3-10
  de
de 伪指令可以让你在源程序中定义片内EEPROM 的初值。毫无疑问,该条伪指令只适
用于那些内含EEPROM 数据存储器的单片机,例如:PIC16F87x、PIC16F62x 等等。在中档
PIC 单片机中,除了PIC16F7x 系列外,其它Flash 型的单片机都有片上EEPROM,只是字
节数多少的问题。你可以编写代码在程序运行时来设定片内EEPROM 数据区的初值,但此
EEPROM 区还可以在芯片编程烧写时通过编程器对其设定初值。对编程器而言EEPROM 数
据区是程序空间的延伸,它有个特别的编程起始地址0x2100。基于这一前提,我们可以在
源程序中利用“org”和“de”伪指令定义片内EEPROM 数据的初值,这样最后得到的HEX
文件被烧入到单片机内后,EEPROM 区就同时被特定数据所初始化。看例3-11 的实例
org 0x2100 ;特殊的程序空间起始地址
;编程器能识别此地址作为EEPROM 数据区的起始地址
de 0, 1, 2, 3 ;EEPROM 地址单元[0]=0, [1]=1, [2]=2, [3]=3
de ”ABCD” ;[4]=0x41, [5]=0x42, [6]=0x43, [7]=0x44
例3-11
按例3-11 所示的定义,芯片完成编程烧入后,其内部EEPROM 区从0x00 单元开始被
分别初始化成0x00、0x01、0x02、0x03、0x41、0x42、0x43、0x44。其它未被初始化的EEPROM
单元全部是0xff。
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编程工具都能支持此法定义的EEPROM 初始值烧入。能直接挂接
在MPLAB 环境下的Microchip 原厂或兼容的编程工具都可以支持“de”伪指令定义的
EEPROM 初值烧入,但其它第三方生产的编程工具就不一定,使用前请咨询编程器的生产
厂商。
  fill
fill 伪指令可以实现对程序空间连续自动填充某一特定的指令数据,被填充的可以是一
个立即数(实际肯定代表某一条指令),也可以是一条形象的汇编指令。基本上在一个设计
中都有一些程序空间没有写上具体的指令编码(空白处),在单片机正常运行时这些地方的
指令是不会被执行到的。但在有干扰的情况下程序跑飞正好落在这些非法指令处时,就有必
要设置软件陷阱捕捉这些非法跳转,让程序恢复正常运行。如果要程序员一个一个地址去分
析哪里有空的指令单元然后又用特殊指令一条一条填入,这是根本行不通的。fill 伪指令在
这时就派上用场了。
fill 0x0000, 5 ;从当前地址处连续5 个程序字填成0x0000(NOP 指令)
fill (goto $), NEXT_BLOCK-$ ;从当前地址开始到标号NEXT_BLOCK 前所有程序空间填上
;goto $ (死循环)指令
org 0x0800
NEXT_BLOCK
例3-12
请大家特别注意上例3-12 中第二行fill 伪指令的用法。在你自己的程序中也可以用同样
的方法把所有未用到的程序空间填上“goto $”这样一条死循环的指令。一旦单片机执行过
程中非法跳到这些指令处时指令运行就将被“俘获”,停在那里直到看门狗复位,然后程序
从头开始。这是软件陷阱的最基本处理方法。若填充指令“goto 0x0000”直接跳转到复位地
址处可能会有问题,因为goto 指令执行时必须和PCLATH 寄存器配合(跨页跳转的问题),
若PCLATH[4:3]不为00 就不能跳到复位地址0x0000 处。在程序跑飞非法跳转到设定的陷阱
处时你又怎能保证PCLATH 中的页面设定为正好指向第0 页?
  end
end 伪指令告诉汇编编译器编译工作到此为止,end 后面所有的信息,不管正确与否,
一概不管。绝大多数情形下你的程序的最后一行应该是“end”。无论如何,end 必须出现在
程序中,不然编译器会报错,无法进行编译工作。
3.2.4 MPASM 内的直接运算符
为了使所编的程序理解更直观,维护更方便,MPASM 汇编器允许你在程序的编写过程
中直接以数学表达式的形式在指令中实现一些数字运算的功能。千万不要误解成MPASM 可
以替你生成数学运算的指令,那可是其它编译器(例如C 编译器)才能完成的工作。这里
讲的数字运算前提是所有参与运算的操作数全部是明明白白的立即数,如果是符号名字则必
须事先用#define 或equ 伪指令明确定义了的。整个运算过程是由编译器在扫描你的源程序
时进行的,运算结果也只能是一个确定的立即数。我们将在这里介绍几种非常有用的运算符。
  取当前指令的地址值:$
你可以在写程序时给一条指令前加上一个标号,然后直接引用该标而得到此程序字的地
址。如果你的程序经常需要用到指令的当前地址或附近的地址值,这样的标号就需要写很多
且不能重复。用“$”运算符让汇编器替你计算当前指令所处的位置将有效地减轻你的这份
工作量。见例3-12 和3-13。
;用语句标号得到指令地址
Here goto Here ;跳转到当前地址,程序进入死循环
Delay decfsz count, f ;计数器减1 并判0
goto Delay ;跳转到上一行重复循环
;用$运算符得到指令地址而无需定义任何语句标号
goto $ ;跳转到当前地址,程序进入死循环
decfsz count, f ;计数器减1 并判0
goto $-1 ;跳转到(当前地址-1)处,即上一行,重复循环
例3-13
  取16 位立即数的高低字节:high 和low
一个16 位的立即数在8 位单片机中必须被拆解成高8 位一个字节(高字节)和低8 位
一个字节(低字节)才能用指令一条条处理,类似的处理在对两字节变量赋立即数初值和基
于PC 相对跳转查表前设定PCLATH 寄存器时经常碰到。MPASM 提供了high 和low 两个运
算符分别计算一个立即数的高字节和低字节。我们看例3-14 的代码实例:
;两字节变量赋立即数初值
#define DELAY_TIME .1000 ;定义一个常数立即数
movlw low(DELAY_TIME) ;取立即数的低字节值,经编译器计算将得到0xe8
movwf count ;赋给变量的低字节
movlw high(DELAY_TIME) ;取立即数的高字节值,经编译器计算将得到0x03
movwf count+1 ;赋给变量的高字节
;查表前设定PCLATH 寄存器。关于PC 相对跳转的概念详见1.5.2 节
movlw high(Table) ;取查找表入口地址的高字节值
movwf PCLATH ;设定PCLATH 寄存器
movf index,w ;取查表索引值
call Table ;调用查表子程序
例3-14
  加减乘除:+ - * /
实际上前面的很多代码范例中都已经说明了“+”、“-”运算符的使用方法。“*”和“/”
的运算也类似。看下面例3-15 计算异步串行通讯波特率常数的方法。
;高速异步通信波特率BPS=Fosc/(16*(X+1))
;故,波特率常数X = Fosc/(BPS*16) – 1
#define BPS .9600 ;定义工作波特率
#define Fosc .4000000 ;定义单片机工作振荡频率4MHz
;... ;其它代码
movlw Fosc/(BPS*.16) – 1 ;编译器计算得到.25(10 进制25)
movwf SPBRG ;设定波特率定时寄存器
例3-15
程序中用了统一的计算公式后,在调试时只要简单地改变前面的#define 语句定义新的
波特率或振荡频率值,然后重新编译一次程序即实现了波特率设定代码的更新,非常方便。
  移位运算:>> 和<<
“>>”运算符把一个立即数算术右移若干位(高位补0),“<<”运算符把一个立即数算
术左移若干位(低位补0)。
#define xxx 0x55
movlw xxx>>1 ;W=0x2a
movlw xxx<<2 ;W=0x54
movlw 1<<7 ;W=0x80
例3-16
  立即数逻辑运算: & | ^
“&”运算符把一个立即数和另外一个立即数相“与”;“|”运算符把一个立即数和另外
一个立即数相“或”;“^”运算符把一个立即数和另外一个立即数相“异或”。例3-17 的代
码利用异或运算符“^”实现类似于C 语言“switch-case”功能的汇编代码指令,注意例中
的VAL1、VAL2、VAL3 等判别值都是事先已经定义的立即数而不是RAM 中的变量。
;利用异或运算实现类似于C 语言的switch-case 语句
movf switchVal, w ;取分支判断值. switch (W)
xorlw VAL1 ;W=W ^ VAL1
btfsc STATUS, Z ;判0 标志
goto Case_VAL1 ;case VAL1: (原始W=VAL1)
xorlw VAL1^VAL2 ;W=(W^VAL1)^(VAL1^VAL2) = W^VAL2
btfsc STATUS, Z ;判0 标志
goto Case_VAL2 ;case VAL2: (原始W=VAL2)
xorlw VAL2^VAL3 ;W=(W^VAL2)^(VAL2^VAL3) = W^VAL3
btfsc STATUS, Z ;判0 标志
goto Case_VAL3 ;case VAL3: (原始W=VAL3)
;... ;其它case 情况判别
例3-17
3.2.5 MPASM 的宏指令
引入宏指令的目的也是为了增强程序的可读性和易维护性。和伪指令不同的是,伪指令
所起的只是辅助性的作用,其本身不会直接产生真正的机器码;但宏指令是真正的指令,它
实际上是若干条基本汇编指令的集合。为了编程方便,MPASM 已经内含了一些非常好用的
宏指令,用户也可以自己编写任意形式的宏指令。
3.2.5.1 MPASM 内含的宏指令
MPASM 内含的宏指令就象扩充了的标准汇编指令一样,其名字已作为MPLAB 的关键
词而被保留。虽然经过编译器编译后最终将变成真正的汇编指令机器码,但某些宏指令的转
换过程还是有其独到之处。
  banksel
banksel 和下面的pagesel 宏指令可以说是所有宏指令中最好用最有用的了。banksel 可
以帮助你非常方便地实现寄存器bank 的设定。你只需在banksel 后给它一个变量名或地址,
编译器会自动按照变量地址所在的bank,自动生成设定STATUS 寄存器RP1:RP0 位的指令。
更聪明的是,编译器知道你所选的芯片最多有几个bank,它将用最少的指令完成bank 设定。
例如:
;芯片选择PIC16F874A,RAM 共有2 个bank
banksel TRISC ;设定TRISC 所在的bank (TRISC 在bank1)
;编译后的机器码
bsf STATUS, RP0 ;只生成1 条汇编代码
;芯片选择PIC16F877A,RAM 共有4 个bank
banksel TRISC ;设定TRISC 所在的bank (TRISC 在bank1)
;编译后的机器码
bsf STATUS, RP0 ;生成2 条汇编代码
bcf STATUS, RP1 ;
例3-18
同样的一条“banksel TRISC”指令,针对不同的芯片编译器生成的汇编代码可能不同。
两个bank 的芯片只要用到RP0 一位即可实现bank 选择,banksel 宏指令会转换成一条汇编
指令;四个bank 的芯片则必须用RP1:RP0 两位一起实现bank 选择,故一条banksel 宏指令
将转换成两条汇编指令。用banksel 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你无需太多关心你准备操作的寄
存器落在哪个bank 内,编译器会知道这个寄存器的实际地址,然后替你生成相关的汇编代
码以正确设定bank 位;需要时你可以随意移动变量的定义地址而无需修改其它代码,只需
重新编译一次即可;另外,如果你用代码可重定位方式进行软件开发时,在写指令之时根本
就无法知道自己定义的变量最后会落在哪个bank 中,想自己设定具体的bank 都不行。此时,
只有用banksel 宏指令让编译器连接器一起在连接定位后再“自动填入”相关的bank 位设定
指令。
  bankisel
和banksel 类似,不过它对付的是用于寄存器相对寻址的STATUS 寄存器中的IRP 位。
它也会用最少的代码实现IRP 位的设定。如果是只有两个bank 的芯片,用bankisel 将不产
生任何指令!在代码可重定位开发方式下,对可重定位的变量作相对寻址需要设定IRP 位
时,也只能用bankisel 交由编译器连接器来替你实现。
;芯片选择PIC16F877A,RAM 共有4 个bank
cblock 0x120
buffer:8 ;从地址0x120 起定义8 字节的数据区
endc
bankisel buffer ;用bankisel 自动设定IRP 位
movlw low(buffer) ;取buffer 的地址(只有低8 位)
movwf FSR ;送给FSR
;编译后的机器码
bsf STATUS, 7 ;真正的设定IRP 的汇编代码
movlw 0x20
movwf FSR
例3-19
  pagesel
pagesel 可以帮助你设定程序的页面。使用方式和banksel 相似,只是它改变的是
PCLATH[4:3]两位。该宏指令也同样将用最少的代码实现程序页面设定:程序空间不超过2K
字(只有1 页)的将不产生任何汇编代码;程序空间不超过4K 字(最多2 页)的芯片将只
生成一条设定PCLATH[3]的汇编代码;只有超过4K 字(最多4 页)的芯片才会生成两条代
码。同样,pagesel 在代码可重定位的开发模式下也是不可或缺的。
;芯片选择PIC16F877A,RAM 共有4 个页面
org 0x0100 ;在第0 页内
main pagesel sub1 ;用宏指令设定被调用子程序的页面
call sub1 ;随后调用该子程序
pagesel $ ;用宏指令设定当前地址的页面
goto main ;循环
org 0x0800 ;第1 页起始
sub1 return ;子程序返回
;编译后的机器码(main 部分)
main bsf PCLATH, 3 ;设定sub1 所在的页面
bcf PCLATH, 4
call sub1
bcf PCLATH, 3 ;设定当前指令所在的页面
bcf PCLATH, 4
goto main
例3-20
  clrc/setc
clrc/setc 针对的是状态寄存器STATUS 中的进位标志位。
clrc 等同于bcf STATUS, C ;C=0
setc 等同于bsf STATUS, C ;C=1
  clrz/setz
clrz/setz 针对的是状态寄存器STATUS 中的零标志位。
clrz 等同于bcf STATUS, Z ;Z=0
setz 等同于bsf STATUS, Z ;Z=1
  clrdc/setdc
clrdc/setdc 针对的是状态寄存器STATUS 中的半字节进位标志位。
clrdc 等同于bcf STATUS, DC ;DC=0
setdc 等同于bsf STATUS, DC ;DC=1
  skpc/skpnc
skpc/skpnc 是判状态寄存器STATUS 中的进位标志位,若条件满足则程序跳过下一条指
令。
skpc 等同于btfss STATUS, C ;若C=1 则程序跳过下一条指令
skpnc 等同于btfsc STATUS, C ;若C=0 则程序跳过下一条指令
  skpz/skpnz
skpz/skpnz 是判状态寄存器STATUS 中的零标志位,若条件满足则程序跳过下一条指令。
skpz 等同于btfss STATUS, Z ;若Z=1 则程序跳过下一条指令
skpnz 等同于btfsc STATUS, Z ;若Z=0 则程序跳过下一条指令
  skpdc/skpndc
skpdc/skpndc 是判状态寄存器STATUS 中的半字节进位标志位,若条件满足则程序跳过
下一条指令。
skpdc 等同于btfss STATUS, DC ;若DC=1 则程序跳过下一条指令
skpndc 等同于btfsc STATUS, DC ;若DC=0 则程序跳过下一条指令
  bc/bnc
bc/bnc 宏指令的作用有点象51 单片机的“jc/jnc”指令。它判别状态寄存器STATUS 中
的进位标志位,按进位标志实现程序的分支跳转。如例3-21。
movlw 0x31 ;W=0x31
addwf sum,f ;sum = sum+W
bc Carry1 ;如果发生进位就跳转到Carry1 处执行
nop ;如果没有进位则继续执行bc 的下一条指令
;...
Carry1 nop
bc XXX ;如果C=1 就跳转到标号XXX,否则程序执行bc 的下一条
等同于
btfsc STATUS,C
goto XXX
bnc YYY ;如果C=0 就跳转到标号YYY,否则程序执行bnc 的下一条
等同于
btfss STATUS,C
goto YYY
例3-21
请不要被bc/bnc 这样“一条”指令所迷惑,它实际上是由两条汇编指令组成,且用到
了“goto”实现跳转,故在用此宏指令前注意页面的设定。
  bz/bnz
同bc/bnc 一样,只不过判别的是状态寄存器STATUS 中的零标志位。
movlw 0x55 ;W=0x55
xorwf flag,w ;flag = 0x55 ?
bz Match ;Z=1, flag=0x55, 跳转到Match 处执行
nop ;Z=0,继续执行bz 的下一条指令
;...
Match nop
bz XXX ;如果Z=1 就跳转到标号XXX,否则程序执行bz 的下一条
等同于
btfsc STATUS,Z
goto XXX
bnz YYY ;如果Z=0 就跳转到标号YYY,否则程序执行bnz 的下一条
等同于
btfss STATUS,Z
goto YYY
例3-22
  bdc/bndc
同上,判别的是状态寄存器STATUS 中的半字节进位标志位。
bdc XXX ;如果DC=1 就跳转到标号XXX,否则程序执行bdc 的下一条
等同于
btfsc STATUS,DC
goto XXX
bndc YYY ;如果DC=0 就跳转到标号YYY,否则程序执行bndc 的下一条
等同于
btfss STATUS,DC
goto YYY
例3-23
3.2.5.2 用户自定义宏
除了MPASM 内带的宏指令外,按实际开发的需要和个人的习惯,程序员可以自己定义
任意形式的宏指令。大量使用定义合理的宏指令可以使程序的可读性大大提高,也更容易移
植。
自己定义宏指令时须遵循一些语法规则。宏指令的定义由“宏指令名“开始,后跟关键
词“macro”,其后可以带若干宏参数,也可以不跟任何宏参数;然后从下一行起开始写基本
的汇编指令或已被认可的其它宏指令(宏嵌套);指令可以是任意多行,最后以关键词“endm”
结束整个宏定义,例如:
;定义宏指令实现一个字(两字节数)加1 的功能
IncWord macro wordVal ;IncWord 是宏指令名, wordVal 是宏参数
;下面为宏的实体(实际的汇编指令)
incf wordVal,f ;对字的低字节加1,如果结果为0 则为字节计数溢出
skpnz ;如果没有溢出(上面指令结果不为0)就跳过下一条指令
incf wordVal+1,f ;若低字节加1 后溢出,则字的高字节加1
endm ;结束宏指令定义
;程序中对宏指令的引用
cblock 0x20
counter:2 ;定义一个两字节的字变量
endc
Loop
IncWord counter ;用宏指令实现变量counter 每次循环加1
;编译器会把这“一条”宏指令展开成原定义的3 条汇编指令
;并用实际的counter 符号替换宏参数wordVal
goto Loop ;跳转重复循环。注意一条宏指令展开后可能是多条汇编指令
;故此处用“$-?”时要特别小心。
例3-24
使用宏指令时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㈠宏指令不同于子程序调
用指令。编译器在编译你的代码
时会用原宏定义中的若干条汇
编指令代替程序中的“一条”宏
指令插入到此宏指令位置处(图
3-15)。若程序中有很多地方用
了同样的宏指令,那么相同的汇
编指令集也会被复制成同样多
份,它不能节省代码长度。而子
程序调用只有一条指令,若一个
子程序在程序中被多处调用,增加的只是调用指令“call”而子程序只有一个,它可以减少
代码长度。宏指令最有用的是集成少量且非常相关的代码实现一个特定任务,例如3-24 中
的字变量加1 这样的功能。你可以安自己的习惯和项目的需要设计这样的宏指令,甚至可以
建一个宏指令库头文件,以后程序开发时直接用#include 包含进你的程序即可使用。
㈡虽然宏指令定义中允许使用语句标号以便给“goto”指令引用,但最好不要这样做。
因为若此宏指令将被多处使用的话,相同的宏定义会被重复复制,其中的语句标号也会一样
复制,这就使得程序有“标号重复定义”的语法错误而无法成功编译。所以在宏指令中需要
用goto 指令跳转时尽量使用“$”配合“+”、“-”运算,例如:“goto $-3”、“goto $+2”等
等;或者使用宏参数给goto 指令一个特定的语句标号。例如3-25 的宏定义:
;定义宏指令实现寄存器和立即数比较大小
;若寄存器值>=立即数则程序跳到某一位置
FL_JGE macro fileReg, litVal, jumpTo
;fileReg 为寄存器, litVal 为立即数, jumpTo 为跳转的语句标号
movlw litVal &
0xff
;把立即数送给W (确保0x00~0xff)
subwf fileReg, w ;计算寄存器-W
skpnc ;若C=0 即, 寄存器值<W,程序跳过下一行继续运行
goto jumpTo ;若寄存器值>=W,则跳到指定标号处继续运行
源程序编译后的lst 列表文件(局部)
图3-15
endm ;结束宏指令定义
;程序中对宏指令的引用
val1 equ 0x20 ;定义一个寄存器变量
;使用宏指令
FL_JGE val1, .100, Val1_Over
;变量val1 和立即数100 比较,
;如果val1>=100 则程序跳到Val1_Over 处运行
nop ;若val1<.100,则程序执行这条语句
;... ;其它代码
Val1_Over nop ;若val1>=.100,则程序将跳到这里继续运行
例3-25
㈢程序仿真调试时对用户自定义的宏指令和MPASM 自己提供的内部宏指令支持度不
尽相同。在用户自定义的宏指令处无法设置断点,但MPASM 自己提供的内部宏指令没有此
限制;在程序单步运行时用户自定义的宏指令无法“一步”执行完毕,调试器会单步跟踪进
入宏定义体一步一步执行,MPASM 内部宏指令可以“一步”执行完毕。

网友A(2020-02-24):
讲解的挺细,例子和图在哪?

网友A:
讲的挺细,挺好,但是例子和图在哪?

网友B(2024-05-08):
fill (goto $), NEXT_BLOCK-$
这句编译出错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