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的基础知识及细节

楼主:
我们常说的贴片电容,一般指贴片瓷片电容,其材料为高绝缘高介电常数的介质,外形如图

需要注意的是,瓷片电容焊盘与电容介质之间不是很牢固,有些板子比较薄,PCB上焊了电容后,很容易出现板子变形导致电容焊盘与电容介质断裂,这种表面上看不出来,实际上已经损坏。还有一些多块PCB拼版的,分板的时候用手攀,也会导致电容损坏,尤其100nF0402电容,曾出现多次问题。

内部结构,是由多层的电极相互叠起来。

电容常用的封装为0402、0603、0805三种。
0402目前最大容量1uF,据说也有2.2uF
0603目前最大容量10uF
0805目前最大容量22uF
以上是电容封装选型必须要知道的,并且在最高容量下,耐压一般都是很低的,只有6V附近,并且价格比较高,接近于钽电容,具体参数请参考相关型号的文档。

电容的容量不是一个常数,而是变化的,它的电容的容量值跟当前温度、当前的直流电压有关、还跟用什么类型的介质材料有关。
下图为X5R与Y5V两种材料之间的温度与容量之间的差别,蓝色线为X5R,红色线为Y5V

直流电压不同,而容量不同,一般的讲,直流电压越高,电容值降低,并且这个跟材料有很大的关系,

电容的频率特性如下图,电容等效为电阻电容电感的串联,因为有导线,就有电阻,有长度,就有电感,有压差就有电容。高频下,核心是利用电容的谐振频率,所以一个电容的谐振点非常重要,这是高频的基础。

在高频下,一般用到电容的三个特征:
1:利用谐振点进行带通耦合信号:比如33pF电容的谐振点为1256MHz,对应阻抗为0.15,它在900MHz下阻抗为2.61,1800MHz下阻抗为2.87,比如旋风001手机开发模块,因为是双频,要支持900和1800MHz,所以取33pF作为带通耦合器就非常合适。
2:利用谐振点吸收退藕电源干扰:还是33pF,在旋风001手机开发模块上,作为电源退藕大量使用,因为手机本身会产生900和1800两个频率,分布在各个电源、信号上,需要用33pF把这个信号吸收掉,以免干扰别的设备,尤其是音频mic部分。
3:匹配:与电感一起实现阻抗匹配,这个时候就不是采用谐振点了,而是利用它的电容或者电感特性,因为超过电容谐振点,电容就变成了电感。

实际意义上讲,在高频下,电容跟电感是相互转换的,这个完全取决于工作频点,所以大家不要拘泥于是电容还是电感,只是知道这是一个曲线即可。

电容一般有四种材料
1:C0G  这个材料性能最好,电容稳定可靠,但容量比较小,适合做高频小容量电容。以0402为例,从0.5pF~1nF
2:X7R  这个材料性能不错,电容稳定性也可以,但容量中等偏下,适合做高频中容量电容。以0402为例,从220pF~100nF
3:X5R  这个材料容量可以做大,电容稳定性还可以,适合做大容量电容,适合做大容量电容。以0402为例,从56nF~1uF
3:Y5V  这个材料容量可以做大,电容容量范围宽,稳定性差,适合做大容量电容。以0402为例,从2.2nF~1uF

以上从性能上讲C0G > X7R > X5R> Y5V
本人不建议用Y5V,用万用表测1uF电容,估计容量只有0.6uF,因为他的电压、温度指标太差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假的。C0G大量使用在高频上,首选推荐,其次是X7R或者X5R。

具体细节,请下载创易提供的murata电容电感参数工具

在嵌入式领域,一般电源退藕都用到0.1uF,也就是100nF,这个的基本原理也是电容的谐振点,比如0805100nF电容的谐振频率是23MHz,在大部分的MCU频率范围内,其实之前提的0.1uF这个概念是不准确的,因为现在电容,不同的封装,其谐振点都是不同的,所以应该这么选择:
假如一颗ARM的工作频率是70MHz,选择的是0805的电容,那么用电容电感参数工具查,可以找到10nF是它的谐振点,这个时候就应该选择10nF,而不是100nF,当然不放心,可以两个都放,多放几个也可以。

一般的讲,开关电源还有LDO输出都建议用瓷片电容,,瓷片电容的高频性能非常好,介质损耗也比较低,尤其是它的谐振等效串联电阻ESR非常小,比如33pF,谐振下等效电阻只有0.15欧姆,这个是电解电容,包括钽电容所无法比拟的,并且基本上没有漏电流这一说,还没有极性。以前瓷片电容容量做不大,所以往往需要一个瓷片电容并联一个钽电容,现在瓷片电容容量做的接近小容量的钽电容,所以很多都直接用瓷片电容代替。并且加上瓷片电容本身电感量特别小,高频性能好,很多电源退藕,都直接用一个10uF的瓷片电容就搞定了,没必要再并联一个100nF之类,因为这个时候,谐振点意义不大了,0805封装10uF电容在10MHz下的阻抗为0.03欧姆,100MHz下阻抗为0.32欧姆,1000MHz下阻抗为3.2欧姆,从这些数据来看,只要100MHz以下功率不太大的话,都没必要并联一个谐振频点的小电容。

需要注意一点的地方就是很多朋友在布线的时候,比如双面板,很多人都知道退藕电容要靠近器件,引线尽可能短,但他们往往布线的时候忘记考虑电容的地焊盘的回路,一般我们把PCB的底面作为一层地来参考,所有的正面的地焊盘必须要打过孔到主地上,这一点必须记住,不然地回路太长,这个电容就毫无意义,好东西也会因为设计布线的问题糟蹋了。这个问题,很多很有经验的PCB工程师都会犯这个错误

在RFID应用中,尤其是高频RFID,13.56MHz的电路输出部分电路

用到的几个谐振的电容如C212、C213、C214,一定要选择大的封装,最好是0805,其次是0603,不能选择0402封装,主要这个电压比较高,达到了50V,频率也比较高13.56MHz,电流比较大,达到上百mA。电容毕竟有介质损耗,会发热,若封装选择太小,发热太高,会导致电容失效,所以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封装。

网友A(2025-09-25):
贴片电容常见介质材料是C0G/NP0,X7R、X5R,C0G/NP0的介电常数低,温度稳定性好,损耗角正切小,适合高频,但容量可能较小,成本高,X7R和X5R虽然容量大,但损耗可能更高。国瓷电容有F系列的新材料的陶瓷贴片电容器,在1GHz内产品特性和C0G(NP0)也比较相近,比C0G/NP0能办到的容值更大,损耗比X7R、X5R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