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的基础知识及细节

楼主(2016-01-31):
常用贴片电阻有0402、0603、0805(英制),目前0402因为消费类电子,用量最大,价格也最便宜,但一般需要机器贴片,不适合手工贴片。

电阻最出名的厂家为:日本罗姆(ROHM)、台湾国巨(YAGEO)这两个品牌,手机公司主要采用这两个。
其次是台湾旺诠(RALEC)、台湾厚生(Uni-ohM)、台湾丽智(LIZ),大陆风华。

目前品牌主要以台湾系为主,国内都是杂牌,很多把国内的杂牌贴成台湾的,比如国巨等。

目前电阻的工艺比较成熟,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出问题,差异一般不大,就算是国产杂牌,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最多贴片焊接可靠性可能存在一些差异,所以选择贴片电阻,品牌不用特别挑剔。但国内电阻盘料鱼龙混杂,很多都是多年的老料或者是库存料,会对焊接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越小的封装如0402,一定要采购新料,最好是一年内的。

电阻的作用有以下几种:
0、短路跳线连接作用:如0欧姆
1、缓冲:比如电平匹配电阻,一边2.8V,一边5V。如旋风001串口接口是2.8V,而单片机一般用5V,他们串口之间串联电阻缓冲。本质上缓冲也是一种限流。
2、限流:两部分设备,一个有电供应,一个没有电压,比如宏晶单片机,它的ISP下载前,不能有电压,而他下载是通过串口的,一般串口TXD脚是有电压的,而这个电压会通过单片机内部的静电保护二极管D1给单片机提供一个电压
,假如TXD脚为3.3V,若直接相联,会导致单片机的电压为2.8V,这个时候单片机就不能再进入了ISP状态了,所以一般都串联一个1K欧姆的电阻在TXD脚上,这样单片机就基本上没有电压
3、RC,RL等组成的低通或者高通滤波系统
4、集电极负载等,取出电流或者电压
5、基准电压、电流参考,一般用1%精度电阻
6、电阻网络搭建,如DA、AD等
7、负载终端阻抗匹配
8、等等,具体的太多了

电阻使用的注意事项:
1、功率:小封装器件,一定要计算功率0402是1/32W、0603是1/16W、0805是1/8W,功率都是非常小的,所以电源方面,一般都用封装大的,如1206等
2、瞬间电流:电阻的发热公式为I*I*R,假如电阻为1欧姆,直流稳定电流为1A,那么电阻上发热为1*1*1=1W,假如是脉冲电流,平均也是1A,但占空比50%,这个时候发热为2*2*1*0.5=2W。假如占空比越小,发热越厉害,所以在开关型电路中,不能按平均电流计算。这一点非常重要,本人吃过亏。
3、0欧姆电阻不完全等于0,电阻大概几十毫欧,当电流大的地方,不要认为就是真的零欧姆,电流大的地方,零欧姆电阻的封装也要大一些。
4、上电冲击:这个跟第二点原理类似,设计电路不要想当然。
5、高压:因为贴片电阻封装小,所以不适合在高压下使用,否则容易击穿。

5%精度电阻列表(取值是按5%无损来考虑的,每一颗生产出来的电阻,都会落到表中)
0
1      10    100    1K      10K    100K     1M      10M
1.1    11    110    1.1K   11K    110K    1.1M     11M
1.2    12    120    1.2K  12K     120K    1.2M     12M
1.3    13    130    1.3K   13K    130K    1.3M     13M
1.5    15    150    1.5K   15K    150K    1.5M     15M
1.6    16    160    1.6K   16K    160K    1.6M     16M
1.8    18    180    1.8K   18K    180K    1.8M     18M
2      20    200     2K    20K    200K     2M       20M
2.2    22    220    2.2K   22K    220K    2.2M
2.4    24    240    2.4K   24K    240K    2.4M
2.7    27    270    2.7K   27K    270K    2.7M
3      30    300       3K    30K    300K     3M
3.3    33    330    3.3K   33K    330K    3.3M
3.6    36    360    3.6K   36K    360K    3.6M
3.9    39    390    3.9K   39K    390K    3.9M
4.3    43    430    4.3K   43K    430K    4.3M
4.7    47    470    4.7K   47K    470K    4.7M
5.1    51    510    5.1K   51K    510K    5.1M
5.6    56    560    5.6K   56K    560K    5.6M
6.2    62    620    6.2K   62K    620K    6.2M
6.8    68    680    6.8K   68K    680K    6.8M
7.5    75    750    7.5K   75K    750K    7.5M
8.2    82    820    8.2K   82K    820K    8.2M
9.1    91    910    9.1K   91K    910K    9.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