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器件检验标准

楼主(2016-01-31):
标准号:GBJ-02
1、     所有元件引脚要光亮。
2、     各元件其它检验要求:
序号     元件名称     元件型号/规格     元件检验要求     备注
1     电阻     色环/插装     1、色环清晰、正确,误差小于10%
2     电阻     表面贴装     1、标称数字清晰、正确,误差小于10%
3     二极管     1N4148/插装
LL4148/贴片     1、     表面印字清晰,负极标记清晰正确。
2、     采用指针万用表测量正向电阻小于20欧,反向大于100兆欧。
3、     正向导通压降小于0.8V。     ST   品牌
4     二极管     1N400X/插装
M7/贴片     1、     表面印字清晰,负极标记清晰正确。
2、     采用指针万用表测量正向电阻小于20欧,反向大于100兆欧。
3、     正向导通压降小于0.8V。
5     二极管     1N5817/插装     1、     表面印字清晰,负极标记清晰正确。
2、     采用指针万用表测量正向电阻小于20欧。
3、     正向导通压降小于0.5V。
6     稳压
二极管     6.8V/插装     1、     表面印字清晰,负极标记清晰正确。
2、     稳压值误差小于±5%(6.46V—7.14V)。
3、     用6.5V测试漏电流小于3 μA。     ST   品牌
7     二极管     3.6V/插装     1、     表面印字清晰,负极标记清晰正确。
2、     稳压值误差小于±5%(3.42V—3.78V)。
3、     用3.6V测试漏电流在2 mA --10mA之间。     ST   品牌
8     三极管     S8050     1、     表面印字清晰,管脚排列正确。
2、     Vceo≥40V,   250<HFE<350。
9     三极管     S9012     1、     表面印字清晰,管脚排列正确。
2、     Vceo≥40V,   100<HFE<300。
10     三极管     S9013     1、     表面印字清晰,管脚排列正确。
2、     Vceo≥30V,   100<HFE<300。
11     三极管     S9014     1、     表面印字清晰,管脚排列正确。
2、     Vceo≥80V,   150<HFE<1000。
12     三极管     S9015     1、     表面印字清晰,管脚排列正确。
2、     Vceo≥40V,   100<HFE<400。
13     三极管     D882     1、     表面印字清晰,管脚排列正确。
2、     Vceo≥40V,   250<HFE。     NEC品牌
14     保险管     X010/插装     1、     表面印字清晰。
2、     正向电阻小于8欧,动作电流200mA,误差小于10%
15     蜂鸣器     5V     1、声音清晰,清脆,响亮。
16     振动开关     SW-1810P     1、     元件外壳要均匀,不能有凹凸不平。
2、     接触电阻小于10欧,断开电阻无穷大。

电子元件质量检验标准
标准号:GBJ-02
1、     所有元件引脚要光亮。
2、     各元件其它检验要求:
17     轻触开关     F62940     1、     元件外壳要均匀,不能有凹凸不平。
2、     接触电阻小于10欧,断开电阻无穷大。
3、     按动开关时无挡手感觉。
18     插座     所有型号/规格     1、     元件外壳要均匀,引脚整齐、间距均匀。
2、     与所配插线接触良好,不松、不紧。
19     插线     所有型号/规格     1、     线表面结实,芯线大于8根,插头与线间接合要紧和结实。
2、     整体长度误差小于10%
3、     与所配插座接触良好,不松、不紧。
20     集成IC     所有型号/规格     1、     元件表面印字清晰,引脚排列记号明确。
2、     使用不合格率小于1%
21     电路板     所有型号/规格     1、     板材要结实,光滑。表面印字清晰,焊盘要光亮。
2、     板尺寸误差小于5%,钻孔误差小于5%
22     无极电容     103瓷片     1、     电容值误差小于20%,耐温大于80℃。
2、     放电电阻大于100MΩ。
3、     10V漏电流≤35nA。
23     无极电容     104瓷片     1、     电容值误差小于20%,耐温大于80℃。
2、     放电电阻大于100MΩ。
3、     10V漏电流≤35nA。
24     无极电容     102瓷片     1、电容值误差小于20%,耐温大于80℃。
2、放电电阻大于100MΩ。
3、漏电流≤35nA。
25     无极电容     101瓷片     1、电容值误差小于20%,耐温大于80℃。
2、放电电阻大于100MΩ。
3、10V漏电流≤35nA。
26     电解电容     100μF/16V     1、     电容值误差小于10%,耐温大于80℃。
2、     8秒后,10V漏电流≤4.5uA
27     电解电容     22μF/25V     1、     电容值误差小于10%,耐温大于80℃。
2、     8秒后,10V漏电流≤3μA。
28     电解电容     10μF/50V     1、     电容值误差小于10%,耐温大于80℃。
2、     8秒后,10V漏电流≤3μA。
29     电解电容     4.7μF/25V     1、     电容值误差小于10%,耐温大于80℃。
2、     8秒后,10V漏电流≤3μA。
30     电解电容     470μF/16V     1、电容值误差小于10%,耐温大于80℃。
2、8秒后,10V漏电流≤100μA。

电子元件质量检验标准
标准号:GBJ-02
1、     所有元件引脚要光亮。
2、     各元件其它检验要求:
31     三端稳压     HT7150A     1、     元件表面印字清晰。
2、6.5V漏电流≤3μA。
32     三端稳压     HT7024A     1、元件表面印字清晰。
2、5V漏电流≤5μA。
33     三端稳压     78L05     1、元件表面印字清晰。
2、6.5V漏电流≤3.5mA。
34     三端稳压     7805     1、元件表面印字清晰。
2、6.5V漏电流≤3.5mA。
35     复位三极管     IMP809/表贴     1、     元件表面印字清晰。
2、     测试电压5V,误差+0.1V
2、5V漏电流≤2μA。
36     存储器     24WC02/64表贴     1、     元件表面印字清晰。
2、     测试电压5V,误差+0.1V
3、     5V漏电流≤130μA
37     检波管     HSMS2852/SO-23     1、     元件表面印字清晰
2、     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试检波管得AC极,A接负,C接正。
3、     测量显示≤200 时属合格品
38      发光
二极管     LK304BC/003C
(蓝色)     1、起步电压3.2—3.4V
2、工作电流460—465uA
3、反向电阻大于1M
39     电池铁     2901     1、吸合电压≤4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