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CMD文件的作用,以及如何编写CMD文件

楼主(2016-01-31):
CMD文件的作用:

在DSP里,程序执行过程中也有好多地方需要跳转,所以需要跳转的目标地址。如果你在编程序时知道你所要跳转的地址,那就更好的,但实际上,这是很不好控制的。所以就产生了.CMD。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可以把每个段分配地址,所以比如你想从一个段跳到另一个段的时候,就很方便的知道这个段的起始地址。
CMD 它是用来分配rom和ram空间用的,告诉链接程序怎样计算地址和分配空间.所以不同的芯片就有不同大小的rom和ram.放用户程序的地方也不尽相同.所以要根据你的芯片进行修改.cmd文件分两部分.MEMORY和SECTIONS.
MEMORY
{
  PAGE 0 ..........
  PAGE 1.........
}
SECTIONS
{SECTIONS
{
.vectors .................
.reset .................
................
}

MEMORY是用来指定芯片的rom和ram的大小和划分出几个区间.
PAGE 0 对应rom;PAGE 1对应ram
PAGE 里包含的区间名字与其后面的参数反映了该区间的起始地址和长度.
如: PAGE 0 : VECS(区间名字): origin(起始地址) = 0h , length (长度)=040h /*VECTORS*/
SECTIONS:(在程序里添加下面的段名如.vectors.用来指定该段名以下,另一个段名以上的程序(属于PAGE0)或数据(属于PAGE1)放到“>”符号后的空间名字所在的地方。
如引用字段名“.vectors ”的程序或数据将被放到VECS ,VECS是PAGE0即是ROM空间 00H至40H的地方
SECTIONS
{
.vectors : { } > VECS PAGE 0 /*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reset :   { } > VECS PAGE 0 /* Reset code */
............
}
.vectors,.reset都是段名。  加不加“.”随你便,即.vectors表示名为  “.vectors”的段。
{}表示段的全部,{}> VECS PAGE 0表示将段的全部放入名为 VECS PAGE 0的内存区。
example:
/****************************************************************************/

/******** Specify the memory configuration **********************************/

/****************************************************************************/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 = 00000h, length = 00040h
         LOW: origin = 00040h, length = 03FC0h
       SARAM: origin = 04000h, length = 00800h
          B0: origin = 0FF00h, length = 00100h
PAGE 1: B0: origin = 00200h, length = 00100h
        B1: origin = 00300h, length = 00100h
        B2: origin = 00060h, length = 00020h
     SARAM: origin = 08000h, length = 00800h
}
/*--------------------------------------------------------------------------*/
/* SECTIONS ALLOCATION  */
/*--------------------------------------------------------------------------*/
SECTIONS
{
.text : { } > LOW PAGE 0
.cinit : { } > LOW PAGE 0
.switch : { } > LOW PAGE 0
.const : { } > SARAM PAGE 1
.data : { } > SARAM PAGE 1
.bss : { } > SARAM PAGE 1
.stack : { } > SARAM PAGE 1
.sysmem : { } > SARAM PAGE 1
}
1,系统定义:
.cinit 存放C程序中的变量初值和常量;
.const 存放C程序中的字符常量、浮点常量和用const声明的常量;
.switch 存放C程序中switch语句的跳针表;
.text 存放C程序的代码;
.bss 为C程序中的全局和静态变量保留存储空间;
.far 为C程序中用far声明的全局和静态变量保留空间;
.stack 为C程序系统堆栈保留存储空间,用于保存返回地址、函数间的参数传递、存储局部变量和保存中间结果;
.sysmem 用于C程序中malloc、calloc和realloc函数动态分配存储空间
2,用户定义:
#pragma CODE_SECTION (symbol, "section name";
#pragma DATA_SECTION (symbol, "section name"